什么是副车架?

楼主(2012-07-04):
副车架的概念

首先汽车的底盘性能无外乎舒适性、操控性两大主题,而这两大功能又是一对相互制约的矛盾。所以在悬挂系统的设计和匹配上设计师们都尽可能的用一些复杂结构来实现舒适性和操控性的平衡。

所以一些对舒适性和操控性影响较大的装备和设计也应运而生,副车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追溯副车架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与其他任何复杂技术一样,副车架最早也是从D级豪华车的标准配备,发展到如今A级家用车上也能找到的装备。

副车架简单的说,就是悬挂连接部件与车身之间的一种辅助装置。副车架可以看成是前后车桥的骨架,是前后车桥的组成部分。副车架并非完整的车架,只是支承前后车桥、悬挂的支架,使车桥、悬挂通过它再与“正车架”相连,习惯上称为“副架”。
特点1:没有副车架的车型,悬挂的部件,如连杆、减震器、弹簧等等,都是直接与车身相连的。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与地面之间产生的振动,会通过悬挂部件直接传递给车身,从而影响到乘坐者的舒适性。

有了副车架以后,悬挂部件是与副车架相连的,相同的振动通过副车架的缓冲,再传递到车身时,振动会大幅度降低,从而提升了整车的舒适性。另外由于副车架的刚度比车身更强,通过副车架的连接以后,大大提升了悬挂连接刚度,不仅提升舒适性,而且在提升底盘强度和操控性方面,同样有着独到的优势。
特点2:
传统的没有副车架的承载式车身,其悬挂是直接与车身钢板相连的。因此前后车桥的悬挂摇臂机构都为散件,并非总成。在副车架诞生以后,前后悬挂可以先组装在副车架上,构成一个车桥总成,然后再将这个总成一同安装到车身上。
对于平台化的今天,这样的设计当然是大有好处的。复杂的悬挂系统由散件变成了总成。同样的悬挂总成可以安装在不同的车身上。也就是说,如今的悬挂设计已经不像过去,需要针对车身来开发与其匹配的悬挂,而是可以直接装上总成,只需稍作调校就能实现良好匹配。这种总成式的车桥能够很好的降低成本,提高技术利用率。

副车架与车身的连接点就如同发动机悬置一样。通常一个车桥总成需要由四个悬置点与车身连接,这样既能保证其连接刚度,又能有很好的震动隔绝效果。
  这种带有副车架的悬挂总能分5级减小震动的传入。第一级震动由轮胎台面的软橡胶变形来吸收,这一级变形能吸收大量的高频震动,第二级为轮胎的整体变形吸收震动,这一级主要吸收比第一级稍高的路面震动,比如石子之类引起的震动。第三级为悬挂摇臂各个连接点内的橡胶衬套进行震动的隔绝,这一环节主要是减小悬挂系统的总成冲击。第四级为悬挂系统的上下运动,这一运动主要吸收长波震动,也就是过沟过槛时引起的震动。第5级为副车架悬置对震动的吸收,这里主要吸收的是前4级没有完全屏蔽的震动。
  所以对于副车架来说,在性能上主要目的是减小路面震动的传入,以及提高悬挂系统的连接刚度,因此装有副车架的车驾驶起来会感觉底盘非常扎实,非常紧凑。而副车架悬置软硬度的设定也面临着像悬挂调校一样的一个不可规避的矛盾。副车架悬置如果设计较软,那么能够很好的隔绝汽车行驶时产生的震动,但是过软的副车架悬置设计会在高速转弯时带来较大的运动形变,这样会导致轮胎定位的不准确,从而降低了汽车的操纵稳定性。较硬的副车架悬置,能够带来很高的连接刚度,但是对震动噪音的隔绝却十分有限。所以工程师们在设计和匹配副车架时通常会针对车型的定位和用途选择合适刚度的橡胶衬垫。

副车架的分类

1、半承载式副车架。采用了副车架,但并不是所有的悬挂部件都与副车架链接,这样的副车架,对于性能的提升是相对有限的,如凯美瑞、君越等等。又如荣威550,它的悬挂结构和名称仿佛与之前所说的明锐相似,但实际上有较大差异,就在于它的弹簧元件,是直接与车身相连的。

2、全承载式副车架。所有的悬挂部件都是通过副车架的缓冲以后,才与车身相连,只有这样的副车架,才能真正达到之前所说的,整体提升整车舒适性和操控性的诉求。

原速腾前铝合金副车架,现已缩水为铁制

原速腾前铝合金副车架,现已缩水为铁制

图为原速腾前铝合金副车架,现已缩水为铁制

副车架优缺点

  优点:
  1.副车架能够带来很好的悬挂连接刚度
  2.能够隔绝路面震动带来良好的舒适性
  3.把悬挂变成总成部件,提高了悬挂的通用性,降低研发成本。
  4.总成部件安装方便,降低了装配成本。
  缺点:
  1.庞大的副车架会增加车重,用铝合金打造虽然可以减小重量但会使成本增加。
  2.降低行车稳定性,操纵感不直接,赛车上很少采用。
3、对于车价不高的A级车来说,增加副车架带来的成本不如装个导航、或真皮座椅之流来的直观。

国内车子里面使用以两种副车架为主,H型副车架和“口”型副车架。

图:新骐达GTS的副车架-H型

图:新骐达GTS的副车架-H型

图:新骐达GTS的副车架 H型的

图 科鲁兹的前副车架-口字型
特点是副车架纵梁上预制的应力槽(左右对称),受到猛烈的正面碰撞时,副车架会沿着这个槽折弯,从而带动动力总成下沉,保护驾驶舱里人的安全。
如下图所示:

科鲁兹副车架纵梁上预制的应力槽(左右对称)

科鲁兹副车架纵梁上预制的应力槽(左右对称)

图 科鲁兹副车架纵梁上预制的应力槽(左右对称)

网友:
车!我觉得越简单,越纯粹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