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爆米花声?

楼主(2012-07-04):
如何消除爆米花声?
    多年以前,修一进口收录机,该机小音量时声音正常,音质清纯,女声很好听,但音量稍大就出现爆米花声,咯里吧啦的。功放型号LA4182,把它换了后好了,但音质也变得平平常,没味道了。因该芯片音质好,所以现在想用它做个功放,有什么办法能消除爆米花声吗?降低点供电电压行吗?不知道原机电压是多少,大概9V吧,改成6V的,咱要求音量不大。加大负反馈有用吗?现在都是电脑什么的,信号强,用不着高增益。

网友:
这种早期的芯片比较低档,大音量出现爆米花声就是它的硬伤,不值得为它去花精力的,劝你放弃。

网友:
不明白芯片出爆米花声是什么机理?

网友:
国内许多功放块都是仿造品,内电路一样,但性能明显差很多,估计工艺还是没完全掌握,可以买拆机品,换下来的已经性能不稳了没价值用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有问题,换之即可解决。

网友:
原装进口的不会呵,韩国的KA2206与4182完全一样的,音质妙极了,记得当时搭配进口3.2欧喇叭,但IC外围电容等元件必需优质,电源功率要足够,否则音质大打折扣.看到这帖才想起当年这个制作,但找不到了.

楼主:
确是换了芯片好了,中音量时就已出现爆米花声了。性能指标虽低,但实际声音很好听,比一般的收录机明显不一样,普通机用的芯片指标比它好,但音质平平。换了芯片后该机音质也平平。所以如果用该芯片做还是有意义的,不过性能确实已经不稳了,大概99年的时候换的,经过这么多年,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楼主(2017-01-15):
前段时间专门装起来看看声音怎样。圆珠笔芯画的,尾端接气门芯吹气帮助油墨流出,操作起来感觉不错,前面的钢珠在砂纸上磨了半天才磨掉,很硬。腐蚀完成后对光照边缘部分不光滑。
官方电路和PCB,增加了个7808看是不是能把爆米花声去掉。
实际情况不行,示波器看负输出只能到约0.7V,再大就出现限幅失真,这就是爆米花声的原因。考虑内部功放管坏了。声音倒是也不错,但没有之前一听就感觉眼前一亮声音特别好的感觉,和我家的收录机相比,音色不一样(都是接收录机的音箱),4182清亮一些,收录机醇厚一些。但总体来说差不多,好像4182比收录机稍好听一些。收录机是88年的上海开普700,TA7232,当时700元的机器。接电脑或手机。

网友:
爆米花声其实就是器件内部出现了二次击穿现象,离嗝屁不远啦。

网友:
以前的老功放芯片看起来很亲切,当年的宝贝玩意儿,我是从LA4100开始玩的,那会儿要求不高,能用电池驱动,声音还挺大,线路简单,基本免调试,简直就是为穷学生度身量造的,给同学做了不少,音箱就是工厂里废弃的有线广播盒子,塑料的,里面有个8欧的动圈喇叭,电池盒、功放板全部塞进里面,找个废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电位器做音量调节,用耳机线改成音频线,接上自制的收音机,唱的哇啦哇啦的,有的同学有随声听,接上后就是更好的享受了。
LA4128因为供电电压是9V,用电池不太方便就比较少使用。btw,三端的散热片很有创意!

网友A(2017-03-16):
你的4182出现爆米花声音,换了一块4182声音就不好了?都是同样的东西....

网友:
7808散热片是一个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182出现爆米花声音,换了一块4182声音就不好了?都是同样的东西....

声音不一样,原装的好听

网友:
这个散热片我也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