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真就不能做保险丝吗?

楼主(2012-07-05):
在很多的普及电气的文章中,都提及不能用铜线代替保险丝,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早已将旧的闸刀开关用空气开关代替了。可是真的就不能用铜线做保险丝吗?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保险管里倒真的就是用铜线,只不过铜线很细罢了。某些情况下,铜丝比铅锡合金更好,熔断时,铜丝虽然温度高,但其体积小,对玻璃管的损伤反而比铅锡合金的轻。
下面是可以作为保险丝的铜线对应的熔断电流:
铜丝直径(mm)    额定电流(A)          熔断电流(A)
  0.03                      0.5                       0.6~0.7
  0.05                      1.0                      1.4~1.5
  0.07                      1.5                      1.6~2.1
  0.08                      2.0                      2.6~2.9
  0.09                      2.5                      3.2~3.6
  0.10                      3.0                      3.8~4.2
  0.11                      3.5                      4.8~5.2
  0.12                      4.0                      5.4~5.7
  0.13                      4.5                      5.8~6.2
  0.15                      5.0                      7.2~7.8
以上铜丝可以是漆包线,也可以是多股导线重的一股(根),可以用来修复玻璃保险管。

网友:
铜线是可以作保险线用的,这点肯定,但是铜线在过载时的熔断时间比锡铋合金丝要长,因为它的熔点要比锡铋合金要高很多,从可靠性来说,铜丝是不能用来代替专用的保险丝的,这在电工安全操作规程有明确规定。

网友:
那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比如彩电就不能用,因为彩电用的保险管有延时作用。

网友:
如果能代替为什么没有铜丝做的保险丝?

网友:
我把铜丝接上6v(4节5好电池)铜丝马上发光并瞬间间变成一股青烟

网友:
我以前做实验时也用很细的铜丝代替保险丝。

网友A:
铜丝可以替代保险丝,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必须注意电路允许的电流值和铜丝的允许电流及熔断电流。
           电气安全规程中,禁止用铜丝、铁丝、铝丝代替保险丝并不为过,因为普遍的电工、或者一些半懂不懂的人,盲目用普通电线的线芯或铁丝等接到闸刀中就合闸使用,当电路出现过载时,闸刀失去保险作用,导致线路起火、电表烧毁,造成恶性事故的屡见不鲜;如电路中存在短路,则更危险,合闸时起弧会严重烧伤操作人甚至会造成死亡恶性事故,所以现行电气安全技术规程中依然有: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保险丝使用。
            记得以前某电工手册给出一张表格,是每种不同规格的铜丝其熔断电流值,只要选择合适,依然可以安全的保证线路正常运行。而且普通的RL1等型号的熔断器,其内部熔体就是铜丝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丝可以替代保险丝,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必须注意电路允许的电流值和铜丝的允许电流及熔断电流。:hands ...

其实用铜丝作为熔断丝是很常见的,除了正确选择导体的直径外,还有一个影响安全的因素是:遮断容量,它是指熔断体所在的绝缘物的结构体能够承载短路电流的大小的能力,比如有的熔断器管内充了石英砂就是其中一种决定遮断容量的因素,如果是三相熔断器,相间距离或者是否存在绝缘隔断也是决定遮断容量的一个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用铜丝作为熔断丝是很常见的,除了正确选择导体的直径外,还有一个影响安全的因素是:遮断容量,它是 ...

是的,分断电流(遮断容量)能力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早年间,普通的闸刀因为相间隔弧能力差,所以一律规定闸刀内部用粗铜线直连,在闸刀进线侧另行安装熔断器(RL1螺旋式、RC1A瓷插式,用的比较多的还是RC1、RC1A型),保险丝装在熔断器中,闸刀只做开关使用。
        后来设计的HK1、HK4等型号将下胶盖设计了凸筋,并把熔丝位置的槽设计的深一些,其相间隔弧能力有所提高,但仍然不能杜绝因熔丝熔断时产生的弧光短路事故。新修改的电气安全规程中,对于普通的闸刀(胶盖闸)规定为只能控制5.5千瓦以下的三相异步鼠笼电动机做全压启动用,选用闸刀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3倍;并且闸刀熔体部分依然用粗铜线直连,闸刀进线侧需安装相应容量的熔断器和熔丝,交流弧焊机禁止使用闸刀控制,必须采用漏电断路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分断电流(遮断容量)能力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早年间,普通的闸刀因为相间隔弧能力差,所以一律 ...

实际上以前(一直到70年代初)对遮断容量根本就没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用电容量虽然不大,但是事故的出现可不管你这一套,该出现还是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以前(一直到70年代初)对遮断容量根本就没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用电容量虽然不大,但是事故的出现 ...

出事故即违章。不带有错的,安规不是吓唬人用的,鲜血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

网友:
小时候完电,弄了几个保险丝,自己用同丝换上,后来铜丝也烧断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收藏了,谢谢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家中微波炉中的保险管是10A 的,大概需用多大直径的铜线应急 ...

微波炉的熔丝要耐受较大的电流冲击,铜丝代用比较勉强。用最普通的多股塑料软线当中0.13或0.15直径的细铜丝两根,严格地说,两根的熔断电流比两倍要稍大一些。现在一些电线(尤其是音频线之类的)的材质很差,最好不用。漆包线的铜相对比较纯,能用游标尺量一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