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功放电路中,输出管阴极电阻上并联电容有必要吗?

楼主(2012-07-05):
     推挽功放电路中,输出管阴极电阻上并联电容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完全没有必要!——理由是:推挽电路中两只输出管在本电阻上的信号极性相反,互相抵消啦。
但是有不少人总是搞不明白,或者认为并联电容可以增大输出功率后者没有电容就有负反馈等,例如在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0351-2-1.html中,30楼与44楼等回帖里就有这样的问题。我说过,要就此问题,做实验的,现在冒高温(室内33度)做了这个实验,结论是:在阴极上,并联电容与否,输出功率毫无变化。在小信号输入时。例如输出1W以下,有没有电容,输出功率不变,大信号输入时,例如输出12W时,有否电容也是毫无影响。这就是说,推挽电路从甲类到甲乙类工作时,并联电容是无用的,是浪费一只电容。我的输出级的工作电是负17V,大信号时上升到20V,实验电路以及几张实物照片如下:

本电路组大输出功率大于12W。主观听感可。
部分零件根据本人手中的条件有调整。相关电压为实测值。
最后申明:
1,本人没有条件来做严格的定量测量,就只是在有无并联电容的情况下,用一直万用表(500型)测量扬声器端子上的交流电压而已。
2,失真程度可,用主观听觉来判断。
3,信号源有二:
a,小信号用的是摩托罗拉XT806的播放器。
b,大信号用的是德生PL757收音机。

网友:
推挽两管只是在信号正负半周轮流工作,阴极电阻上交流信号不是抵消吧?等结论。

网友:
有意思,我的6p1pp至今还未细调的,等我也试试看

网友:
这个得需要确定推挽工作于哪类状态。

网友:
甲类推挽阴极电阻不用并联电容,甲乙类最好改用固定偏压。

网友A:
原电路与整理后电路阴极电阻接法不同,原电路阴极电阻上并联电容对负反馈是有影响的。

网友:
我也试验过,推挽管阴极并与不并电容,确实 影响很小。 但就怕管子对称度不好,两个管子的电流不平衡。
理论上说,两管 电流 互相抵消,应该流过阴极电阻的只有直流成分,或者说交流成分很小

网友: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并联电容确实可以省略。可以这样理解,阴极的交流输入阻抗很低,阴极的交流成分被相互旁路掉了,所以阴极电阻不产生交流负反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把推挽的原理 好像 实验成了 差分放大原理。

何以见得是差分电路?
明明第一级是自动平衡倒相电路,第二级是推挽输出哦。你是看到我的电路图的画法的与传统的不一致吧?——须知,差分(动)放大器的关键点不在于电路的画法,而是在于阴极耦合!

楼主:
重复,已经由本人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差分放大器。

不错,自倒相电路就是一个单端输入,双端输出的差动(分)电路。不过,负载从电阻改为变压器的线圈啦——因为要输出功率。

网友:
试了一下,耳朵很难听得出来有什么区别,我的是在A类为主,很少进如ab类,用示波器应该能看到差别的,没有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显然是阴极耦合,只能工作于A类,否则失真颇大。

你说的这个电路叫做自倒相推挽输出电路,这里,上管工作于共阴极状态,下管工作于共栅极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显然是阴极耦合,只能工作于A类,否则失真颇大。

如果再在阴极并联电容器(交流旁路),下管只能起一个推挽变压器做单端时,直流分量的平衡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电路叫做自倒相推挽输出电路,这里,上管工作于共阴极状态,下管工作于共栅极状态。

应该是个差分放大器。

网友:
支持楼主观点,佩服楼主探索精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共xx级的核心是:这个xx极是公用的,即:输入与输出信号都经过的那个电极。

推挽电路的两个输入信号都 ...

这个电路显然是阴极耦合,只能工作于A类,否则失真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不是都从阴极电阻开始,这样解释甲类推挽的原理吗?
关于变压器推挽的工作方式,有必要强调一下 ...

1,甲类工作状态,是线性放大器的典型工作情况,用图示法来表示的话,这个工作点就是负载线(粄极特性曲线上的一条分别与电流轴和电压轴相交而成的斜线)
的中点,在这种状态下,流过电子管的电流就是以这个中点为中心摆动的。其平均值是恒定的,因此,业余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测量电子管阴极电压是否为恒定值来判断,电子管是否工作于甲类等状态。即:
即:
a,不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甲类;
b,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就是甲乙或者乙类。
甲类推挽的情况也与单管甲类一样,不在重复。
2,共xx级的核心是:这个xx极是公用的,即:输入与输出信号都经过的那个电极。
推挽电路的两个输入信号都是加载栅极的,怎么可能是共栅极哦?显然是共阴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搞的那个自倒相电路实验,严格一点说,不应该叫推挽。

既然有了倒相电路,——这个倒相电路是什么具体形式这不是问题,那就产生了两个相位相差180°的信号,能够使这两个信号被放大的电路,不叫推挽电路,那么请你明说,叫做什么电路?

网友B:
还有楼主搞的那个自倒相电路实验,严格一点说,不应该叫推挽。

网友B:
你看看,这不是都从阴极电阻开始,这样解释甲类推挽的原理吗?
关于变压器推挽的工作方式,有必要强调一下,到底是共阴还是共栅?

网友B:
楼主 把推挽的原理 好像 实验成了 差分放大原理。

网友:
细节问题有待于学习:-P

网友:
实验很详细
佩服你的认真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与整理后电路阴极电阻接法不同,原电路阴极电阻上并联电容对负反馈是有影响的。

我的实验是针对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0351-1-1.html中的电路中的D处,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