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换新装——复古的B737A

楼主(2012-07-10):
前段时间在坛里淘了一个熊猫B737A残机。

该机外观对我实在没有吸引力,调谐拨盘在右上角的设计破坏了整体协调,于是打算给它换身新装。也想用软件设计覆铜板制作电路板,但是目前条件有限,以后有机会再玩。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用洞洞板+纸壳的组合。

该机估计有一定历史了,好几个元件都有毛病。双连转轴特紧、一只功放管断脚、稳压用二极管(BG9)断脚。全换!用一对9013换3AX22,用两只1N4148串联换BG9。装好后试机发现无声,测一中放Vbe仅0.2V,检查发现是偏流电阻老化松动所致。用一枚20k精密多圈可调电阻换后,故障排除。在收听过程中广播经常被一些无规律“喀拉”声干扰,调小音量电位器“喀拉”声不变小,而断开输入变压器信号故障消失,说明故障产生在低放级。拆下三极管(3DG201)测hfe,发现一直不断上升。换9014的话估计放大倍数太大还得调偏流,干脆换上一枚hfe=90的3DG201,故障排除。

机壳设计以简洁为美。喇叭防护栏是用早上吃小笼包的时候顺便要来的两根竹签做的,效果不错!

喇叭布用了一块无纺布

装入机芯

放两枚5号电池

背板用一枚M3螺丝固定

可爱的小熊猫

正装照

还有一点遗憾,该机的声音不耐听,听久易烦躁。可能这是由于功放电路太简单了,不知加负反馈会不会有改善。我看到一些电路图,在功放(9013)管的cb间接有一枚0.02μF的电容,是不是可以改善音质。请大家多指教!

(END)

网友:
手工技能不错,就地取材,有创意,支持

网友:
自制熊猫,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心很细啊!佩服做工挺精致的,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的很好!机壳做工十分精巧,要是再涮上钢琴柒,把这个机壳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那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737的电路设计理念,按照当年的技术条件来说,是非常聪明的。并且电路设计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本人有幸淘到一台带包装的新的737,并且有说明书和电路图。从使用效果来看,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
LZ可以说按照原图,自制了737.这个要顶一个

网友:
不错。重装737机,不落俗套。如上漆则更好看了。

网友:
这个机器在85年朋友送我一个,也是旧的!听了几年后,电池夹坏了!后来让我慢慢的弄的不成样子,再后来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网友:
“还有一点遗憾,该机的声音不耐听,听久易烦躁。可能这是由于功放电路太简单了,不知加负反馈会不会有改善。我看到一些电路图,在功放(9013)管的cb间接有一枚0.02μF的电容,是不是可以改善音质。请大家多指教!”

塑封硅管输出曲线线性很差,是声音不耐听的根本原因。所以原装的功放管一般都使用锗低频小功率管。前面的硅高频管的线性,同样很差,但由于输出幅度小,听感不甚明显罢了。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谢谢fzh547611 的评分
现在条件有限,只能用一些简陋材料搞制作。以后稳定了争取弄一个专门工作间好好玩。
说来也奇怪,这么多电子产品,我只独爱收音机。可能和小时候这个爱好的产生是源自一篇《无线电》文章里介绍的单管机吧,一台焊接在图钉上的单管机。那时想法很简单,有这样的收音机就可以在老师上课的时候听广播啦。曾经想参加学校组织的电报兴趣小组(学习发报),但是班主任不让,反而安排去航模小组。后来有幸参加少年宫航模队,阴差阳错下我学习了一些手工工艺技术。因此我比较喜欢自己动手做些东西。
电路图我重新画了一下,标注了两个添加的元件。

这台收音机的灵敏度还不错,在广州晚上电脑旁竟然收到家乡广西的970女主播电台和江西台,原来做的单管机是收不到的。音质不好没办法,习惯就好。

网友:
DIY自娱自乐。高兴就好。

网友(2015-08-01):
这个做得不错,连机壳都自己做

网友:
这个机器小时候我也有一台,质量钢钢的,内磁喇叭靠近电源线声音洪亮。拆了可惜,建议修复

网友:
感觉前脸缺了点东西,有点空,如果在前脸开个小窗,显示频率就好了(不过度盘要重新画)。个人见解,不对请见谅。

网友:
楼主好手艺,壳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
爱机只人倾心打造;自制机体改装B737A。赞!

网友:
很赞赏楼主的动手精神。如想改善音质,还可以进一步采取两条措施:1.适当加大末级推挽功放的静态电流至10毫安左右,办法是调整R8的阻值(适当减小一些);2,在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上端与音频耦合电容C7负极端加接150K左右的反馈电阻,建立负反馈,以改善音质(此电阻可视情在几百K内选择)。

网友:
电路图很漂亮、专业,求带

楼主:
谢谢各位鼓励!这部小机音质能提高的程度估计有限,现在喜欢听喇叭大点的机器尤其是椭圆喇叭的。

网友:
楼主心细手巧,做得很精致。

这个小机我有二台。

网友:
直接买六管收音机套件多好,省得焊万用板费时费力了,记得那天我还被万用板着实地坑了一把

网友:
手艺真好,我也有一台,可以仿制一下

网友:
这个晶体管机虽然怀旧,但指望它音质好很有些苛求。因为它的喇叭才0.1W电功率,供电电压也仅3V,所以没必要在这个基础上多费心,我的意见是留个念想就行了。

网友A:
我也想仿制一台,请问线圈和中周的数值是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仿制一台,请问线圈和中周的数值是几何?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拆旧机得的中周,没自己改过。

网友B:
熊猫b737a外型几特别a,做咩改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猫b737a外型几特别a,做咩改距??

因为滴机落我手上果阵系残机,牟外壳嘎。

网友:
喇叭口径太小,音频表现偏高、刺耳不耐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