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教双三极管6N3的参数

楼主(2012-07-10):
有请教双三极管6N3的参数,那位老师知道?谢谢!

网友:
应用电路。

网友A:
求用它做FM高频头的电路图。。。。

网友:
6N3做高频头的电路颇多,这里仅举两例:

   局部电路

由于上传文件尺寸的限制,只上传高频头周边电路。

网友(2016-08-14):
在60老师的基础上补充如下。
6N3型双三极管
   国产6N3电子管是一个具有高跨导的高频双三极管。管内所装两个氧化物阴极是分别单独引出的,两个阳(屏)极是平板状的并且平行并排,中间隔着一层金属隔离片。
补充特性数据
     内阻      6.25K
     最大阴极回路电路240欧
补充图为主要参数特性曲线。
    6N3电子管的优越性:
    1.由于6N3的跨导较高,管内的等效噪声电阻只有500欧左右,因此在特别高的频率范围内工作时,仍能获得较高的讯号杂声比。
    2.由于管内电极的几何尺寸要比6N1,6N2等小得多,因此极间电容极小,引线电感,和电子渡越时间也很小,所以它在高频范围内能正常的工作。并且有着较高的输入阻抗,在正常规范时(uq=-2伏,Ia=8毫安)频率为50兆周时约为8K而当频率为100兆周时,约为2K左右。
    3.由于两个三极管之间隔着一层金属隔离片,使两个阳(屏)极之间的电容量限制在0.15微微法以下,减弱了两个三极管之间的电容交连作用,因此在级连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6N3的跨路电容还是相当大,不宜工作于频率超过200兆周以上的电路中。
    国产6N3型电子管主要用于电视机中作高频讯号放大、混频和本机振荡等。高频部分可采用阴—栅接地式级连电路而混频部分为单栅混频电路,如国产“北京牌”苏联“旗帜牌”电视机在高频部分就是用两只6N3(6H3П)作高放和混频的。还有在调频广播接收机中,可用一只6N3作高放和变频。另外在高频测量仪器和其他高频电子仪器中也普遍地采用6N3。
    本管在特性方面与美式2C51和捷式6CC42相似,可用国产6N3直接代替。另外有些外国电视机中的高频部分是用欧式ECC85、美式 6AQ8或捷式6CC43。其特性也很近似,但在替换时须更改管座接线图并需调整各极电压,才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用它做FM高频头的电路图。。。。

超外差
超再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用它做FM高频头的电路图。。。。

带有变频来复式超再生高频头
超外差高频头

网友:
一呼百应的论坛!无私奉献 的坛友!顶级设计的电路图!百忙中的支持者!乐于奉献还勤劳着的制作者!技术和知识无所保留老师们的指导者!等等,类似这样的论坛如不火则天理不容!!!我点赞.

网友(2017-03-22):
这图左边那管的屏压是通过右面那管的阴极给的吧?是不是相当于晶体管的共射共基串接中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