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你的电表续集,研究智能电表集中器的奥秘

楼主(2012-07-10):
请注意,本帖一切内容均为研究探索,无任何恶意破坏之意

上次拆了一个智能电表上用的无线通讯模块,原帖在此: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2312-1-1.html
大家都知道,有发出的信号就得有地方接收,今天就来探密一下这个接收的家伙
上次那个小模块就把信号汇总到这里,应该说,这是大哥

就是这么个家伙,每栋楼只有一个,单独装在一个配电箱里,要说位置,我这个板楼里他装在中间单元的楼道顶层
塔楼里找一般安在塔楼中间的某一层,毕竟他要接收来自全楼所有电表的信号
华新电工的DJGJ23-HX11A型集中器,采用ARM9核心,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貌似很高级

打开前盖,先取下GPRS模块,插拔式的,轻松拔出
这个东西的作用是和State Grid联系,只要在集中器里设定
目的地的IP地址,端口号的参数后,集中器就会把
收集到的数据通过它发送给State Grid,这样你才能顺利
拿到每个月的电费账单,当然,不用它也是可以的,集中器还可以利用网线接入网络,同样发送数据,只需要换不同的模块就行,非常方便。
什么?要是把它偷走或搞坏掉?
State Grid不是傻子,有集中器离网了还能不知道?会派工人前来处理的,好像也可以用掌上电脑和集中器通讯,把
数据存到掌机中带回去。你的电费数据会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你的电表和集中器里,不要想入非非,这只是个传输工具。
可以看到,电源灯和T/R灯还亮着,这确实吓了我一跳,
怎么这玩意还带备用电池?
上面还有一个USB口,应该为主机是软件升级用的
背面非常简单,两颗螺丝,一排插针
打开

这是线路板,其实这东西很简单,一个GSM模块就可以了
现在GSM模块都高度集成,仅仅需要很少的外设就可以工作
这个模块型号是GL868-DUAL,TELIT的
但是最重要的,SIM卡,集成不了,还得外接
其余就是些供电,I/O接口什么的

背面的GSM模块

正面
安了一颗ELNA的0.1F,5.5V超级电容器,刚才断电后的电源就是它
提供的,大约能支持1分钟
SIM卡是中国移动的,随e行,插到手机里试了一下
不能打电话,10086都不行,但可以发短信,可以用GPRS上网(废话)
有多少钱不知道,这是公家的卡,不能乱来,测试一下而已

这是那个GSM模块的资料

楼主:
下面轮到微功率无线通讯模块了
一样是插拔式的,轻轻一拔就下来了

4个螺丝卸掉,打开来
背面有一个芯片,经查是一块SRAM

卸下线路板
有一根天线相连,必须小心,一会还要给人家装回去

线路板正面
这个模块能实现很多功能,可以实现自动组网,地址管理,自动路由等一系列功能
而且他是老大,要指挥底下那么多小弟,于是......
主控升级为ATmega128(小弟的是STM8)
那块SRAM应该是做数据缓存用的,毕竟会有大量数据汇总而来,得有个临时仓库(小弟没有缓存)
还多了一个网线插口,有隔离变压器说明这应该就是以太网接口
而不是伪装成网口的RS-232,RS-485
看PCB上的线路走向貌似和无线模块无关,资料表明它是
集中器的网线口,利用它接入互联网和State Grid通信,还可以升级系统
旁边屏蔽罩里是无线收发电路,这是重点关注的

不过这个屏蔽罩焊接的可不怎么样,本来没想打开,结果发现总共3个焊点
两个虚焊,拿螺丝刀一锹就开了,什么做工
当然开了更好,看看里面是什么电路
RF芯片+射频功放电路
单芯片输出最大功率只有20mW左右,肯定不能满足要求,后面跟着功放
但是这个标记LX5的功放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查不到资料啊

这是ADF7020的资料,ADI公司荣誉出品

这是他们的天线
这根较短的,是GSM天线
这根较长的,是470M和电表们通联的天线,安在配电箱外面

楼主:
主机没有拆,打着铅封呢,何况拆主机还是个大工程,并容易触发警报,激怒了State Grid比较麻烦,暂且就算了,下次有机会再说

姑且我们来看看这个集中器究竟能抄些啥,上回拆无线模块,可以肯定的是电能信息必须被传送,但是会不会包含一些其他信息呢
平时集中器上的LCD显示屏是灭的,边上6个按键随便按一下就亮起来,可以查看设置各种信息

这是主菜单,一共5项,底下显示准备拨号,是因为我拔掉了GPRS模块的天线,没有信号就掉线了,可以
看出,左上角G字边上,没有显示信号强度的小格

进入第二项,参数查询
出来这些

里面第3项“集抄电表参数”,便是要查看的参数了
由于这个集中器还带RS-485接口,所以,它也可以抄RS-485总线的表
进入选项,出来画面如图所示,现在显示的是0001号电表,不知道是谁家的
上面那个“请选择测点”是可调的,调到你需要的号码,按确定,离开就出来了
剩余金额:637.21元,现在都是往电表里存钱,所以电表便称“费控智能电表”
底下:“正向有功电能示值”是你从安了这块电表到现在,一共用了多少电

往下翻,峰,谷电量都能记录
还有无功电量,但是没有开启记录功能,这不代表不能计量
目前,对居民用电是不计量无功电量的,而对于企业,厂矿是要计量无功电量的
而且据说费用不低
不知道什么是无功功率的,别问我,问Google。

下一页,电压,电流,一个不漏,不过也没有开启
这里显示的是三相的
这个集中器也可以完美的与三相电表相连】

再翻一页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最大需量,发生时间
你的用电是逃不过State Grid的眼睛的!
你现在功率是多少?负载什么类型?最大你用了多少功率?有没有违章用电?
全能记录在案,确凿无漏

甚至这些都有
我听说有些倒转电表的设备,其原理是先用电容蓄电,然后等交流电过零的时候往里回输
这样使机械电表倒着走,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在这里,行不通了,首先这不是机械电表,其次,你往电网里送电,送了多少?什么时间?
都有记录
不过我要是自己发电往电网里送,电表会不会给我加钱啊?

这个集中器一共对应168个用户

楼主:
看完了计量部分,再看看有什么附送的信息也被发出去了呢?
这里,这些信息被称作事件。比如,你家跳闸了,于是电表里面记录到:X年X月X日X时X分X秒停电了,X年X月X日X时X分X秒来电了。
这就是一个事件

有专门的事件查看选项,分一般事件和重要事件,分别进去后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进去了就是这些
够详细吧?其中那个尾盖变位事件,记录的就是你开盖的事件
进了一个失压事件
还真有发生,但是照片找不到了
好像说的是2011年什么时候,停电了
然后今年好像也停电了一次
剩下的那几项,有的能进有的不能进
不过都没事,显示:无当前事件发生

还能查看这些
在网的电表,都谁啊?

如果有电表不正常,或者网络不稳定......
3台,116号,125号,165号,不知道对应的是谁家
如果没有State Grid的安装图,你就得抄下那10位编号,去楼道
里一块一块的找

还能设定多久抄一次表,每40分钟抄一次,忒短了吧?

抄表也是可以手动启动的
启动抄一次,上面那些数据就是这么抄来的
估计一会就顺着GPRS的数据流发走了

楼主:
最后,再来看看数据是如何发送的

无线模块用的10信道,查表得知472.000MHz

下面是GPRS信息
通讯流量,不算大
不过我把卡拆下来安在手机上,掌上营业厅显示上月消费12元
够贵的
而且我还收到一条短信,关于篮球赛网上订票打折的!
没看错,是篮球票打折,不是电费打折!!!
难不成电表还有这需求?
是一个147的号码,网上查询是移动的数据卡

进入GPRS的参数设置,有一个IP地址,终于知道这些数据都发到哪去了
回家用电脑尝试连接这个IP
ping不通,IE也打不开,想必是要特定的端口才是
看到那个心跳周期了吗?如果你把它改成自己的IP,想自己建私服接收数据,但是,你的电脑是不会
向集中器发送心跳包的,没有这个,集中器是不会工作的。

往下翻,还有短信中心,和我手机上一样
听说可以靠发送短信来控制电表,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过就算是真的也应该是有密码的,要不然,不谁都能搞了

在线模式什么的
用的也是TCP协议

拆完最后,又把所有的东西装了回去,看了看,GPRS也连上了,试了试抄表也成功了,看看来拆机还是成功的,没有弄坏什么东西
原先对智能电表的了解没有这么深,现在才知道,智能电表已经不单单计量电能了,其功能不亚于智能电力仪
看看智能电力仪的介绍,和智能电表有什么区别
http://www.accuenergy.com.cn/product_view.php?id=9

最后,上一些有关集中器和无线抄表的资料,里面包括了这台集中器的说明书
一共6卷,都下载后解压缩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集中器的官方介绍
http://www.huaxin-co.cn/cp_view.asp?id=86&lmid=13
就这么个小东西,1800大洋一个,请State Grid来安个智能电表得了

最后有一点没搞懂,以前我们用电卡买电,买完电量后充到电表里,用完了自动断电
现在是往电表里充钱,供电公司给电表设置好电价,用一度扣多少钱就是了,还可以兼顾阶梯电价,峰谷电价
只是换成钱扣完了断电
既然可以自动化进行的事情,还要这自动抄表系统干什么??
难不成我花钱买了电,还要你供电公司监视着怎么用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再来看看数据是如何发送的

无线模块用的10信道,查表得知472.000MHz

已阅   2012-7-10 23:06:00
介绍得很详细,+10分!

网友:
视角独到,支持!

网友:
不错!!!分析的好!!!

网友:
老大真厉害,把电表开肠破肚找答案。

网友:
非常好的科普贴

网友:
在收钱上真是动作了脑筋

网友A:
那个所谓的“射频功放管”可能是 1117 低压差稳压。

网友:
谁要搞个472.0的长时间发射,估计这东西就不灵了。

网友:
科技就是力量啊。。。让你们老老实实交钱。。

网友:
科技突飞猛进,智能自动抄表系统真是不错。
但愿不要成为坑害百姓的工具。

网友:
高科技为钱服务。
文章很好,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所谓的“射频功放管”可能是 1117 低压差稳压。

我看应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一下各个引脚的对地电压来鉴定。。

网友:
不知道这种电表有没有卖的,买来一个放心研究。

网友:
无功功率是非电阻式用电器〔一般是感性用电器.因实际生活中极少容性用电器〕其电流相位与电压相位不同相而给发电机带来额外的阻力.
一般会在变电所尽量用高压电容补平

网友(2012-08-15):
现在的电表这么厉害啊!把gsm模块拔下来,那一段时间就没有信号了。state gird没有发现吗??

网友:
不错的科普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