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场效应功放电路制作资料

楼主(2012-07-11):
采用IRF250场效应管制作胆味功放及电路图
2009年08月10日 21:19 本站整理 作者:佚名 用户评论(1)
关键字:
采用IRF250场效应管制作胆味功放及电路图
笔者用绝缘栅VMOS大功率场效应管IRF250制作纯甲类功率放大器。这类管子在音响界里是冷僻管,不大受人喜欢。该类管通常用于开关电源中,由于该类管高频区线性好、开关速度快、输出电流大、耐压高,让笔者很感兴趣,把它用于音频放大器中作功率输出管,在甲类输出状态下,声音极具"胆"味。该管的价位低廉,拆机品2元/只,便宜好找,适合工薪族发烧(IRF250电流30A,耐压220V,导通电阻0.85Ω,功率150W,IRF240电流40A耐压180V,导通电阻0.55Ω,功率150W),何乐而不为?
一、场效应管与电子管的原理比较有相似之处
场效应管与电子管的原理相比较如图1所示。场效应管的源极供应电子,相当于电子管的阴极,漏极泄漏电子,相当于电子管的屏极(阳极),栅极是控制电子流的大小,和电子管的栅极作用完全一样,都是通过栅极"G"来输入控制,开大或开小电流从漏极流向源极(电子管是阳极流向阴极)。它们都属于电压控制器件。
二、VMOS管的缺点与制作中的克服
对于电源开关管IRF250、IRF240而言,确与音频名管中的K135、J49等有差异,使众多的发烧友不大喜欢用这类管子。笔者认为其成了冷僻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开启电压的差异,IRF250达到3V~5V不等,给推动级增加了极大的负担。二是该管的一致性差,不好配对,N沟道和P沟道的异极型就更难配对了。
音频CMOS管在0.2V~1.5V的范围就能开启,并进入良好的线性工作区,对推动级的驱动能力要求低,且一致性好,容易配对。因此用IRF250给制作带来一定难度,工作中有时一部分管子已到甲类状态,而另一部分管子还在乙类状态,甚至有的工作在开启与夹断之间,劣化了音质。
针对IRF250这类管子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避开它的缺点,挖掘它潜在的优点,如高耐压、大电流和好的高频放大线性等。
实际制作中,应将电路的重点放在推动级上,只要推动级能输出驱动末端场效应管所需的开启电压3V~5V,也就克服了上述的一大难点。另一个是对差分电压放大管和中功率驱动管的配对误差要在2%的范围内(用数字表配对),每声道只用一对输出管,就不存在配对难的问题。IRF250管子的功率本身就大,没有必要采用多管并联。每声道使用一对输出管,纯甲类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在60W~100W,能胜任大多数家庭的使用要求。
三、线路的选择和改进
笔者选用的是日本雅马哈(YAMAHA)功放的线路,把输出级进行了改造而成(见图2)。IRF250这类管子都是同极型N沟道,因为没有与之功率、耐压、栅偏压值相近的异极型P沟道管子,所以对同极型的管子采用准互补推挽输出。

四、器件的选择要求
三极管的选择要求BG1和BG2、BG3和BG4、BG6和BG7的配对误差在2%以内,BG9和BG10的配对误差在5%之内,其余照图选择就行。中功率驱动管功率要求在20W以上(大功率管更好),才能满足驱动输出3V~5V的电压,这时末端管子的栅压差异在2V~5V。驱动管也工作在10mA~40mA的甲类,发热较高,要求加装散热器。C1、C3、C7用聚丙烯电容,C2用钽电容,电阻按图上要求即可。
电源变压器应在500W左右,笔者用的是630W的C型铁芯,按图4的电压参考自制。

机壳用1.5mm厚的铝板,制作成
400mm×340mm×115mm的底座,面板厚5mm,也可用旧机壳改制。
五、整机的调试
1.通电前应先检查电路各焊点及所有连接线是否正确,整流电源的正负电压是否对称。
2.先不接末端场效应管,通电测量R14与R15的中点是否为0V,待正确后再接入输出场效应管,慢慢微调R9使输出中点为0V。一般相隔15分钟有一次变化,要多次调节,该电阻或可调电阻的功率不能小于1/2W(尽量大些),小了易在装机后产生漂移不稳定。
3.用数字表毫伏挡检测输出源极电阻0.22Ω两端压降,再慢慢微调W2,使0.22Ω电阻两端压降在100mV,两个驱动管的基极AB端的压降在7V~10.5V不等,使输出管的静态电流在1A~1.5A左右,进入纯甲类状态,发热很利害,要求铝材散热器重量每声道不小于2.5kg(从这个角度看。石机的耗龟不比胆机小.特别是在甲类大功率情况下.有时还要超过胆机--编者)。W2要用小型多触点的精密微调电位器,以免有跳动或者悬空,损坏输出管。
4.喇叭保护器的调节应按图3设定。因为大于1.5V会烧喇叭,小于1.2V又会频繁地保护而产生不稳定,所以把它设定在1.4V左右为宜。
具体调校法:用1.5V和1.2V电池各一节,第一步将两节电池负极接地,正极分别碰触ROUT、LOUT两端,正DC电压经过R22和R23给BG15基极建立电位导通ec脚,使BG16的基极被拉下为0V截止,致使BG17截止,继电器失电跳开切断扬声器。第二步将两节电池正极接地,负极分别碰触ROUT、LOUT两端。当负DC电压经过R22和R23给BG13的be脚建立起电位并导通ec脚,使BG14基极建立电位导通,同理,又使BG16和BG17截止,也使继电器跳开切断扬声器,达到保护的目的,调节R23将动作电压调整到正负1.5V和1.2V均动作为止。

[图文]相同极性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制作
[日期:2009-04-24]        来源:土炮网  作者:佚名        [字体:大 中 小]
   场效应管偶次谐波丰富, 听感颇有电子管的风味。 而且其输出功率相比电子管可以做得很大,
且成本不高,所以胆前级配场效应管功放,在发烧圈内很流行。
   本电路输入部分较为简洁,采用一对性能指标完全一致的音频低噪声管 C1815组成差分放大
电路,由负载输出端的 33kΩ电阻和 1kΩ电阻经分压反馈到 BG2 的基极,自动平衡输出管的工作
电压,省去调整中点电压的麻烦,实测<50mV。
   BG3 是一级恒流源,以改善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其基极电位是由发光二极管提供,
性能和信噪比优于稳压二极管,使 BG3 的基极电位控制在 1.8V 左右。工作时,该管还可起到指
示灯的作用。BG5 是另一级恒流源,使 BG4 的电压增益有较大提高。
   BG6、BG7、BG8 为中功率电压放大推动管。其中 BG6起到调整整机静态电流的作用,调整
元件只有带锁紧螺栓的 VR 一个。调试前,该可调电阻置于中间位置,用 1A 直流电流表串接在
正电源和二只功率管的 D极,微调 VR,阻值大则电流大,一般调整在 200mA左右,并锁紧可调
电阻。由于场效应管的负温度特性,静态电流会自动减流,但不会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8 只场
效应管应尽量配对一致,这样可防止某管发热量大的状况。K851、K854 等场效应管拆机品价格
十分低廉,性能稳定,音质表现较好。
   本机耦合电容器仅有输入端每声道一个,一定要采用 CBB 无感电容。笔者经过试验,任何电解电容(包括极品),由于存在一定的漏电率,卷绕电感和转换速率低等缺点,在大音量状态下
都不能胜任,声音听感欠佳。
   电源采用 100W 以上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为 2×26V或 2×28V。整流桥电流大干 10A。用
4 只6800μF/50V ELNA高速电锯电容作滤波,并且并联上 1pF CBB电容作高频退耦。电路原
理所示。
   扬声器保护电路安装完成后,可试验一下是否正常,方法是单独接通保护器电源,几秒钟内
继电器 J 应吸台。在 10kΩ电阻上端与地接 1.5V干电池,继电器又马上断开。表明工作正常。
   输入端电位器中心点接头,由R、C 和 K组成超低音提升电路。小音量时按下开关后,低音
得到明显提升,感觉声浪阵阵而来,效果的确不错。
   本机音色与胆机相差不大,但少些韵味,但输出功率更大,高低频延伸更佳。

自制的场效应功放电路图
发布时间:2009-12-26 10:34        发布者:我爱电路图
关键词:场效应, 电路图
场效应管具有输入阻抗高、频率特性好、稳定性好(无二次击穿现象)、低噪声、低失真等特点,已被广泛地应用在音响电路中,用VMOS功率场效应管制成的功放,音色优美,音色比双极型晶体管功放暖,与电子管功放相似,失真小且制作容易,因此很受音响爱好者的喜爱。能拥有自制的高品质功放更是很多发烧友的梦想,因为自己动手制作功放
既可以学习技术,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制出适合自己品位的功放,实为一种乐趣和享受。下面介绍一款简洁易制的场效应管功放。

如图所示(图中只画出一个声道)。为减小失真,输入级采用差动放大电路。V1用对管2SC1583,稳定性和对称性好;V2接成恒流源,为本级提供稳定的静态工作
电流,采用恒流源作差动放大器的射极电阻,可提高差动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和动态范围,从而进一步改善失真。c1为输入耦合电容,R1、c2构成低通滤波器,阻止前级的超音频干扰信号窜入功放;R2决定了功放的输入阻抗。合形式,是从成本上考虑的。若全用场效应管,效果更好。

各管的射(阴)极都加有本级电流负反馈电阻,起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有利于改善失真。整机负反馈则由R18、R19、C6、C7组成,总增益约为26.8dB。C7是隔直电容,使前后级形成直流全负反馈,保证输出中点静态零电位。

c3、c6是为了抑制高频自激振荡而设置。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大部分由V3获得,而c3可产生高频负反馈,降低放大器的高频增益,破坏高频自激的幅度条件。但c3又使高频相位
更加滞后,所以在反馈回路中加入C6,进行相位超前补偿,破坏高频自激的相位条件。

C5、R17组成相移校正电路,使负载近于纯电阻。防止高频自激。由于扬声器阻抗中的电感分量在高频时明显增加,使放大器的负载呈电感性,引起输电流滞后于输m电
压。若放大器的高频增益较高,还容易产生高频自激振荡。

R13、R14串接在栅极是防止VMOS管产生高频自激。由于栅极的高阻抗,加上接线及分布电容、电感和栅极分布电容的影响,VMOS管在工作中可会出现高频自激振荡。解决V3为第二级电压放大管,V5接成恒流源,为本级提供稳的静态工作电流和高的负载阻抗,由于V5的存在,v3的压增益大为提高,这样,就不必用自举电路。

V4、VR和R9接在V3、V5集电极之间构成Vbe扩大电,调节VR可改变末级大功率管的静态工作电流。V4还起度补偿作用,当功率管的温度升高时,V4的发射结压降小,于是V4的集电极一发射极电压也降低,从而降低了功管的静态电流,作用与二极管相似,但比二极管更灵,安装时应与功率管一起装在散热器上,电气上要绝。

V6一V9等组成输出级,采用双极型晶体管与场效应管混的办法是加入阻尼电阻,即在栅极串接一只电阻(一般不超过1kQ)。

楼主:
相同极性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制作
时间:2010-11-29 07:18来源:未知 作者:电路网 点击:100次
    场效应管偶次谐波丰富,听感颇有电子管的风味。而且其输出功率相比电子管可以做得很大,且成本不高,所以胆前级配场效应管功放,在发烧圈内很流行。    本电路输入部分较为简洁,采用一对性能指标完全一致的音频低噪声管 C1815组成差分放大电路,由负载输出端的33kΩ电阻和1kΩ电阻经分压反馈到BG2的基极,自动平衡输出管的工作电压,省去调整中点电压的麻烦,实测<50mV。    BG3是一级恒流源,以改善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其基极电位是由发光二极管提供,性能和信噪比优于稳压二极管,使BG3的基极电位控制在1.8V左右。工作时,该管还可起到指示灯的作用。BG5是另一级恒流源,使BG4的电压增益有较大提高。    BG6、BG7、BG8为中功率电压放大推动管。其中BG6起到调整整机静态电流的作用,调整元件只有带锁紧螺栓的VR一个。调试前,该可调电阻置于中间位置,用1A直流电流表串接在正电源和二只功率管的D极,微调VR,阻值大则电流大,一般调整在200mA左右,并锁紧可调电阻。由于场效应管的负温度特性,静态电流会自动减流,但不会影响整机的正常工作。8只场效应管应尽量配对一致,这样可防止某管发热量大的状况。K851、K854等场效应管拆机品价格十分低廉,性能稳定,音质表现较好。         本机耦合电容器仅有输入端每声道一个,一定要采用 CBB 无感电容。笔者经过试验,任何电解电容(包括极品),由于存在一定的漏电率,卷绕电感和转换速率低等缺点,在大音量状态下都不能胜任,声音听感欠佳。     电源采用100W以上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为2×26V或2×28V。整流桥电流大干10A。用4只6800μF/50V ELNA高速电锯电容作滤波,并且并联上1pF CBB电容作高频退耦。电路原理所示。     扬声器保护电路安装完成后,可试验一下是否正常,方法是单独接通保护器电源,几秒钟内继电器J应吸台。在10kΩ电阻上端与地接1.5V干电池,继电器又马上断开。表明工作正常。     输入端电位器中心点接头,由R、C和K组成超低音提升电路。小音量时按下开关后,低音得到明显提升,感觉声浪阵阵而来,效果的确不错。     本机音色与胆机相差不大,但少些韵味,但输出功率更大,高低频延伸更佳。

采用IRF250场效应管制作胆味功放及电路图
来源:网络作者: 未知
百度搜藏QQ空间腾讯微博QQ收藏开心网人人网新浪微博搜狐微博网易微博鲜果更多0
   如有图片缺失等问题,请点此告知,本站将尽量修正。感谢您的参与!(图片不清楚请点击图片放大或点右键另存到本地察看)

采用IRF250场效应管制作胆味功放及电路图
笔者用绝缘栅VMOS大功率场效应管IRF250制作纯甲类功率放大器。这类管子在音响界里是冷僻管,不大受人喜欢。该类管通常用于开关电源中,由于该类管高频区线性好、开关速度快、输出电流大、耐压高,让笔者很感兴趣,把它用于音频放大器中作功率输出管,在甲类输出状态下,声音极具"胆"味。该管的价位低廉,拆机品2元/只,便宜好找,适合工薪族发烧(IRF250电流30A,耐压220V,导通电阻0.85Ω,功率150W,IRF240电流40A耐压180V,导通电阻0.55Ω,功率150W),何乐而不为?
一、场效应管与电子管的原理比较有相似之处
场效应管与电子管的原理相比较如图1所示。场效应管的源极供应电子,相当于电子管的阴极,漏极泄漏电子,相当于电子管的屏极(阳极),栅极是控制电子流的大小,和电子管的栅极作用完全一样,都是通过栅极"G"来输入控制,开大或开小电流从漏极流向源极(电子管是阳极流向阴极)。它们都属于电压控制器件。
二、VMOS管的缺点与制作中的克服
对于电源开关管IRF250、IRF240而言,确与音频名管中的K135、J49等有差异,使众多的发烧友不大喜欢用这类管子。笔者认为其成了冷僻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开启电压的差异,IRF250达到3V~5V不等,给推动级增加了极大的负担。二是该管的一致性差,不好配对,N沟道和P沟道的异极型就更难配对了。
音频CMOS管在0.2V~1.5V的范围就能开启,并进入良好的线性工作区,对推动级的驱动能力要求低,且一致性好,容易配对。因此用IRF250给制作带来一定难度,工作中有时一部分管子已到甲类状态,而另一部分管子还在乙类状态,甚至有的工作在开启与夹断之间,劣化了音质。
针对IRF250这类管子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避开它的缺点,挖掘它潜在的优点,如高耐压、大电流和好的高频放大线性等。
实际制作中,应将电路的重点放在推动级上,只要推动级能输出驱动末端场效应管所需的开启电压3V~5V,也就克服了上述的一大难点。另一个是对差分电压放大管和中功率驱动管的配对误差要在2%的范围内(用数字表配对),每声道只用一对输出管,就不存在配对难的问题。IRF250管子的功率本身就大,没有必要采用多管并联。每声道使用一对输出管,纯甲类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在60W~100W,能胜任大多数家庭的使用要求。
三、线路的选择和改进
笔者选用的是日本雅马哈(YAMAHA)功放的线路,把输出级进行了改造而成(见图2)。IRF250这类管子都是同极型N沟道,因为没有与之功率、耐压、栅偏压值相近的异极型P沟道管子,所以对同极型的管子采用准互补推挽输出。

四、器件的选择要求
三极管的选择要求BG1和BG2、BG3和BG4、BG6和BG7的配对误差在2%以内,BG9和BG10的配对误差在5%之内,其余照图选择就行。中功率驱动管功率要求在20W以上(大功率管更好),才能满足驱动输出3V~5V的电压,这时末端管子的栅压差异在2V~5V。驱动管也工作在10mA~40mA的甲类,发热较高,要求加装散热器。C1、C3、C7用聚丙烯电容,C2用钽电容,电阻按图上要求即可。
电源变压器应在500W左右,笔者用的是630W的C型铁芯,按图4的电压参考自制。

机壳用1.5mm厚的铝板,制作成
400mm×340mm×115mm的底座,面板厚5mm,也可用旧机壳改制。
五、整机的调试
1.通电前应先检查电路各焊点及所有连接线是否正确,整流电源的正负电压是否对称。
2.先不接末端场效应管,通电测量R14与R15的中点是否为0V,待正确后再接入输出场效应管,慢慢微调R9使输出中点为0V。一般相隔15分钟有一次变化,要多次调节,该电阻或可调电阻的功率不能小于1/2W(尽量大些),小了易在装机后产生漂移不稳定。
3.用数字表毫伏挡检测输出源极电阻0.22Ω两端压降,再慢慢微调W2,使0.22Ω电阻两端压降在100mV,两个驱动管的基极AB端的压降在7V~10.5V不等,使输出管的静态电流在1A~1.5A左右,进入纯甲类状态,发热很利害,要求铝材散热器重量每声道不小于2.5kg(从这个角度看。石机的耗龟不比胆机小.特别是在甲类大功率情况下.有时还要超过胆机--编者)。W2要用小型多触点的精密微调电位器,以免有跳动或者悬空,损坏输出管。
4.喇叭保护器的调节应按图3设定。因为大于1.5V会烧喇叭,小于1.2V又会频繁地保护而产生不稳定,所以把它设定在1.4V左右为宜。
具体调校法:用1.5V和1.2V电池各一节,第一步将两节电池负极接地,正极分别碰触ROUT、LOUT两端,正DC电压经过R22和R23给BG15基极建立电位导通ec脚,使BG16的基极被拉下为0V截止,致使BG17截止,继电器失电跳开切断扬声器。第二步将两节电池正极接地,负极分别碰触ROUT、LOUT两端。当负DC电压经过R22和R23给BG13的be脚建立起电位并导通ec脚,使BG14基极建立电位导通,同理,又使BG16和BG17截止,也使继电器跳开切断扬声器,达到保护的目的,调节R23将动作电压调整到正负1.5V和1.2V均动作为止。
TAG标签: 电路图 制作 功放 IRF250 胆味

场效应管(MOSFET)组成的25W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0-12-04 13:28:01
场效应管(MOSFET)组成的25W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功放电路技术参数:
输出功率:25V,8ohm负载.
灵敏度: 200mV 输入 25W 输出
频率响应:30Hz to 20KHz -1dB
THD @ 1KHz: 0.1W 0.014%  1W 0.006%  10W 0.006%  20W 0.007%  25W 0.01%
THD: 0.1W  0.024% 1W 0.016% 10W 0.02%  20W 0.045%  25W 0.07%
音频功放电路:

R1,R4 = 47K 1/4W 电阻
R2 = 4K7 1/4W 电阻
R3 = 1K5 1/4W 电阻
R5 = 390R 1/4W 电阻
R6 = 470R 1/4W 电阻
R7 = 33K 1/4W 电阻
R8 = 150K 1/4W 电阻
R9 = 15K 1/4W 电阻
R10 = 27R 1/4W 电阻
R11 = 500R 1/2W
R12,R13,R16 = 10R 1/4W 电阻
R14,R15 = 220R 1/4W 电阻
R17 = 8R2 2W 电阻
R18 = R22 4W 电阻 (wirewound)
C1 = 470nF 63V 薄膜电容器
C2 = 330pF 63V 薄膜电容器
C3,C5 = 470uF 63V 电解电容器
C4,C6,C8,C11 = 100nF 63V 薄膜电容器s
C7 = 100uF 25V 电解电容器
C9 = 10pF 63V 薄膜电容器
C10 = 1uF 63V 薄膜电容器
Q1-Q5 = BC560C 45V100mA 低噪声高增益PNP三极管
Q6 = BD140 80V 1.5A PNP三极管
Q7 = BD139     80V 1.5A NPN 三极管
Q8 = IRF532 100V 12A N沟道场效应管
Q9 = IRF9532 100V 10A P沟道场效应管

电源电路

Parts:
R1 = 3K3 1/2W 电阻
C1 = 10nF 1000V 薄膜电容器
C2,C3 = 4700΅F 50V 电解电容器
C4,C5 = 100nF 63V 薄膜电容器
D1 200V 8A 整流桥,读都也可以用四个整流二极管
D2 发光二极管
F1,F2 3.15A 保险丝
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25V+25V(中间抽头).
PL1 插座
SW1 开关
注意事项
Can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CD players, tuners and tape recorders. Simply add a 10K Log potentiometer (dual gang for stereo) and a switch to cope with the various sources you need.
Q6 & Q7 must have a small U-shaped heatsink.
Q8 & Q9 must be mounted on heatsink.
Adjust R11 to set quiescent current at 100mA (best measured with an Avo-meter in series with Q8 Drain) with no input signal.
A correct ground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eliminate hum and ground loops. Connect in the same point the ground sides of R1, R4, R9, C3 to C8. Connect C11 at output ground. Then connect separately the input and output grounds at power supply ground.

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作者:Admin    来源:
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本文介绍一款号称采用进口原装器件装制的烧级功放电路,效果非凡。初听时,不觉有些小视。在功放中,以线路如何先进、音质如何上乘,而自我标榜者,不乏有之。但拿到此板后,才知有些“轻敌”,整个线路板布局较为考究,进口五色环金属膜电阻,清一色的VMOS-FET场效应管稳坐板上,颇有大家风范。现介绍给广大的音响爱好者,希望能力您的不懈的追求提供一点帮助。

电路原理如图中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全VMOS-FET场应管功率放大器。由于采用了3对大功率效应管组成推挽电路。所以输出功率可达125W,整个电路的失真却在0.01%以下。

本电路的中点电位器通过RP1调整0V正负50MV;调RP2使功放管的静态电流为500MA即可。整机的电路增益约为31倍。电路中所用到场效应管的指标如下:TRF522、8522:7A 100V40W、TO-220封装;IRF150、9150:40A 110V150W、TO-3封装。

楼主:
资料来源如下。电器图也可以在这里找。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2009081084402.html

采用IRF250场效应管制作胆味功放及电路图

---------------------------------------------

http://www.go-gddq.com/html/2007-03/413695.htm

---------------------------------
http://wenwen.soso.com/z/q156370735.htm

----------------------
http://www.tupao.com.cn/show.aspx?id=561&cid=6
[图文]相同极性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制作

-----------------------------------------

http://www.go-gddq.com/html/2007-03/413695.htm

http://www.longjindz.com/list.asp?id=313

制作靓声甲类功放
http://www.elecbbs.com/article/20071220/16664.html

自制的场效应功放电路图

http://www.embcom.net/thread-7024-1-1.html

----------------------------------------

http://diagram.weeqoo.com/2008/3/20083514175428156.html

http://www.go-gddq.com/html/s143/2010-10/511611.htm

-------------------------------------------------

上下对称的负反馈方式场效应管功放电路图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20101225228187.html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20101225228188.html

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本文来自: DZ3W.COM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sch/musicop/10234.html
---------------------
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电路图

本文来自: DZ3W.COM 原文网址:http://www.dz3w.com/sch/musicop/10234.html

---------------------
http://www.pvcer.com/Html/?7010.html

http://www.dltdl.com/audio/2010/112916352.html

http://www.goodbj.net/show.aspx?id=6853&cid=38

http://www.ic72.com/technology/circuit_info_123704.html

http://www.sydzdiy.com/plus/view.php?aid=19018

---------------------------------------
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23712.html

http://www.apx168.com/article/html/14427.html

网友:
lz辛苦了,我前两天正好想了解一下mos管,现在看到你的帖子,谢谢你!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
我在这里高声喊,打倒电子管啊!

楼主:
电子管还是很好呀,就是好机更贵。

网友:
没见图啊,楼主

网友:
请楼主快上电路图

楼主:
三楼的连接中就有电路图嘛。‘

学习不认真。

网友(2012-12-23):
有哪位师傅画出PCB 来给大家参考,要简洁些的.

网友:
场管是不错,可惜单是用一对管,比大功率3极管的阻尼还是不够,末级一对管还是3极管的动态好点

网友:
.堆

本人到电路出处.看见一网友帖说;〝做一完成后只有上半波.宣布该电路失败〞

这制作失败的网友应是猴子学钓式的DIY.我们要注意电源型场功率管起始电压与原先YAMAHA电路所用普通管起始电压不同如照搬电路.必然出现如上所说种种问题;如一楼说的推动管进入甲类.功率管还未起.推动管要用中/大功率管.
如作适当的修改.把推动级改为与埸管匹配.以上那网友所说种种毛病.便不复存在.方法是把场管输入电阻从原一百六十欧先改为同轴1K欧电阻.开始调整时先置于对底部一百六十欧.然后慢慢加大.使在场管串上的0,1欧小电阻上达到一楼所说电压值即可

在出电路处也有注册.在矿坛答这个问题算了.人懒了.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