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便携式矿机 性能还好 (上线圈特写山寨蜂房)

楼主(2012-07-11):
室外接一段3米的天线 用人当地线 效果挺不错的。。   我用的是压电片当耳机。检波 1N60  抽头中间 1000皮电容(电容可省)

外接天线直接接 谐振线圈的上端 地线接下端。(加上地线入地效果更好)

加入矿机线圈的特写

1 (8).jpg 1 (9).jpg 1 (3).jpg 1 (2).jpg 1 (6).jpg 1 (5).jpg 1 (4).jpg

放在电脑键盘处可以听到电脑的声音 呵呵 耳机就是压电片 上图了轻巧 便宜!

另如果听不到电脑声音 那您就别去听电台的声音了。。。肯定听不到。(周二停台我也有办法玩矿机 免费信号源 也可以试试开关电源的手机充电器)
再上一张原理图 。原理图中天线线圈没有画出来。资料齐了。

网友A:
下了工夫。旋纽是跑车轮子?

网友B:
声音大不?

网友:
线圈绕的挺特别。

网友:
   磁棒线圈绕出这效果,很新奇!

网友C:
象文字描述象双回路,看线圈象三回路,看整体三回路双调谐,需要努力猜一猜到底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大不?

市区 接根线  满意收听 。。向声音大 。。天线接长些。。

另外天线不能太长。。否则帆布电容影响选择性。。电台会向电容小的方向移动。。

2020482  和 线圈加矿石 :

   线圈是我的得意之作!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文字描述象双回路,看线圈象三回路,看整体三回路双调谐,需要努力猜一猜到底是那种。

天线谐振线圈 直接接天线效果最好。

其他的线圈接天地线效果都不如上述。决定将副线圈拆掉。懒得动手就留在哪里了 。估计以后有十米以上的天线估计还能用到。

单回路的矿机,让您费心了。玩的开心!

网友:
你的线圈很像蜂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市区 接根线  满意收听 。。向声音大 。。天线接长些。。

另外天线不能太长。。否则帆布电容影响选择 ...

绕线圈的线是个小线包拆下来的,没捋直就直接绕上去的出来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线圈的线是个小线包拆下来的,没捋直就直接绕上去的出来的效果吧?

前辈好眼力!  差不多了。。是专门制作的工具做的  很简单的工具 两根一次性筷子 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了工夫。旋纽是跑车轮子?

这个轮子套上去 正合适 不松不紧 ,像定制的一样。

网友:
刚看到线圈,乱绕一通.细一看,锋芒暗露,高人高人真高人,高人出在云霄头!

网友:
超级好的矿机,蜂房很有特色插线排有创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市区 接根线  满意收听 。。向声音大 。。天线接长些。。

另外天线不能太长。。否则帆布电容影响选择 ...

线圈绕法有创意,如再加一支磁棒用8字绕法接收更强!

网友:
不错,线圈绕的有特色,赞!

网友:
线圈有道理!收到更多的台是硬道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绕法有创意,如再加一支磁棒用8字绕法接收更强!

加多一支磁棒 用 8 字绕法   请详解

难道是两只磁棒并行 ,然后8字绕线?-----那不就有点类似半开放线圈了 磁路版闭合  如何接受信号?

您的意思应该是要接天线的吧 。。。有点靠近或类似磁环的效果了。。

得空试试.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