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胆6T1电脑小功放制作---供初学者参考的作品

楼主(2012-07-13):
手中有几只小塑壳,一直想做点小东西玩玩。

  看到坛子里网友们做的6N1、6F2、6J5等微型小功放很感兴趣,于是一直想动手做一台。首先要准备材料、元器件,必须尽量利用手中的破烂,实在没有再去买。
  胆要求数量要少,电牛也要小,不然塑壳装不小。
  手中只有一小盒垃圾管:6N1、6P1、6F2、6N3、6N2、6N7P等。
  只有一只小电牛,次级电压两组:170V、6.3V,就想利用它了。

  由于此电牛原来用于6N3前级,只能供6N3两只电子管工作,电流很小,要做电脑功放,手中的管子都不合适。
  淘宝上看到6T1这个冷门管,3元一只,不贵,查手册是用于推挽输出,阳级150V,双四极管,对它产生好奇心,我这个小电牛推一个6T1完全可以,就买它了。

输出变压器没有,就向求是买了两只小输出。

翻箱倒柜找了一些阻容件,看到一只以前黑白机上的帧阻流圈,想不出能做啥用?扔了也舍不得,就用在电源电路里吧。权当它寄存在这个塑壳内。

  整流二极管据说用拆机的比较保险,报废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有好几只,拿了一只,看到上面的滤波电路完好,利用一下我想不会有坏处的,于是干脆锯下滤波电路部分。其余几只拆下68U/400V电解电容用于电源电路上。

  接下来要画出6T1电路,发现坛子里有师傅装过,于是就模仿了,再结合自己的元器件,图有所改动。
先加入“纸板党”试搭电路,用CD放音,音量虽然不大,但也够用了。
整理后的电路图如下:
由于电脑、CD、MP3等音源都有音量控制,所以电路图中就省去了音量电位器了。
接下来要想办法装入塑壳内,本人要求:
一、塑壳面上不允许有螺钉孔。
二、凸出电子管形象。
三、面板要简洁。
于是先纸上谈兵,排出了位置图:

由于位置比较紧凑,小电牛高度正好能容入塑壳内,输出牛要与电牛保持垂直,于是拆去输出牛的包夹重新用不锈钢皮做了两只包夹,包夹制作过程如下:
先量出输出牛的尺寸,用三维CAD软件的钣金功能绘出包夹图:
点一下“展开命令”就立即变成展开图:
转出二维CAD图,一比一打印出来:

楼主:
下来的事情是如何焊接?塑壳内搭棚焊接难度很大,于是就做一块印版吧:

接下来就是焊接、装配:

楼主:
试接CD或电脑放音,没有听到噪声、交流声,还算幸运。
接上自制的MP3放音,声音很小,找到一件“Fiio”耳机放大器串于中间,声音正好!一口气听了三个小时,摸摸机壳仅有点微温。

先搞到这里,接下来那个电子管罩如何折腾?我设想如下:

  总是感觉一个电子管孤零零地站着,太单调了,如果在旁边装上一根蛇皮管,做一盏LED台灯,陪衬一下如何......以后继续折腾。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6T1里面的两个四极管只有一个阴极,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固定栅压,如果用自偏压回串扰。  这样下来电路就不简洁的,不如直接用双三极管做了如6N1/6N6/6N3都行/

网友:
做的真不错,整洁、漂亮!

网友:
这种无激励的独立功放,无论其功率大小,一般称之为“功率接续器”。

网友B:
做工不错,但是在外观设计方面似乎还有点缺陷,总感到电子管寡立在机壳上面,体现不了胆机的味道,还不如把电源牛与输出牛摆在表面上,为防尘可在电源牛与输出牛外面加一个金属方形防尘罩,并且接地,这样又能防电磁对放大器的干扰,一举两得,另外面板显得过于简洁,那个电源指示灯也有点老气。不过总体方面还是不错的,在业余条件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很工整,值得我学习

网友C:
楼主全才!
这个电牛配6J9或6AK6是绝配,
功率大,声音也会好很多,
您那个小音箱貌似灵敏度不会太高,也影响了最大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T1里面的两个四极管只有一个阴极,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固定栅压,如果用自偏压回串扰。  这样下来电路就不简洁 ...

谢谢指导,惭愧,理论知识实在浅薄,这个“回串扰”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反正是“玩”字当头。
6N1/6N3/6N6等是担心小电牛不行,用6T1试试,相比我那台晶体管电脑功放音质差不多,有空我还是要把6T1拆掉的,再试6N7P热盘机,准备牛入牛出,不用电牛,直接用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滤波部分,通220V交流电,出来就是直流300V高压,请教不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画的不错。

本身就是搞模具设计的,靠CAD画图混饭吃的,胆机电路是外行了......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但是在外观设计方面似乎还有点缺陷,总感到电子管寡立在机壳上面,体现不了胆机的味道,还不如把电 ...

谢谢,现在机壳不想多钻洞,拆了还可以做其他,有得玩,以后定型了,就按你说的方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全才!
这个电牛配6J9或6AK6是绝配,
功率大,声音也会好很多,

谢谢求是老弟!
遗憾的是目前没有6J9或6AK6
您的建议非常好,有空准备试试看。
建议您输出牛的包夹再搞一种竖起的,方便大家选择,那就不用像我这样去敲打改制了。
小音箱灵敏度还可以,与我的另一对南京喇叭音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