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pp放大器音质相当不错

楼主(2012-07-14):
      原本想做台6p14推挽机,手里有几支6p15电子管,在旧货市场淘了两个不间断电源变压器,家里还有两个66*36旧变压器铁芯,(都是0.5片,其中一个还是F片)有什么就用什么吧,在市场淘了一个260*150*45的铝合金机箱,大热天在家里掏眼、打孔、连锯带锉,忙活了几天,总算有了成果。
    输出牛是用手摇钻改绕线机绕的,4加3绕法。电牛原来想重绕,增加高压绕组,但是手里没有合适的漆包线,又觉得太费事,就将两个不间断电源变压器反接吧。这俩个变压器一个96*50(约180w)另一个是76*50(约90w)功率足够,初级220v有3个抽头,次级13v(双线并绕)中心有抽头、还有14v一组。我将96*50的次级13v双线并绕的接头焊开分成了四个6.5v绕组,其中两组供双路共8个电子管灯丝,另两组6.5v串联后接在76*50变压器的13v绕组上,14v绕组供延时电路用。再将76*50变压器220v绕组与本身的14v绕组串联,整流后得到大约310v直流电压。
    为了美观不在机箱上留下固定管座的螺丝孔,用附铜板做了一块底板安装管座,(这下费了劲了,上下孔要对正,开孔器不能偏一点,好在是铝合金机箱,加工还算容易一些。)这块附铜板有好处,可以大面积接地,搭棚的元器件凡是接地的就近焊在附铜板上。电源板上设计了30秒高压延时电路。
    参考前辈的6p14pp电路图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音调电路,阻容参数进行了调整。前面板考虑了半天做成什么样,正好有一块绿色亚克力的相框,尺寸与机箱相配,自己设计并用打印机打了一张logo,放在亚克力板下面,自我感觉良好。
    焊接通电调试,一切正常。本人将放大器接入双8寸落地音箱,电位器放在10点位置已有爆棚感觉,低音丰满,高音清晰,比以前制作的6p14单端功率显然大了不少,灯丝电源一端接地后,耳朵贴近音箱听不到交流声。
    换上6p14管(管座1、3脚已连接)声音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感觉还不如6p15奈听,(有的参数可能需要调整)总体讲6p15是不错的管子,且价格便宜。
    总结一下:音调电路有点画蛇添足了,调整低音电位器变化不大,调整高音电位器到0位时会产生嚎叫,(请各位老师给以指教本人万分感谢)
    铝合金机箱选小了,显的比较拥挤,原来想放两个UV表只好做罢,散热还不成问题,开机2个小时后变压器温度稳定在46度左右。
    牛盖不配套,96、76牛用的都是86的盖,这还是从卖变压器老板那里费了半天劲淘来的,66的盖一侧还有开孔,又焊又剪费了不少力气,买了罐自喷漆将几个盖喷了一遍,手潮喷的不乍地,请各位老师多提意见和建议本人先谢了。

网友A:
据说6P15做推挽,三极管或超线性接法,表现会超过6P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6P15做推挽,三极管或超线性接法,表现会超过6P14

曾经用过6p15超线性推挽.是比6P14表现好的多多....

网友:
漂亮!做工那么好不好听才怪呢。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啊     做的太美了就是6P15的声音又那么美吗   还比6P14都强?

网友:
机器做得不錯!对6p15过奖了,它比6p14还是要差点。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做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
做的漂亮极了

网友B:
6P15推挽能输出几瓦?

网友:
看样子输出铁芯是斜E字形. 这种铁芯大都用在控制变压噐上. 质量较差!!

网友:
无论从电路,结构的构思到制作工艺都堪是精品、精品,还是精品!!!

网友C:
线路图压缩的太小了,只有60.9 KB,看着费劲,建议压缩到两百多K,再上传一遍。

网友:
做的很好,支持自己动手绕牛.

网友:
支持廉价发烧,不受商家蛊惑,制作精美。6P15是很好的功率管。

网友D:
提个建议吧,维修 调整要麻烦得多。

网友:
坛里高手真不少

网友:
构思好!
做的好!
声音好!
采购成本低!
今后电费低!

网友:
灰常漂亮,感觉像是艺术品,帮顶!!!

网友E:
工艺确实不错,看得出来楼主的水平。
不过,实物和线路图不一致,少了一个管?

网友:
实在是漂亮!我也Y了台单端的,声音自已很喜欢听。

网友:
楼主机机做工公整.6P15用法另类.  赞一个.

网友F:
做的真好,尤其亚克力面板,还雕刻,自己雕刻的吗?输出牛的参数,用线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6P15用好了 绝不亚于 6P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确实不错,看得出来楼主的水平。
不过,实物和线路图不一致,少了一个管?

每声道一支6n2,一支6n1,两支6p15共四支电子管。实物和线路图是一致的。

楼主:
再传一遍电路图不知道是否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图压缩的太小了,只有60.9 KB,看着费劲,建议压缩到两百多K,再上传一遍。

我在24楼又贴了一次电路图,应该清楚一些,您去看一看。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真好,尤其亚克力面板,还雕刻,自己雕刻的吗?输出牛的参数,用线能介绍一下吗?

感谢您的关注,亚克力面板没有雕刻,我只是用喷墨打印机打了个logo贴在了亚克力面板后面。输出牛的参数我随后附上。

楼主:
6p15pp输出牛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个建议吧,维修 调整要麻烦得多。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24楼又贴了一次电路图,应该清楚一些,您去看一看。感谢您的关注。

这次图贴的漂亮,不用去“猜”了,谢谢。
请问,亚克力切割的那个面,怎样把它弄亮(光洁)的?

网友G:
做的漂亮!面板和牛框象市售的一样了,
要是我的会再花一点工夫把96片的牛重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图贴的漂亮,不用去“猜”了,谢谢。
请问,亚克力切割的那个面,怎样把它弄亮(光洁)的?

亚克力切割的面处理同有机玻璃一样,在结实且布纹粗一点的布上挤上牙膏顺一个方向使劲摩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漂亮!面板和牛框象市售的一样了,
要是我的会再花一点工夫把96片的牛重绕好了

lck88lck 说的对,应该将96电牛重新加工,不但节约了材料还减轻了重量,上称约了一下9.5公斤,体积又小搬着还挺费劲。天太热懒了,下次再做一定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5推挽能输出几瓦?

       理论上讲应该能到10w,我按照坛内 苏-27 发表于 2012-2-19 (用指针万用表交流档,得出的最大交流电压平方除以喇叭阻抗,就是真实功率)的方法进行了测量,输出牛两端交流电压最大为8.3V。则8.3*8.3/8=8.6W,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做10瓦的推挽,功率大小正好满足家用,可谓黄金功率,实在!选材上用了平价且不俗的管子,精明!用民以食为天的话来总结楼主的作品特点,送您四个字: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10瓦的推挽,功率大小正好满足家用,可谓黄金功率,实在!选材上用了平价且不俗的管子,精明!用民以食为 ...

谢谢夸奖本人继续努力。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高手,经典之作.

网友:
粗粮细做,非常漂亮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鼓励,本人将继续努力。

网友:
手艺好 羡慕

网友:
高手,经典制作,学习

网友:
安装工艺和外观堪称一流,我很喜欢,以后仿一个可以吧

网友:
亚克力面板,设计太漂亮啦!

网友H:
布局,做工相当不错!6P15用好了音质根6P14,有的一拼。也可以尝试一下6P9P的推挽。6P15和6P9P都是廉价管子。这台机子有两点不足,1变压器之间距离有些近了,再就是电子管与变压器也过于亲近。2,输出变压器的铁心似乎不是Z11的,看图是0.5毫米的普通片,对音质或许有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布局,做工相当不错!6P15用好了音质根6P14,有的一拼。也可以尝试一下6P9P的推挽。6P15和6P9P都是廉价管子 ...

      感谢山东激光的点评,由于变压器采用了俩个反接造成拥挤,有时间将变压器重绕去掉一个牛。输出牛是0.5片,而且还有一个是F片,不过声音还是相当不错的。希望得到更多指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山东激光的点评,由于变压器采用了俩个反接造成拥挤,有时间将变压器重绕去掉一个牛。输出牛是 ...

非常的漂亮  羡慕呀  朋友介绍一下电平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的漂亮  羡慕呀  朋友介绍一下电平表电路

电平表电路很简单,电路图附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平表电路很简单,电路图附后。

明天试验一下  谢谢

网友:
做工好,音质好,不错。

网友:
电路不对把,前面两只6N2(or X7)就搞定》?长尾倒相,前级。。。

网友J:
建议将音调电路去掉,音质可能更好。做工太漂亮了。

网友:
搞的                     成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将音调电路去掉,音质可能更好。做工太漂亮了。

感谢您的建议,确实将音调电路去掉后音质有所提升,在这里加音调电路看来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再传一遍电路图不知道是否清楚一点。

图纸是不是老兄自己修改过,长尾倒相与前级之间应该直耦,怎会有0.33UF电容耦合
,保证不了倒相电路的工作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纸是不是老兄自己修改过,长尾倒相与前级之间应该直耦,怎会有0.33UF电容耦合
,保证不了倒相电路的工 ...

源源兄是高手,长尾倒相与前级之间应该直耦,试机时发现声音有阻塞现象,后来将0.33uf短路后一切畅通,上图时忘了修改,实在抱歉,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可以批发出售,成品机,lz牛绕的不错

网友(2012-08-18):
做的太好了崇拜

网友:
6P15和6P14比,不会输的,除了价格

网友:
结构紧凑不错

网友:
一如既往顶啊

网友:
机器做的精美、工整漂亮,值得称赞!

网友L:
做工很好!如果只用录音质量好的数字音源(CD、DVD等),音调电路确实有点多余。但如果也要听模拟音源(LP黑胶唱片、磁带等),音调电路还是有必要的,可以手动调整高低音,衰减和补偿高低频的不足。关键是:不要采用反馈式音调,要采用RC衰减式音调,并且提升和衰减量做到6db就够了,没必要做到标准的15db,把音调电路对音质的影响减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工很好!如果只用录音质量好的数字音源(CD、DVD等),音调电路确实有点多余。但如果也要听模拟音源(LP黑 ...

谢谢您的指教,学习啦。

网友M(2012-09-18):
太棒了   真的很喜欢    不知道有没有多的  机器

网友N:
做得好!
那个高压延时接通瞬间,会不会对管子造成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得好!
那个高压延时接通瞬间,会不会对管子造成冲击?

高压延时接通瞬间,没有发现对管子造成冲击,在接通瞬间扬声器很干净没有听到任何冲击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太棒了   真的很喜欢    不知道有没有多的  机器

对不起,本人就是DIY玩一玩。技术上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本人就是DIY玩一玩。技术上可以交流交流。

哦     俺不懂这个    不过看着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