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尝试“6n1+6p1"功放 现场直播 同时感谢eniac

楼主(2012-07-14):
新手尝试“6n1+6p1"功放  现场直播  同时感谢eniac
电路图
元件

机壳
管子
变压器

求教:装机有神马注意事项?
应先装那再装那?
那个黄电容用来耦合的?
明天打孔,螺丝还不够,元件也缺一些
谢谢大家指教
现场直播
收到焊台以后就开焊。
可是eniac吧管子装到最外层。。。撞坏了几个。。

楼主(2018-06-04):
好久没来  冒个泡

楼主(2012-07-15):
电阻发错了。。。。18k变1.8k

楼主:
机壳真。。。。。用摇臂一钻就。。。。
过会上图

网友A:
盒子哪弄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盒子哪弄来的?

北京生产的。
各种尺寸都有。
管子坏了么?怎么会这样。怪我包装不好。
腿弯了可以小心点掰过来。

网友:
可怜的管子。。5555。。一对59年北京没坏就行。坏没坏?

楼主:
我看看…59的坏了一只还剩一只58的

楼主:
半路还漏了一只

楼主:
盒子漂亮~就是破了~用10KW摇臂钻床200档钻的~变形严重~本来还用铣床铣长条可是一看~再上铣床盒子就…烂了,变压器己安好~

网友:
盒子底下要垫东西才能钻啊!倒是100块一个的盒子非常结实,坏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北京生产的。
各种尺寸都有。
管子坏了么?怎么会这样。怪我包装不好。

网上有卖吗?另外你的胆机没有牛罩么?

楼主:
垫了~是木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卖吗?另外你的胆机没有牛罩么?

简易胆机,无牛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盒子漂亮~就是破了~用10KW摇臂钻床200档钻的~变形严重~本来还用铣床铣长条可是一看~再上铣床盒子就…烂了, ...

你这简直……,用摇臂钻床,转速200进刀量最大调到0.05都觉得大,那么薄的板子非变行不可,用手电钻就可以了。

网友:
预祝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简直……,用摇臂钻床,转速200进刀量最大调到0.05都觉得大,那么薄的板子非变行不可,用手电钻就可以 ...

哎。。。。。

楼主:
感谢班主鼓励

楼主:
我进刀量板到了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进刀量板到了底~

最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啊?

是,可以说洞是半砸半钻~当当当~盒子弄好了,很平整~重新上七

网友:
还在直播啊?预祝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说洞是半砸半钻~当当当~盒子弄好了,很平整~重新上七

上图吧!
看看你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吧!
看看你弄咋样了

正在布线,明天上图

楼主:
直播第二季

钻孔后

钻孔后

楼主:
听eniac的把扭得元件拆了,今天去买18k人家说没有了,到周六再去看看

楼主:
侧板图是上漆前的

网友D:
照相要注意手不能抖。不然清晰度大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相要注意手不能抖。不然清晰度大受影响。

是呀是呀。。。。。。。。。。。

网友B:
还行呵。
由于环牛卖没了,所以我就给你的EI50W 220-220。。。
灯丝我用的是那种硬线,死死铰合的。。你那样就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呵。
由于环牛卖没了,所以我就给你的EI50W 220-220。。。
灯丝我用的是那种硬线,死死铰合的。。你 ...

继续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装。。。。

灯丝线要拐直角,否则与元器件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线要拐直角,否则与元器件太近了!

奥。。。。。。。正在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奥。。。。。。。正在修改

我这么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弯的

真漂亮,赏心悦目。。。。对啦你给的10u那头是正??晕,呵呵,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解

楼主:
重新弄线,和您的一比,我的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漂亮,赏心悦目。。。。对啦你给的10u那头是正??晕,呵呵,第一次见这样的电解

出头在黑色橡胶中的是正极,另一边的负极出头是直接接在铝壳上的

楼主:
嗷嗷嗷嗷嗷嗷,明白

网友:
做好了之后的。。。。。。。。。。。
也没算完全做好,只是能用了,目前别人让我帮忙,迫不得已忙别的去了。

网友B:
我本来不想用6Z4整流的,能不用尽量不用。可是盒子太大,不放点东西又不好看,所以装了两个6Z4+两个二极管,这样构成桥式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不想用6Z4整流的,能不用尽量不用。可是盒子太大,不放点东西又不好看,所以装了两个6Z4+两个二极管, ...

非常不错,能用6Z4最好还是用,因为用桥堆的话,开机瞬间高压就出来了,而其他胆子还在预热,可能对胆子造成伤害,不过6p1等管子目前还是很廉价的

楼主:
基本安完~但还有线没焊借同学钨铁焊的~我的还没到…眀天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安完~但还有线没焊借同学钨铁焊的~我的还没到…眀天上图

奋斗吧,同志

楼主:
反馈可以不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奋斗吧,同志

反馈可以不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奋斗吧,同志

帮忙检查一下,直播第三季

楼主:
还有一点就按完了

楼主:
机子堡了几个小时。。。。效果不错  可是我的插卡音箱烧了。。。。。。。。。。可能是220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堡了几个小时。。。。效果不错  可是我的插卡音箱烧了。。。。。。。。。。可能是220进去了。。。

正看直播,出问题了,别急!断电查原因。

网友B:
太破的音箱很容易坏的,长时间工作就会坏。你也不用煲,只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工作点就稳定了。。
换个好音箱,声音别开到太大,音响瓦数也要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破的音箱很容易坏的,长时间工作就会坏。你也不用煲,只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工作点就稳定了。。
换个好音 ...

我的插卡音箱是当音源的。。。。

楼主:
插卡音箱问题:有显示,功能正常,有音频输出。自身喇叭不响,开机时喇叭“扑”响一声(正常时也向)怎么修???功放芯片坏了?可是音频输出不走功放芯片。。。
机子的五个牛高烫,(又加了一个风扇牛,是一瓦的工频变压器,风扇0.7瓦),在零音量情况下,6p1屏级发红,内部有时打火,有蓝色辉光

楼主:
音量。高低音控制自如。。。但是失真严重。。。
没有一点交流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卡音箱问题:有显示,功能正常,有音频输出。自身喇叭不响,开机时喇叭“扑”响一声(正常时也向)怎么修 ...

把你加的东西都拆了!都拆了!这么毁东西啊?
变压器高热受损,寿命下降,绝缘性下降
管子红屏电流过大,管子寿命大减,说不好只有一半了,坏没坏还不一定呢。
这种极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你也能开好几个小时?
电子管工作电流过大,红屏,电极融化变形。
输出变压器电流过大,高热。
总电流过大,电源变压器电流过大,高热。
大电流流经音箱,音箱烧毁。

这装的所有东西都毁你干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加的东西都拆了!都拆了!这么毁东西啊?
变压器高热受损,寿命下降,绝缘性下降
管子 ...

误会了,没有烧箱子。是我的插卡音箱被栅极感应出的电压烧毁。这是今天上午的故障。。。。。拆了高压部分和部分连接线,重新焊好。。。。一切正常才堡的。。。。。。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加的东西都拆了!都拆了!这么毁东西啊?
变压器高热受损,寿命下降,绝缘性下降
管子 ...

变压器高热受损,寿命下降,绝缘性下降    电源变压器温度40度
管子红屏电流过大,管子寿命大减,说不好只有一半了,坏没坏还不一定呢。    管子温度75度
这种极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你也能开好几个小时?
电子管工作电流过大,红屏,电极融化变形。
输出变压器电流过大,高热。   输出比环境高两度
总电流过大,电源变压器电流过大,高热。 电源变压器 温热
大电流流经音箱,音箱烧毁。
  风扇变压器85度。。。。(不正常,但是无所谓。。。)已拆除
机子开了一小时后测得,正常吗?

楼主:
灯丝牛不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会了,没有烧箱子。是我的插卡音箱被栅极感应出的电压烧毁。这是今天上午的故障。。。。。拆了高压部分 ...

好,接错了赶紧改过来,要不东西就全坏了!把什么风扇变压器都拆了。做好了听一天也不会烫的!

楼主:
正在听,一切正常。。。。。对啦,您发6p1时有漏气的吗,我收到时,有一个漏气的。。。肖启吉已消失,但使用正常,,,,,
温度:电源变压器  37度
      输出变压器  32度
      灯丝变压器  33度
       6p1管子   67    度
      其中6n1  62度
      电解  31.5度
      机箱   30度                            室温   29.5  度

北京下雨吗???

网友B:
我还以为又多严重呢。。。
你接音调电路了么?没用的都先别加,主电路正常了再说,否则麻烦的有毛病检查都检查不出来的。
没用的都别接。我原来就也是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又多严重呢。。。
你接音调电路了么?没用的都先别加,主电路正常了再说,否则麻烦的有毛病检查都 ...

对啦,今天上午变压器高热原因是高压部分对地放电,空气潮湿,又是木头支着搭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接错了赶紧改过来,要不东西就全坏了!把什么风扇变压器都拆了。做好了听一天也不会烫的!

音调其实就接在反馈上。。。早就拆了。。。。坛子怎么了,时间不对呀。。。

楼主:
拆去音调还是失真。。。。

网友:
不急,慢慢来,找原因,看看做点点有没调对~~

网友:
俺比你还新手,俺从没做过电子管功放 ~~

楼主:
6P1发高热…

网友B:
烫手是正常的,但不一定你的工作点就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这么弯的

你的布线很好
不知你的灯丝线是硬线还是软线,在哪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布线很好
不知你的灯丝线是硬线还是软线,在哪找的

硬线,是几股铜丝绞合镀锡的线,各种颜色的。本地电子市场买的。搭棚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烫手是正常的,但不一定你的工作点就是正常的。。。

出现故障,6p1在零音量下红萍,赶紧关机,拆除右声道所有线路,重装,我就不信。。。正在重装中。。。。

楼主:
请稍后。。。。。。。。。。。明后天再上图

楼主:
单听左声道时管子非常正常。。。。。才几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线,是几股铜丝绞合镀锡的线,各种颜色的。本地电子市场买的。搭棚非常合适。

重装完了,效果棒。。。。。,有空上图

网友B(2018-06-04):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  冒个泡

这坟挖的,厉害了你

网友F:
这个DIY巴适。全程技术支持。好奇这个胆机还在服役么?你这个机箱高度够,其实可以全部放机箱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DIY巴适。全程技术支持。好奇这个胆机还在服役么?你这个机箱高度够,其实可以全部放机箱里吧。

多年过去 中间还搬了一次家  现在仍然在服役  但是是当单声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坟挖的,厉害了你

好久不见 十分想念啊
前段时间我的号被盗了
现在已经找回

网友:
六年了,做的机器还没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