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听了新胆机 6J5和6AK6换着听

楼主(2012-07-17):
机子昨天就装起来了,电路依然采用的是
6j1+6j5小单端电路图(附元件表).jpg
只是为了照顾6AK6的屏压,DB20(20W)的小电牛,重新加工订做的,次级高压只有160V

因为想试一下几种耦合电容,所以机上的耦合电容是临时焊上的,方便换电容
功放管的阴极电阻,也是临时焊上,以比较6J5和6AK6两种功放管,到底用多大的阴极电阻合适,所以里面乱糟糟滴

试听用的音箱,南鲸六寸半的箱子,低音单元是南鲸六寸半的YD176-8X,低频下得去、灵敏度高、失真小;高音是银笛钛膜球顶5-14,这个高音喇叭高频上得去、灵敏度高、声音不发毛,是我碰到的很少的好的高音喇叭,如果大家手里有多余的,我还想要一对。这对箱子因为个头适中,声音也好,一直是我装机试听的箱子

第一个上场的,是我平时用的CBB0.47u/400V,这个电容声音尚可,价钱不贵,是装低价胆机的首选
和我以前装机的感觉一样---响了(可能听这个太多,已经没有感觉了)

换上这个电容,好评如潮的红美人,可惜的是容量只有0.033u,先装上听听吧
嘿嘿,别看容量只有区区0.033u,声音还只不错,低音甚至让我感觉到了脚底下一震

心中疑惑着0.033u的容量可能会不足,又换上了一只0.47u的
反复一张唱片听了一会,并没有感觉到低音比0.033u强
可见这个红美人0.033u的,用在小胆机上,容量也足够了,至于那个0.47u的,还是留着以后做胆耳放用吧。

还试了这个电容,CJ10的0.22u/160V
耳朵木,没听出来这个CJ10和CBB的电容有什么区别

另外再检讨一下:小胆机的耦合电容,用CBB的0.47u的,容量是不是有点儿大了?以后有机会换小一点的试试!

下面是我淘来的6AK6,美国洋垃圾,上面的字已不清楚了,可能是RCA或摩拖罗拉的管子
请看和6J5的对比
6J5的灯丝电流是450mA,屏压300V,输出功率0.9W,6AK6的灯丝电流只有150mA,屏压180V,输出功率1.1W。但对比听,6AK6的失真更小、声音更大气!为啥饭量小,力气更大呢?真让人纳闷!你说这CPU没有国外的好,还情有可原,为啥灯泡子都造不过洋人?!

    除了管子和电容上的区别,此款CB-3-10的输出变压器,和6AK6的阻抗,更是绝配,是我碰到的最为适合CB-3-10输出牛的管子,开机听,让我一下找到了感觉。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装机试试。

                  谢谢观看!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已经没有了。我也是以前在淘宝见过。现在又搜了搜没有。有6AK5。

只举一个例子。

网友(2017-10-17):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改耳放6J5要重新调工作点吗怎么调

单端变成耳放的话,只用输出匹配就可以了电路不用改变(单端正常的情况下),以上属于个人理解

楼主(2012-07-17):
补充:
因为两只6AK6的灯丝耗电和屏极耗电比6J5小得多,用6AK6的胆机,听一段时间后,明显的比用6J5的小胆机,电牛的温度要低。
还有,那个红美人上的白圈那端,是不是应该接低电位?

中间有个小插曲:因为碟片类型有限,想把小胆机接电脑上,听电脑上的歌

结果,用这对小椭圆箱子,再换电容,就没有感觉了,可能是因为箱子的关系,换电容的音色变化,尤其是低音的变化,反映不出来了
这也说明整个系统中,有一个瓶颈受限,其它地方再提高,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C:
学习了,刚刚开始玩胆机,装了一套6N2+6P1的功放,声音的确与石机有很大区别,开始有点上瘾了

网友:
就是不知什么地方可以搞到各式容量的红美人电容?谢谢!

网友:
楼主的小机做的漂亮。

网友:
如果你把6J5用标准接法,声音肯定比6J1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刚刚开始玩胆机,装了一套6N2+6P1的功放,声音的确与石机有很大区别,开始有点上瘾了

小心不能自拔,

网友:
不听忽悠,坚持自我创作,好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6J1也换成6AK5或5654或EF91,音质还会提升不少的,我用了6AK5/5654后已经把6J1全部退役了...6AK5/5654应该 ...

谢谢您的建议!
除后级用6AK6代替6J5外,效果明显;前级我也用过6AK6代替6J1,效果没有代换后级的6J5明显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进来观摩交流建议

网友:
灯泡子都造不过洋人

都说崇洋媚外不好,
都支持国货的话你就要住茅屋、烧柴做饭、点蜡烛了。。
看看家里有几样东西不是外国人发明的?
都说5000年历史,人家外国人500年都没有。。

网友:
做得好!学习了,顺带问一下,6AK6相当于国产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