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制作正在制作胆机功放的初学者

楼主(2012-07-17):
我也是个初学者,对于电子管有些不熟悉,但是我要感谢向我赐教的老师:海河老师,轻风老师,儋耳老师,求是老师,还有轻风论坛的 老鼠老师,以及跟我同岁的boywc
一些初学者对电子管功放会不熟悉,现在我现学现卖,把一些应注意的告诉初学者,希望论坛中各位老师来指正错误,以免给初学者造成误导
先从布局来说
1.变压器,有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输入变压器也叫火牛,在下文称为火牛,输出变压器也叫输出牛,在下文称为输出牛。
先设计好牛的摆放,记住火牛与输出牛要垂直,不要平行,这样平行放置会有干扰,一定要垂直,距离最好大于3cm。
2.灯丝线,有一端要接地,如果有中心抽头,就中心抽头接地,在布线时要搅合,远离其他线,要紧贴机壳底部,也就是说当搭棚或其他线路在上面时,灯丝线就要在下面,一定要紧贴地。
3.音频线要紧贴机壳,要远离所有的线,避免干扰,要用音频屏蔽线,外层屏蔽线接地,在此说明以下地线是电源的负极,不是接入大地的线,这样要以最短的方式连接,以防声音减弱,或带来其他干扰。
4.交流电线要与音频线分开,交流电线就是220v电源线,为了好区分就这么叫了,比如音频线在左,交流电线要在右。
5.电源滤波,要在壳子内火牛所对应的下端,这并没有什么原因,是一般都这么连接,为了减少干扰,做胆机功放就是要一堆一堆的,把音源部分放在一堆,电源滤波,整流桥放在一堆,之间要有距离以防干扰。
6.导线,导线看似简单但是学问很多,他可以是一根电阻,一段电感,以及电容,等等,导线一定要注意,导线的粗细,尽量一切导线要短
再从地线来说
地线是很麻烦的,胆机是否有交流声一般取决于地线,地线要有主线和分线,各部分地线一定要并联,切忌串联,串联会使得各部分互相干扰,连地线要本着以下原则:
   (1)就近连线,如果离主线近就要以最短的距离连接,可以拉直。
   (2)地线要选择一个主地线,也就是说到个部分支路都是最短的,主地线就近接在滤波电容负极,或其他元件的负极上
   (3)地线的连接,要避开其他滤波电容和变压器,离得近就会有干扰
   (4)机壳如果不是金属制的,一定要要把管座上的金属圈(是套在瓷质管座的外面的金属圈),接地,而且每个都是,因为这样减少干扰,如果是金属壳的就好办了,只要金属壳一点接地就可以了,火牛和输出牛外壳也要接地,这样就没有干扰了,现在拿6n2+6p1举例,6n2要用金属屏蔽罩罩上,屏蔽罩外壳接地,中间瓷质管座的中间有一个金属引脚,不与电子管相接的引脚,这个引脚要接地(这是有屏蔽罩的中间要接地,没有可以不接)
管子的安装与选择
以6n2+6p1为例,6p1工作时温度较高,要有散热较好的地方,若果要加猫眼,一定要远离其他管子,因为猫眼属于发射类的,带银光屏的,对功放管有影响,如果离得太近会有除不掉的交流声,这是我亲身试验得到的结论,猫眼银锭要远离功放管
管子也不要离牛太近了,这样会烤的牛太热,管子自己本身也不好散热,如果安装猫眼,6n2一定要加屏蔽罩,这样防干扰
这是我献给初学者的技术方法,希望有不对的地方请老师指正,这些都是我询问别人,还有自己试验后得到的,希望对初学者有用,祝同学们身体健康,胆机越做越好

网友:
感谢您的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装蛋鸡的注意事项基本说出来了.

楼主:
不用谢,当初在论坛装胆机找技术贴很麻烦,现在把基本方法归类贡献给大家

网友A:
这个要顶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好!赞楼主!

网友B:
其实功放加猫眼真的没啥用,现在的收音机都有一个红色或绿色的LED灯就是在收到新号时才会发出最亮的光,猫眼也是这个道理,功放加猫眼显示不了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功放加猫眼真的没啥用,现在的收音机都有一个红色或绿色的LED灯就是在收到新号时才会发出最亮的光,猫眼 ...

还是为了好看。。VU表的效果。。
音频指示器

网友D:
寻寻觅觅找的就是这类文章,茅塞顿开呀。如果有实物图展示结合讲解,
那就更完美。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为了好看。。VU表的效果。。
音频指示器

不是电平指示器吗?话说很多人都说6e1好看,不知道为什么,那东西又贵寿命又短,为啥不喜欢用6e2呢?我觉得6e2挺好看的啊,还便宜。。。

网友E:
小小少年以自己的实际经历
总结了装胆机的要点
写得不错
按此装机基本合格!

网友:
哇!!!当初搭鸡窝,而今能总结出这些道道来!赞一个!!!消化得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顶啊。

多谢儋耳老师加分,感谢您的套牛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小少年以自己的实际经历
总结了装胆机的要点
写得不错

谢老师加分
这其中还有您的功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功放加猫眼真的没啥用,现在的收音机都有一个红色或绿色的LED灯就是在收到新号时才会发出最亮的光,猫眼 ...

加猫眼其实为了好看,能看出信号指示,猫眼能够与功放管体现出复古的感觉,led指示就是现代与胆机相结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为了好看。。VU表的效果。。
音频指示器

谢您加分,我也是1998年的,共同学习

楼主:
老师们都不用谢,这都是在论坛中一点点积累的成天翻帖子找到的,这都是前辈们的经验,我只不是起到一个总结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寻寻觅觅找的就是这类文章,茅塞顿开呀。如果有实物图展示结合讲解,
那就更完美。谢谢楼主。

现在就附上图片

开关和电位器

开关和电位器
开关和电位器  牛的摆放  简单摆放  6n2加屏蔽罩    左面音频线中间接输出右是220v电线  牛外壳接地  地线接在一点上  电容放在一起,壳的上面就是火牛  音频线以最短长度  电位器外壳接地  金属圈接地  金属圈内部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源變壓器是火牛。不是輸入變壓器。

多谢指出错误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G:
不错只是输入变压器的叫法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只是输入变压器的叫法怪怪的

不能这么叫,输入变压器一般指音频输入变压器。
也没有“电源输入变压器”的叫法啊。

楼主:
多谢指出错误,只不过叫方便了,容易区分

网友:
顺便说一句,初学者刚做胆机时追求只要能响就行了。。。

楼主:
没错,但是如果一次能一次到位就好了
我做6n2+6p1就是做了两次,第一次是装出来能响,布线很乱,音频线都和灯丝线混一起了
第二次才能基本算是布线规整,才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1998年的出生的?

是的我是1998年,开学初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了

不用谢 ,造福论坛的初学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为了好看。。VU表的效果。。
音频指示器

再怎么指示也不如UV表甚至不如电压表,电流表,真要是放猫眼,6E1啥的也没太大作用,建议使用欧美的那种大八脚的猫眼,更有韵味

网友B:
这电路叫你接的,我都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1998年,开学初四了

我开学才初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叫你接的,我都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开学才初三

我们这是五四制的 ,你初三跟我们初四一样,学完都毕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怎不说我是2012年,在过几天就断奶了。

我真的是1998年的

网友J:
我是新人!求楼主6N2+6p1电路图  我也想那这个练手!具体可以Q79155320

网友K:
厉害!!小小就能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新人!求楼主6N2+6p1电路图  我也想那这个练手!具体可以Q79155320

我的就是儋耳老师的电路,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厉害!!小小就能总结!!

谢版主鼓励

网友L(2012-09-07):
很好的经验,牢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好的经验,牢记。

多谢支持

网友:
宝贵的经验都告诉大家了。谢谢

网友M:
经验之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经验之谈,好!

网友N:
初四就能总结的这么好,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初四就能总结的这么好,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都是实践得来的,没啥技术含量,多谢您的支持

网友(2012-12-26):
直白易懂,连我这样的小白看了都好冲动。哈哈

网友:
看开头,有点像获奖感言,哈哈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总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