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波段短波矿机试验成功!

楼主(2012-07-18):
   昨晚无聊想试试短波接收效果。想到就动手,几分钟绕好谐震线圈临时搭接成多波段单回路。六米天线配合矿机自带天调功能八个波段每个波段都能接收到三到四个电台,还很响。喜出望外!
    现在说说用材:天线6米是2。5平方的随手扔出露台的大黄耶树叉上架起接矿机。线圈筒直径6CM的塑料瓶上共绕八组:每组绕7匝得8UH每8UH处抽头绕至64UH处完成,线用0。45多股渡银线连线皮一起密绕而成。矿机可变我用100P的铜单连。收听用单个改好的96KSC2-300听筒。操作:先把单连接到8UH处调谐,天线在本线圈筒的8UH处至64UH处选择接入,调整谐震单连搜索电台信号。当每次变换天线接入都搜索一次电台,这样完成一个波段的接收能收下几个电台。第二个波段接收:把单连接到16UH处调谐,天线在本线圈筒的16UH处至64UH处选择接入,调整谐震单连搜索电台信号。当每次变换天线接入都搜索一次电台,这样完成第二个波段的接收,能收下几个电台。如此类推能收下十多个电台很响,密密麻麻的晚上7:00-11:30都忙个不停!

楼主:
实物机等待做好机壳装好机后再上传!

楼主:
刻度盘要八条线的了,自用就不做这刻度盘了麻繁!

网友A:
线圈筒八组每组8UH串联抽头

有点疑问请教:8*8uH是8个分开的线圈吗?

网友:
静待整机早日完工,真是个惊喜呢!

网友B:
怎么我的电容旋进旋出就中央台,和一个少数民族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疑问请教:8*8uH是8个分开的线圈吗?

整个线圈64UH每8UH处做抽头出来

网友C:
盼上图。等加分/

网友:
祝贺楼主  又见短波高手  俺曾为了能测量出一点几微亨的电感量 花不少银子买了小量程电感表呢 谁让咱爱好这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的电容旋进旋出就中央台,和一个少数民族台

你上电路图好说话。试验初期我也只用40UH配100P调谐组合直接在线圈顶部接入天线。结果搜到三个电台在打架,一个都分不开的。

楼主:
昨晚随着时段来选择波段来收听一晚响个不停忙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盼上图。等加分/

现在还没做好整机,昨晚已想出整机布局和用材零件摆位,现缺一个波段开关。其它材料都就位了。上图只是临时搭接的线路所以暂不上图。只要知到过程和电路大家就也可一试了。

楼主:
谢谢lq19512003前辈鼓励.为使坛友们也可试制特意编辑了置顶贴说明了谐震线圈的参数,如找不到6CM瓶子,5CM的PVC水管下脚料也可做线圈架,这时每组匝数为8匝抽一个抽头。检波管和班尼电路的形号参数可视自己的耳机阻抗来选择检波管和班尼的参数!

网友:
很好,典型的班尼电路,能收到短波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多波段的

楼主:
分段绕的确可收多几个电台。今晚加上75电路选择性更好了些,但强台的音量小了点弱台音量有所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线圈64UH每8UH处做抽头出来

如果是一个整体的线圈抽头,匝数和电感量并不成正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的电容旋进旋出就中央台,和一个少数民族台

是天线与主谐振回路交连太緊.天线电容起主导作用.主谐振回路Q值下降到几乎没有选择性.
如天线是十多米或更长.在短波阻抗极低.可接到离地一圈甚至不到一圈的抽头上.这时主谐回路选择性就可回复正常的水平了
如是中波.则不要低到一圈.多抽些抽头以达到声最大而选择性最好为止

网友B:
天线与主调谐回路交接太紧是指什么?什么接到离地一圈处?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天线与主谐振回路交连太緊.天线电容起主导作用.主谐振回路Q值下降到几乎没有选择性.
如天线是十多米或 ...

感觉中波的双调谐效果好 接近式耦合   不知短波能不能做到

曾经把中波线圈抽掉调谐电容拧到容量最小   结果收到一个声音不小的台 以为见鬼了 。。后来一想 应该是短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与主调谐回路交接太紧是指什么?什么接到离地一圈处?请赐教

如图中抽头天线拨到上几个抽头交连为紧.下几个为松
若另绕一个天线线圈.两个线圈直径不同的.套在一起为紧.慢慢拉开两线圈距离.国外有些图片两线圈竟离开十多厘米.为松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测一下各段的频率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个整体的线圈抽头,匝数和电感量并不成正比.

你说得很正确。所以也在原来的第一和第二抽头中间,第二和第三抽头中间另多抽了两个抽头。这两组频率覆盖太大不好调谐搜台。改抽头后计算约2-3兆一个波段这样好调谐点。短波就是电台频点范围窄如过只做一个线圈来谐震在5-25兆有很多电台调谐不出来,除非用带减速齿的空气连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各段的频率覆盖

没有仪器去测,昨晚用数调收音机想对一下接收到的电台频点也较难。因短波的同一个电台在不同时段以不同频率传播还有转播。有的节目还在同一时段不同频率播出,所以用数调收音机来对电台频率基本没戏。只有听电台报号时才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一下各段的频率覆盖

请版主代劳测一下,发现问题好改进。我只有万用表和一个CLH的套件表来做矿机,所以很难做精确的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正确。所以也在原来的第一和第二抽头中间,第二和第三抽头中间另多抽了两个抽头。这两组频率覆 ...

并联一个微调电容,不就可以代替减速齿轮了吗.产品短波收音机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

楼主:
先解解喝上个试验线圈和张要绕线的线圈骨架。骨架贵了四元一瓶冰冻椰果一口气喝完裁剪后才得到,六面棱柱。

楼主:
今晚再试检波管两个并联声音变小。三条六米天线一头并联接矿机,另一头散开扇形横挂,不得了很响很响选择性也上去了。

网友G:
这短波矿石机,俺很感兴趣,是问老兄这机机频率覆盖大致多少?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短波矿石机,俺很感兴趣,是问老兄这机机频率覆盖大致多少?谢了。

5-25兆的.

网友:
谢谢,有时间装一个玩玩、

网友:
期待实体整图

楼主:
新买了块PP料的面板准备做外壳了。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特高阻耳机的坛友可以用1N60,2AP9或1SS86,1SS106,和1N34做检波管。耳机用1到2K的谱通高阻耳机或用未改的300耳机配220V/12伏变压器来收听。班尼电路可取消也会成功的,一试就知道

楼主:
每晚做一点,今晚的进度.

楼主:
今日进度:坛友和老师们的热心和盼望与自己说做机也很久了.得有个交代.

网友:
老师做的不错,就是太叼胃口,可能老师和刘兰芳或单田方是同学有关

楼主:
工作忙,玩的时间小所以效率慢呀!

楼主:
昨晚一个晚上做了个线圈架,用杉木片手拉线锯锯好形状再用沙纸打磨好。有点象样了!今晚可以绕线圈和装空气连了。明晚把架喷上透明漆可防尘防潮。

网友H:
老前辈您好:我向您求个2200欧姆的耳机子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前辈您好:我向您求个2200欧姆的耳机子用呀

没有2200K的,但可送个13K的高阻SC2-300你用。这个耳机配1ss86.。1ss106.2Ap9.1N60等低阻的检波管很响。

网友:
我有个2P2单管机,我有个300欧姆的耳机接上声音很小,我想求个2200欧姆的耳机用用看

楼主:
按2P2的输出阻抗做个输出变压器来匹配300欧的耳机。同时调整工作点电压。

网友I:
请教一下,怎么确定收到的是短波电台呢,有时候有的电台是中波和短波同步播出的,(中国之声好像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怎么确定收到的是短波电台呢,有时候有的电台是中波和短波同步播出的,(中国之声好像就是)

最明显的是短波电台的信号是有衰落现象的,时大声时而小声。还有短波台的接收时段性很明显,只有晚上几个钟时间最多电台。白天接收到的电台很小。在晚上收听短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你接收到一个电台听它一个半个钟这个电台信号由强到最后慢慢变弱,由清晰到慢慢被邻近的电台占了频还多了不小干扰,最后这个台没声可听到了。这与地球公转有关,也跟电台广播时段有关。短波靠天空上的电离层反射到地面传播。地球在转动到偏离这个反射角的传播范围就接收不到了。这就是接收到一个电台听它一个半个钟这个电台信号由强到最后慢慢变弱,由清晰到慢慢被邻近的电台占了频还多了不小干扰,最后这个台没声可听到的原因。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明显的是短波电台的信号是有衰落现象的,时大声时而小声。还有短波台的接收时段性很明显,只有晚上几个 ...

楼主收听短波矿机的情况和我的感觉一样,学习了 长知识了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    加分!

发现这个电路适应性和选择性很好。配合75电路我刚听了一个晚上。在用1/2波长天线时可转换线圈抽头永远在检波抽头下,这样可听到最好选择性和最响的效果。而在用1/4波长天线又可永远另天线接到检波抽头上面更上的线圈这样得到加感的效果另天线匹配最好。须调台显得烦锁些但电台的分离度很好。如想听到一个电台指任意随机的一个,都可调整到最好的收听效果。而用单个二极管检波时混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