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一个手电筒,刚到货就给拆开了。1.5V驱动1WLED。

楼主(2012-07-21):
还没弄明白那个块是啥东西,好象不是三极管。
用新电池很亮,用电压已经1.2V的旧碱性电池,仍然比较亮。
上图:

网友:
坛里前两天有一个查贴片原件的链接,请老师绘出电路,我也仿一个

网友:
有电感,那个块好像升压集成电路

楼主:
那个电路图类似下面这个:

看起来不是三极管,是一块IC,升压IC。上有面字好象是STXX,后面的看不清了。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1.5V是不能驱动1WLED的.

楼主:
还仿它做啥,直接买个也不贵。

网友:
如果是升压电路,那电感的位置就不对适了

网友:
上个月我也在淘宝买了一只1W的手电,3V驱动,到手就试用了一下,试用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感觉金属外壳烫手,用电流表检测了工作电流竟然达到了2A,试用一节1.2V电池,电流下降到了0.25A,且1.2V供电的亮度与3V供电的亮度同样,手电外壳也不烫手了。故考虑采用一节1.2V电池,由于电筒是装两节5号电池的,故将一节报废了的1,2V 电池的正负极用一根导线连通来代替一节电池位置。采用1.2V驱动,长时间使用电筒身再也不发热了。看来1W的LED应该是按1.5V左右的驱动电压设计的。

网友:
才12元  还包邮,厂家赚几毛,卖家赚几毛?

网友:
改天找同事拍一个

网友:
楼主这种电筒不太行,它的开关就是旋进旋出的,那个PCB板容易弄坏,用一段时间就磨掉了

楼主:
它的开关是在尾部,按动式的。

楼主:
这手电应该属于那种Joule Thief(能量小偷)类的应用,拿快没电的,在遥控器上都不好用、收音机不响、电子钟不走的电池,都可以拿来点亮,榨干电池最后一滴电。

网友:
给相当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