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散步听矿机

楼主(2012-07-21):
   今晚吃过饭出去遛弯,顺便把新做的矿机拿出去试试。

   这是一台单回路矿机,在家里用电话线当天线只能收听到两个台,有时还有强烈的交流哼哼声干扰。

   外出装备计有矿机一台(和之前发的帖子有点改变:调谐线圈直径增加到8cm,线圈圈数减至60T,电感量约250μH;耳机变压器换成初级电感更大的NOKIA ACP-7C变压器),2m软线(2.5平方)一根。

   走到开阔地,离转播台直线距离约1Km,但是中间有一栋十几层的高楼横亘。

   先不接天线,试听收不到电台。接上天线,天线拖在地上,只有极微弱的声音。LP在旁边不耐烦了,说也要听听。领导发话不能不执行啊,给她带好耳机后我顺手把地上的天线拾起来准备拉直,随口问问:听到了吗?LP点头说听到了,声音还挺大。我赶紧蹭过去拿过耳机来听,还是很小声啊!想了一下,醒悟过来应该是天线位置的问题。天线放在地上,感应到的信号都旁路到地了,当然声音小啊。

   请领导帮忙扯一下天线,果然广播的音量大大增强!再放下天线,声音跟着降低。因为矿机是放在石凳上收听的,也试了一下把天线顺着摆直在石凳上,效果和放地上一样声音衰减得厉害。收听到的电台数量比在家里增加了,可收到5个台。

   心情很不错,接着散步。转过高楼后可以看到转播台的天线塔,而高楼前面有一根约20m的不锈钢旗杆。听说在旗杆下可以感应到较强的信号,于是溜达过去掏出矿机试听。首先矿机不直接接旗杆而仅是靠近旗杆,但是收听效果不好,声音极小。然后把调谐线圈接到旗杆,声音增大了,但是效果似乎还不如2m的水平天线。

   这次试听对天线及其摆位的重要性有了感性认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能陪你出去溜矿机的领导不多啊!
2M天线就能工作,矿机不错!

网友:
两个二极管型号不一样是什么道理?

网友:
有条件天线20米。

楼主:
20米天线是我的梦想。没办法,以现在住在二楼的条件,周围都是高楼包围,只能想想了。之所以用两只不同的二极管,是因为手上只有它们。

网友:
版主幸福有人陪溜矿机。。羡慕!

我的便携机 一米天线 就能满意收听  信号强是硬道理 。。

仅120mm磁棒都能听到声音小而已 而且有方向性 。绑一根一米天线接上地线。。呵呵 轻松收听。。(距离电台1公里)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我也试了一下用磁棒天线,效果和原来的空心线圈差不多,不过体积小很多。可惜没有高阻耳机,就离不开大变压器。说回头,NOKIA 老式ACP-7C变压器真不错,初级电感超出20H(我的表最大量程)直流电阻1.6K,而Motorola的变压器要差些(13.5H,1,8K)。我周末去二手市场又淘了几个,听说还可以用在电子管单管机上。

网友:
我也想实践一下,我们这里距离中波发射台有10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