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微型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07-23):
新作的微型矿石收音机,线圈用330微亨色环电感代替,检波二极管用的是2AK10,试验结果证明是可行的,从七楼临时垂直下一根1.5平方mm的电线至二楼做天线,地线接水管,用4000欧高阻耳机,可收到本地的2个电台,声音可满足正常收听,制作简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

网友:
小巧精致爱不撒手

网友:
好。用色环电感,我来矿坛后是第一次见到。加分。

网友A:
Q值为0,还是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值为0,还是1000

Q值约60。

网友:
盒里空荡荡,还有潜力,继续努力!

网友C:
色码电感Q值较低,去年有用色码电感做单管机的。

玩玩可以,灵敏接收还是选用其它形式的线圈好。

网友D:
不错有创意!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两个色环电阻呢!请问楼主这个小鸡子收的俩电台选择性怎样?

网友:
由于天线等效电容存在,双调谐肯定是失谐的.用色码电感倒是省事,不如自绕线圈Q值大,且不能微调。仅供参考。

网友E:
天线直接接初级调谐回路,是不是有点失谐?
还可以做得更小,调整得更好!就图中的空间,完全可以装进一根小磁棒.

网友:
做得不错,手艺很好

网友:
做得很是好。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创意!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两个色环电阻呢!请问楼主这个小鸡子收的俩电台选择性怎样?

还可以,可以通过调节两个色环电感的间距改变选择性,作用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直接接初级调谐回路,是不是有点失谐?
还可以做得更小,调整得更好!就图中的空间,完全可以装进一根小磁棒 ...

谢谢关注,起初是这样想的,主要手头无合适的磁棒,用电感试试,结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色码电感Q值较低,去年有用色码电感做单管机的。

玩玩可以,灵敏接收还是选用其它形式的线圈好。

是这样,就是看到有人用来做单管机受到启发,试着玩玩,我这里中波信号不错,可以正常收听。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两位矿友加分鼓励

网友:
电感做成线圈的更好,小鸡不错,简单电路能收到两个台,说明你的地方有强台,用长点天线,做个好机,台会更多

网友:
手艺不错!!!   天线好!。。

网友:
真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F:
有创意,不过怀疑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创意,不过怀疑效率??

效率肯定不如大线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效率肯定不如大线圈。

但体积要小,所以要用色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体积要小,所以要用色环电感

没错,同时也是想做个试验,看看用电感是否可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错,同时也是想做个试验,看看用电感是否可行。

我用色环电感做过无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Q值约60。

Q值肯定很稳定,如果能找到高Q值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用色环电感做过无线充电

效果怎样,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样,什么样的电路

就是一个震荡电路+接收整流电路

网友:
老前辈您好:我向您求个2200欧姆的耳机子用呀

网友G:
我想看看天线,我做了几次都没有收到台

网友:
这样都行...神了

网友(2012-09-16):
做得很好

网友:
简单、实用,容易上手。
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收藏了,周末我也做一个。呵呵。肯定可以

网友(2012-12-12):
色环电感耦合,新颖。

网友:
环保节能型

楼主(2013-11-17):
引用 网友G:

网友:
老帖重阅啦~~电路简单,可以一试~~

网友:
简易矿机啊,不过创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原件不多,制作简单。

网友H:
这也能火,矿坛真失去了方向。看疗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能火,矿坛真失去了方向。看疗效。

试过才知道

网友(2014-09-17):
好!规整得很,我看还可以再“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