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CD机换激光头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的一个组合音响,CD很长一段时间都用不了。刚才我把外壳拆了,看到激光头的型号是KSS-213C。我用无水酒精擦了,没有用。考虑换一个激光头。请问换上去接好线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调试?

网友:
不用调试,但要把激光功率调小,免得烧了

网友:
光头老化换上新的就行。

网友:
213光头直接焊开短路点,装在机架上,插上排线就行了

网友A:
来学习,没换过这么精密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没换过这么精密的东西。

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密,尤其是213光头大量运用于后期vcd,所以直接拆下来换一个上去就ok了。如果读盘不好则微调激光工具,读盘正常则不用管他,没必要反复调试。

网友:
光头不能用酒精清洗,因物镜表面有镀膜,没有专用镜头液就用纯净水就行,另可用医用洗耳球吹物镜和光路

网友:
换213光头最容易了.当年VCD换了N多.

用力把那个白色的齿轮拔下来.滑杆一推一拉光头就拿下来了.

网友(2013-07-28):
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不用调试的

网友:
最好买带架的。整体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