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简易30V可变电源 挺满意 找了个铁壳

楼主(2012-07-26):
后端使用LN317做的模块 TB上买的(哈哈省事了)!下午刚买的20W双15V变压器 电子市场25米  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 滤波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实际输出电压超过30V 空载到36V
输出波形用示波器看了下 还可以 毛刺还是... 接入彩电高频头接收机的30V调谐电路 感觉效果要比电池差一点 但也不错 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
下面是部分电路图

楼主:
下一步给它配一个铁壳 加上电压电流表

楼主: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应该到电源区

网友A:
加分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一下。

谢谢啦,有时候玩无线电没个电源真的不行

网友:
不错,简单,最欣赏就是电位器加入了三极管,电位器接触不良时不至于电压过高烧坏用电器

网友B:
至于费这大的代价吗?如果是接入彩电高频头接收机的30V调谐电路 ,一个S8050+节能灯磁环+30V稳压二极管+100K欧姆电位器就可以搞定,彩电高频头接收机的30V调谐电路负载电阻很轻的,一般不会有很大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费这大的代价吗?如果是接入彩电高频头接收机的30V调谐电路 ,一个S8050+节能灯磁环+30V稳压二极管+100 ...

喔这个是给我的短波电台用的电源

网友C:
那只C4,可以换成10微法50V的,换下来的那只1000微法电容,可以与C1并联。这样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稳压电源的波汶电压,要给电源加上负载。如这部电源,在输出电压30V时测汶波,要加上40欧左右30瓦以上负载,然后再测汶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稳压电源的波汶电压,要给电源加上负载。如这部电源,在输出电压30V时测汶波,要加上40欧左右30瓦 ...

原来是这样,谢谢,下次接负载试试

网友:
前不久俺也做了一个,是用元件组装的,没用模块。变压器用5W的,输入18V,输出13V,三极管没用2N5551,是9014。做了一下测试,去掉电位器中心端,输出为2V,确有保护作用,给收音机做电源很好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楼主:
喔这个是给我的短波电台用的电源

这个功率太小,刚接上就冒烟了,电子管电台太费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C4,可以换成10微法50V的,换下来的那只1000微法电容,可以与C1并联。这样效果会好一点。

请问 是不是C1电容越大越好啊?

网友:
是不是C1电容越大越好啊?
不是。原则上是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选取C1的容量。在本坛电源板块里,有坛友专门论及这方面的帖子。但那只C4,选与C1一样的容量,明显地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