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把这个变压器拆了

楼主(2012-07-29):
大家好,我有个220*2输出,900VA左右的环形隔离变压器,由于那么大的隔离变压器没什么用,想把它改成低压的,做个电源啥的。拆了后发现初级竟然绕在外面,没办法,拆都拆了,弄不回去了,于是干脆都拆掉了……
铁芯高6CM 直径14.5CM,好好的变压器就这样给我弄坏了。请问拆下的线还能再绕回去吗?自己去买铜线似乎又划不来,再说又没绕过,想把铁芯给淘宝定制变压器的帮我绕,他们又不愿意。
各位兄弟,我这个铁芯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即然是220X2的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应该是一样的,拆一个留一个,再绕一个低压不就行了,干吗都拆了?

楼主:
因为次级是两组,线比较细,我怕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次级是两组,线比较细,我怕功率不够。

因为是隔离变压器,次级两组并起来用等于初级,你不该拆掉这两组线圈,应该分清头尾,并起来用就是初级,再绕一个低压线圈就好了.都拆掉了那只有重绕了.如果初级线还能用,绕上就行了,初级原来在外面,现在绕到里面,圈数可能比原来多了,如果不减圈数,功率会比原来小点,空载电流也小点.

楼主:
谢谢版主,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拆出的线没破坏,可以绕回去,线包体积要大了,是否能绕下

网友(2013-12-09):
拆下的线,先仔细剔除绝缘漆,再绕回去,体积稍大,只要能够装下就行了。

网友:
呵,怎么拆之前没量一下直流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