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单管机

楼主(2012-07-30):
原来发的图纸有误,现在看到的是重新编辑过的图纸

星期天花了大半天把单管机装好,线路如图.传统的电路结构,因为使用高频变压器做负载,低端增益低,其高端增益高,而内电容耦合刚好相反,高端的耦合系数比低端的耦合系数小,因此两相结合,整体增益会比较平衡,传统电路静态电流一般比较小,而三极管的增益也会随着电流减小而减小,反而不利于接收,本电路在3AG1放大倍数选择适当时,其工作电流可以调整到2mA不自激,这是因为基极回路的耦合电容高达2200p,可将三极管内部反馈电容造成的寄生反馈降至最低,和共基极电路没有什么区别.反而要合理安排T1和L1的位置,防止低端自激.传统电路要在R1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这个电路因为采用内电容耦合,所以不能在R1上再并联电解电容,那么会不会降低低频的耦合系数,我试了一下,基本没有问题,反而觉得收听时声音太大,制作时发现,如果D1的工作电流太大增益反而下降,加入D2后可以使用较小的R1来减低检波管的静态电流,这样低频的耦合系数不会因为R1造成太大的损耗.使用一副飞乐150欧姆的高阻耳机,串联就是300欧姆,接收效果不错,T1是用一颗工型磁芯绕制,初级300,次级150,绕制时把尾端排列好,装入电路板时,尾端全部接高频地,这样可以防止高频辐射,以免T1和磁棒线圈太靠近时产生低频振荡.TR1的放大倍数在80左右,如果使用低放大倍数的可以考虑加再生,这个感觉已经够大声了,所以没有加再生,也许有人会说,没有了再生还叫来复再生机吗?其实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如果一个放大器的增益已经足够高了,加入再生势必容易自激,即使不自激也会造成声音不正常.

传统电路结构与上图相似,参数略微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

因为内电容耦合的天线输入结构有所不同,所以导致整体结构上会有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能收到台就行了

网友:
顶一下,我做68-1类型的收音机就从来没有成功过,总是自激,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创新概念,值得称赞!谢谢楼主帖出来共享。

网友A:
1,本机的高频耦合是高频变压器,你说,还存在“内电容”耦合,请问,这“内电容”存在于哪里,又是如何参与耦合的?
2,检波管D1的接法,在大信号时会使三极管的工作点上升,增益也就上升,这将会破坏三极管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检波管应该反接,以期产生AGC作用,来提高稳定性。
3,高频变压器初级的冷端,是高频的地,因此宜加高频电容到地,来增加高频传输效率。

网友:
支持创新!
请检查一下电路图中的C2 D2。

网友:
T1是用一颗工型磁芯绕制,初级300,次级150,线径多少?

网友:
单管机大家都会做,但电路板如此工整的却不多。给你两个字“漂亮”。

网友:
检波管D1的接法是有AGC作用的,D2似乎没啥有。

网友:
中间那个图

串联谐振?输入?基极回路220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本机的高频耦合是高频变压器,你说,还存在“内电容”耦合,请问,这“内电容”存在于哪里,又是如何参与 ...

图纸画错了,已经修改好了。如果对内电容耦合都不懂,那先找本书看看再说。

网友:
机壳和电路板配合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画错了,已经修改好了。如果对内电容耦合都不懂,那先找本书看看再说。

'“内电容耦合都不懂,那先找本书看看再说,”害的请教,因为:
1,我从事电子电视技术教学与维修几十年,没有见过内电容耦合一说;
2,百度上都搜索不到“内电容”耦合。

说不说你的权力哦 ,当然故弄玄虚者例外。

网友B:
摘自《收音机扩音机特殊电路》一书的有关内电容耦合一节的部分内容(第24页)。

网友B:
楼主给出的电路图中,那只C2,用的是不是恰当?

网友:
按楼主的图纸,此机不能工作。C2把高频信号都短路了。D2作用不清楚,对低频小信号有衰减,应该取消。内电容耦合应称为电容分压式耦合较为贴切

楼主:
近来头晕经常出错,明天再上图,内电容耦合带来的好处是高端不易自激,调试时只会低端自激,图错了机子没装错,就那几个元件,稳定性非传统电路可比,每天就靠这个机子听奥运了,1103都扔一边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摘自《收音机扩音机特殊电路》一书的有关内电容耦合一节的部分内容(第24页)。

谢谢,此图看不清楚,好像说的是变频级,与楼所说的内电容是在高频输出电路。特殊电路一书,在网上,搜索了一个电子版,下载后,不能解压。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此图看不清楚,好像说的是变频级,与楼所说的内电容是在高频输出电路。特殊电路一书,在网上,搜索 ...

内电容耦合是天线输入回路不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支持第2点、第3点看法。
C1不应该理解成旁路电容,是LC回路的一部分,C1与可变电容串联,起分压作用。

网友:
开始误以为“内电容”是三极管内部的结电容
刚学习了“内电容耦合”,其实就是电容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电路:

第一,那个是天线谐振回路的一部分,说是电容分压虽然不合适,但比较容易接受
第二,C2的错误已经修改
第三,如果不用D2,那么要使D1的静态电流不变,就要提高R1的阻值,而R1上不能加电解电容,会导致检波后的低频信号衰减较多。

网友:
D2是延迟AGC吧。

网友:
“内电容”这个说法一般用在电容耦合双调谐回路中,指两个回路公共的谐振电容,通常选值较大,实现弱耦合作用。由于包含在谐振回路之内,所以称之为内电容耦合。这个区别于双调谐回路的外电容耦合,外电容跨接两个谐振回路,通常数值很小,可以看成独立于谐振回路之外,称为外电容耦合。

推而广之,包含在谐振回路之内,数值较大,用于实现弱耦合的电容,可以称之为内电容。

网友A:
1,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
2,现在总算理解一点什么叫做“内电容”了,——我看其实就是分布电容。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
2,现在总算理解一点什么叫做“内电容”了,——我看其实就是分布电容。对否?

不是分布电容,是内部谐振电容,从谐振电容上拾取高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出的电路图中,那只C2,用的是不是恰当?

电路图已经修改好了,放在一楼,谢谢大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