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DIY功放,LM3886+NE5532前级放大,麻烦懂得推荐个箱子。

楼主(2012-07-30):
前段时间闲来没事自己做了个功放,外壳是自己CAD画的,淘宝加工的,功放板自己买的套件,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大家不雅喷我哦。箱子还没有,麻烦懂得能帮忙推荐个箱子么?价格在1000块以内。
花了2个礼拜做好的功放板及淘来的双24V环牛

网友:
这样的机壳挺不错。

网友A:
做得不错,不过没必要加温度显示吧,还有做壳子那个卖家比较便宜,你用了多少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不过没必要加温度显示吧,还有做壳子那个卖家比较便宜,你用了多少钱做的?

80块钱,感觉也蛮贵的了,290*18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不过没必要加温度显示吧,还有做壳子那个卖家比较便宜,你用了多少钱做的?

温度显示是淘宝买的温控开关,后面的风扇可以设置只能温控。

网友:
清莹剃透!做得真好

楼主:
怎么没人推荐箱子啊,帮帮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推荐箱子啊,帮帮我啊

我推的是0.8米高的二手箱,25米一对。。。

网友:
这样透明的壳,近似裸体,不是更好

网友:
多大功率?这么大的牛

网友B:
有机玻璃好看不结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机玻璃好看不结实

这是有机玻璃,韧性好,飞机挡风玻璃都在用这个,不过我倒是没用过,不摔就不会碎了吧。。。

网友:
音量显示柱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机玻璃,韧性好,飞机挡风玻璃都在用这个,不过我倒是没用过,不摔就不会碎了吧。。。

散热不好,一旦打火会烧成一坨

网友:
频谱显示滤一下色更舒服。是音箱都能推,好不好这个要你功放实际推一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