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前段时间做的单片机数码管电子钟

楼主(2012-07-30):
这是个前段时间做的电子钟,用STC11F05E单片机做主控,74LS164做位选码,6位共阴数码管做显示部分,带有闹时功能。显示部分采用动态刷新显示。

电路板通过热转印保护铜膜腐蚀制作,手工布线,因为是单面板,飞线比较多是缺点。

照片是手机存储卡里面的,设计原理图和程序可能不好找了。

           这是较暗环境显示效果。

           明亮环境显示效果。

           电路板背面。

网友A:
STC11F05E单片机有强上拉吧?用不着三极管了。

网友B:
板子做的不错,单面板有效跳线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1F05E单片机有强上拉吧?用不着三极管了。

用164通过三极管控制位选码,单片机p1口直接串电阻连到数码管段码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做的不错,单面板有效跳线很正常。

谢谢夸奖,飞线太多总感觉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没把这个用上呢?

使用寿命短,手头只有很少的几个,用完就没有了,邮购的话玻璃制品容易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164通过三极管控制位选码,单片机p1口直接串电阻连到数码管段码引脚。

是因为单片机IO不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单片机IO不够用了吧?

是的,用164扩充输出IO。

网友D:
带动态显示的数码管 引脚数与普通的数码管不一样,呵呵前一段,买动态数码管时候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动态显示的数码管 引脚数与普通的数码管不一样,呵呵前一段,买动态数码管时候发现的

几个一组那种管子段码位码是分开的,一般是两组,一组位码一组段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个一组那种管子段码位码是分开的,一般是两组,一组位码一组段码。

正解 学习啦!
把电路图和 程序上来就更好啦!准备加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 学习啦!
把电路图和 程序上来就更好啦!准备加分哦

东西还在,照片是以前的,电路图和程序不好找了,前段时间刚换完硬盘,不知是否还有备份。如果想仿制只能重新绘图了,程序也要重新写,没法保证和这个完全一样了。以前做过的东西很多,但是程序电路图基本都找不到了。这次记住了,以后再做别的东西一定得保留好原始文档。

网友(2012-10-30):
很好,很有意思

网友E:
用一片脚位多点的单片机就不需用74LS164了,电路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片脚位多点的单片机就不需用74LS164了,电路更简洁

为了让板子小点,脚位多的单片机手工布线麻烦,板子不容易做成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让板子小点,脚位多的单片机手工布线麻烦,板子不容易做成小的

我都是用贴片片的IC,手工刀刻电路板

网友F:
pcb画线太细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画线太细了点吧

印象中0.4的线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0.4的线宽。

我画的多数0.75的  也就是30mil    只有少数才画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