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500W的变压器串联后是不是得到1000W

楼主(2012-07-31):
要一个1000W的变压器,但手头上只有二个500W的,请问如果把这二个变压器的初级串联,是不是可以得到1000W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
初级并联=1000w

网友:
两个500W的变压器串联后的功率仍然是500W,只有并联才是1000W,这是一个基本概念问题。

楼主:
哈哈,对不起,概念搞错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二个变压器的功率不同(瓦数不同),并联后有什么弊端?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初级电流为原来的1/2,初级电压也是原来的1/2,怎么还有500W?

因为你没有提供供电压不变这是先决条件,所以就只能按你原来初级绕组的额定电压计算,所以提问题时一定要把条件交待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提供供电压不变这是先决条件,所以就只能按你原来初级绕组的额定电压计算,所以提问题时一定 ...

不是人家没把条件交待清楚,是你概念不清楚,两个同功率的变压器串联了,你每个变压器还按原电压(220V)计算?每个变压器只能得到原电压的一半(110V),电压减半,电流也减半.功率是原来的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提供供电压不变这是先决条件,所以就只能按你原来初级绕组的额定电压计算,所以提问题时一定 ...

说得对受教,谢谢

网友:
简单的问题。小儿科了。

网友(2012-10-04):
不论并联还是串联都无法得到【一个1000W的变压器】,变压器的应用不是1+1=2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级并联 次级串联  这样是可以将2个变压器全功率使用的 。。是可以让2个变压器满负荷工作的。。

不过 ...

楼主要的是【一个1000W的变压器】,和两个500W的变压器组合,不可能等同。因此我说不是1+1=2这么简单。
功率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变压器的效率要高得多,两个变压器浪费铁芯、浪费铜线,体积大,工艺也复杂,组合后还不知道次级电压合不合适。不建议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