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对付恼人的中波噪音干扰

楼主(2012-07-31):
目前的电磁环境下,中波频段的各种噪音干扰已经到了在屋子里几乎无法正常收听的地步,满频段都布满了吱吱声或沙沙声。强台

倒可以抑制,弱台就惨了,被噪音淹没了。   室外好多了,可是听中波总不能跑到室外吧。家里的几台半导体收音机,电子管收音

机听中波都是如此。曾拿着半导体满屋子转,找不到一处没有噪音干扰的。   难怪有人悲观地说中波几乎处于被放弃的地位。

  这几天总对着收音机发呆,无处不在的噪音干扰,有什么办法把它消除呢。

只好慢慢分析了。有室外天线,接入后信号强了,已有的噪音没有改变。

试着将外接天线引入线用闭路线屏蔽,外皮接地。没有效果。因为找不到真正纯净的地线。

很怀念几十年前的环境和停电时的本底宁静,其实收音机在室外本底噪音一般都是很轻的,一到屋里就完了。

手里有一台自制的6管超外差电子管机,多年来有一个奇怪的毛病难以消除,就是在中波低频端附近统调时有一点信号急剧加强到

振荡阻塞,换可变几个都不行,换线圈也不行,调中周也无济于事。多种方法都试了,最后只怀疑有强噪音信号干扰。

如果有干扰,把它屏蔽就是了。于是拆下原天线线圈,换成磁棒的。据说磁棒的抗干扰强。但是实际统调时仍然在低端有一处振

荡,毛病依旧。忽然想,用一块铁板阻断干扰信号试试。于是将磁棒线圈放在一块大的铁板上,哈哈,真的有效,噪音立即小

多了。统调低端台也可以调到最响,无一点振荡了。但是这样相当于削弱了磁棒自身吸收电台信号的能力,用引入室外天线的

方法就可以弥补。结果是在没有电台处的本底噪音被消除了绝大半,晚上,接入室外天线,那些远地弱台纷纷显露,中高端远近

电台密密麻麻,奇迹出现了。

铁板屏蔽线圈的方法很有效,本人曾拿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两块互相垂直的铁板里侧,噪音立即减弱到微小,可以收到一

个个清清亮亮的电台了。

本人立即改造了另一台带磁棒的上海163-5A,在磁棒上套上一个易拉罐,噪音立即减轻多了。后来改成稍开口的圆筒,再接入

一个外接天线线圈,与磁棒弱耦合,效果相当好,中波清净的梦想实现了。

网友:
祝贺成功!

网友A:
试试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网友:
这些干扰都是室内墙壁内的电源线与天线线圈间的电容性耦合所产生的,用屏蔽罩可以隔断这种电容耦合。

网友B:
结论支持4楼的观点,看了楼主的实验,跟我的想象也说说--很笨的方法啊,想清晰收听中波我就打算用蓄电池,入户市电控制开关远离接收机或收音机,当收听的时候就把控制开关断掉,其他用电器也就此暂停工作了。
    如果多设几点市电带通滤波器,也只能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减弱干扰,在一定幅度范围内降低干扰,并不彻底干净,确实长线路的市电内吸收包含杂波频谱太广。从外面吸收完,带到接收无线电机子附近的时候一方面是来自电线的传输干扰,另一方面就是市电周围就像电晕向空中电磁场辐射就把吸收到的杂波辐射开了一定距离。一般这个场强辐射干扰距离我把它看成十几米。
   汽车司机玩 车载机在野外时候,关闭发动机,或者在野外架设矿机收听中波清晰除了偶尔的天气原因天电兹啦音以外其他无任何干扰当然十分清晰。

网友:
铁板屏蔽干扰,不错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好办法,能发个图吗?

网友:
解决中波干扰,的确是个课题
我现在就经常用红灯753收音机、春雷收音机和熊猫2024收音机,对比着收听 。

网友C:
解决好中波干扰,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的使用价值可以上一个台阶,望楼主发些照片上来。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喜欢听中波。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
祝贺抗干扰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好中波干扰,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的使用价值可以上一个台阶,望楼主发些照片上来。

看图。

我这里,当强烈干扰时,将磁棒放铁板上,干扰会减轻。低频某点震荡消失,低端统调可以调到最好状态。

楼主:
上海163-5A机芯。中波调到干扰最强处,套上外套(易拉罐剪开的,开口为了有接线和加天线线圈)后,干扰立刻减轻甚至消失。清净多了。

楼主:
将我的短波王收音机放在这里,噪音立即减轻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谢谢!  我有长室外天线,半导体一靠近信号就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论支持4楼的观点,看了楼主的实验,跟我的想象也说说--很笨的方法啊,想清晰收听中波我就打算用蓄电池 ...

可惜只一家停电不行,许多干扰信号来自别人家或强烈干扰源,它们通过包围你的网状系统向四周辐射,无处不在,频谱很宽。

蓄电池供电,逆变交流给电子管收音机,绝对不行,逆变器会产生强烈干扰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论支持4楼的观点,看了楼主的实验,跟我的想象也说说--很笨的方法啊,想清晰收听中波我就打算用蓄电池 ...

加带通滤波器的方法试过,各种功率的,串联3个的,都收效甚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我的短波王收音机放在这里,噪音立即减轻许多。

这是个车机壳子?

网友D:
15楼的方法十分有效,另外线圈的绕法也很有讲究

网友:
高人,高招,好办法!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一直没找到抗干扰的有效办法,看到楼主好贴,试验一下。

网友E:
利用这个方法,再在电源牛上下点功夫,我想能够彻底消除恼人的噪音:加一个隔离电源牛,用C型铁芯,C牛铁芯一个柱绕220v的初级,并且内i外屏蔽;次级绕在另一个柱子上,也是里外屏蔽,这个电源牛单独用一个铁匣子装起来,屏蔽和外壳都接在大地。等于彻底和交流市电隔绝了,以前发现噪音绝大部分来源市电电线。没有试过,因为再也没有听过中波。

网友F:
小时候到外婆家,三舅舅家就有电子管收音机,当时四舅舅在广播站工作,在他家听收音机时(记得是一个机芯,外接音箱),我将一个闭合的金属环套在磁棒上,音量立马减小
这就是全屏蔽
楼上大家的实践中,屏蔽了噪声,对有用的信号是不是也减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车机壳子?

是废录像机壳子,想做点什么用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楼的方法十分有效,另外线圈的绕法也很有讲究

看不懂,好像是一个信号接收器。  好像就是类似的方法,给磁棒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大镜底下的是啥表?蛮大的。

行家啊,看出来大了。是待修理的旧35表。有点儿小毛病,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这个方法,再在电源牛上下点功夫,我想能够彻底消除恼人的噪音:加一个隔离电源牛,用C型铁芯,C牛铁芯 ...

噪音许多来自市电,但是还有许多是通过一些电器和电源线辐射出来,被线圈接收。噪音的引入点是6A2的信号输入栅。如果将磁

棒完全用铁筒包围,不留缝隙,相信应该声音全无,噪音和有用电台信号都没了。如果这样,说明我们阻断噪音的源头很费劲,阻

断噪音进入线圈应该省力。同时,我感觉一些噪音信号的传播特性和正常电台电波的途径有差别。因为噪音信号被阻断的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开口就真的全屏蔽了!!

开口是因为有接线。如果全包围,可能会屏蔽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时候到外婆家,三舅舅家就有电子管收音机,当时四舅舅在广播站工作,在他家听收音机时(记得是一个机芯, ...

声音减小有两种情况,一是减少了电台信号,二是改变了调谐线圈的电感量,相当于信号失调,偏离原来统调时的最佳位置。

前面说过,也早已考虑到,屏蔽了有用信号,可以用引入外来天线信号的方法,短短的外来天线引入的噪音与磁棒本身直接吸收室
内的噪音相比来说还是微小的,两种信号性质不同。这样的效果更接近在室外收听。

一幢楼房内的噪音云场是强大的。本人用半导体试过,必须远离楼房墙体大门两米以外噪音才明显减弱。每根钢筋都在向外辐射噪

音电波。

天电干扰和人为噪音干扰电波我们是无法消除的,本方法特指在楼房屋子内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把图弄大些吗?水印把字都挡住了。

您好,这个图也是网上来的,一丁点儿,干脆我解释一下吧

第一个图说的是磁棒用铝皮或者铜皮将磁棒天线(ferrite rod antenna)围起来,这个屏蔽层要接地,要留一条细缝,要距离磁棒7mm以上

第二个图说的是两组绕向相反的线圈,两边接屏蔽层,也就是地,中间两个线头接在一起作为输出,其实这就相当于两个线圈并联

其实一些测向天线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好像是一个信号接收器。  好像就是类似的方法,给磁棒加套。

国外网站研究磁棒天线的很多,用谷歌搜ferrite rod antenna图片,有不少很棒的制作。。您在15楼的办法很好,但是还有改进的余地,像上面的图一样就好。。另外我记得好像熊猫1501机的磁棒天线很有特点,还有一些测向机的电路也可以参考。

网友:
在这
711-2增加磁棒这样可以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1&fromuid=3944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减小有两种情况,一是减少了电台信号,二是改变了调谐线圈的电感量,相当于信号失调,偏离原来统调时 ...

好办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