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就那里容易坏吗?四个都坏了。

楼主(2012-08-05):
TDA7293就那里容易坏吗?四个都坏了。

给朋友推荐了了一个2.1的7293功放,淘宝买的。朋友和我现不在一个地方。

主通道2个7293,重低音2个BTL7293。

按要求,BTL应该接8欧姆的喇叭,但喇叭买的的套装,主音箱和低音都是4欧姆的。

考虑到7293的保护电路设计上还是比较完善的,变压器的电压也不高。双20伏的。让朋友慢慢加音量。
结果,低音开到13点位置时,几分钟后就打嗝,然后全断电。完全不通电了。

朋友打开看,至少一个7293炸了。

卖家估计,四个7293都坏了。

7293就那么容易坏吗?

现在考虑的办法是加些钱,换成四个3886的板子。

问一下:BTL3886,接4欧姆的低音炮,容易坏吗?大家实际实用过吗?

楼主:
补充:
变压器大约是400W的。卖家说价大约在200元,这可以肯定不是纯铜线吗?
或者可以肯定是铝线吗?或者都有可能?

网友:
BTL方式官方资料只给出了8欧姆和16欧姆负载的参数,应该是不能用在4欧姆负载上的。
正负25V 8欧姆 150W,正负40v 16欧姆 200W。

网友:
LM3886,TDA7293/7294在4欧负载下极易损坏

网友A:
集成块大功率功放抗过载能力极差,输出接低阻喇叭或是瞬间短路都会很快烧毁,连发热都来不及

网友:
喇叭不能用在这个电路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痛苦呀。

目前的形势,不能换音箱,也不能换功放。但也不能接在一起用。痛苦呀。
给个办法?
我想,主通道就用4欧姆好了。BTL通道,在喇叭串一个大电容,把阻抗变成8欧姆。可以吗?

网友:
这种100W的块非常不好用,基本上没有不损坏的,说是100W,音乐功率只能工作在1/4~1/5,达到50W就有可能爆块。

如果要100W功放,最好用分立的,不用分立,最好用三肯厚膜

楼主:
研究了。觉得LM3886的保护电路还是比较完善的。双20伏交流电压的情况下,主通道用4欧姆喇叭问题不大。BTL通道,要小心使用了。

新石器时代之LM3886功率放大器的制作

        焊机派发烧友都有这徉的体会,在大功率音响设备的电路和结构设计中,音频功放是最令人头痛的设计课题。这是因为功放管工作在高压、大电流、大负载、和高温恶劣条件下,稍不注意就会烧坏价格昂贵的功放管、扬声器和其它元件,使整个设备处于瘫痪状态。为了防止出现灾难性后果,除了小心翼翼地进行散热设计而外,还不得不为功放设计许多附加的保护电路,诸如过热、过压、欠压、短路和扬声器保护电路等等。然而,五花八门的保护电路都是由分立元件纸成,搞得太简单不起作用,搞得太复杂则保护电路失效的可能性增大,反而会降低整个设备的可靠性。对集成功放来说,要使IC 内部的功放管受外部保护电路的控制更是难上加难。最理想的方案是把保护电路也做在功放IC 的同一块芯片上,使它与功放管感受同一温度并直接进行相应的控制,这样既可减少外接元件、简化电路,又可提高IC 的可靠性和耐用度,实乃“一石数鸟”之举。事实上,集成功放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不断地改进和发展。近几年来,各集成电路制造厂商纷纷推出具有各种保护功能的音频功放IC ,美国国家半导体(NS )公司的“序曲”( Overture )音频功放系列IC 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LM3886 作一简要介绍。 一、主要性能LM3886 是单声道、中功率、高性能音频功放IC ,它采用11 脚TO-220 封装并具有输人静音功能,适合小型有源音箱、环绕声放大器和高保真立体声电视机等用作功放。其主要性能如下:
1 、连续平均输出功率:60W/4Ω(Vcc =+-28V ) ; 30W / 8Ω(Vcc=+-28V ) ; 50W / 8Ω(Vcc =+-35V )。2 、瞬时最大输出功率:150w 3 、失真度(THD +噪声): 0.03 % (20Hz~20KHz) 4 、互调失真(按SMPTE 标准):0.004% 5 、噪声电平:2.0μV 6 、信噪比:> 92Db 二、SPIKe 保护 LM3886 的最大特点是自身保护功能齐全,无需外接各种保护电路,它内含NS 公司研制的SPIKe (自身瞬时温度)保护电路,对输出级晶体管的安全工作区(SOA )进行动态检测和保护,从而全面实现过压、欠压、过载、输出短路(包括短路到地和短路到电源)、热失控和瞬时温度冲击等保护功能。图1 是LM3886 内部的等效电路。

1 、温度限制无论是输出端短路到地、短路到电源或因音频频谱范围内的瞬时脉冲而使输出功率达到极限值,IC 内部的SPIKe 保护电路都能连续监测输出驱动管安全工作区的动态。当输出管温度达到150 ℃ 时,该电路根据当时的工作状况相应地减小输出驱动管的基极电流,使输出管保持在安全工作区范围之内。 2 、过压保护为了防止放大器在无输入信号瞬间功放管因超过最大额定电源电压而被击穿,通常需要在放大器输出端与正、负电源线之间分别连接一只价格昂贵的齐纳二极管或快速恢复的肖特基二极管,但LM3886 的过压保护机理与此不同。如图1 所示,一旦过压保护电路检测到输出过压就立即关断辅出驱动管,使输出管不致被过压击穿。然后,它继续监测输出端,当过压结束时又使输出驱动管恢复导通,这样就保护输出管和具有标称额定阻抗的扬声器不致因过压而损坏。此外,LM3886 内部还具有图2 所示的电源嵌压电路。当输出信号正半周出现过压时,齐纳二极管、二极管与RE 组成的嵌压电路将Vcc 嵌定到8V ,如图2a 所示负半周出现过压时则由IC 固有的寄生二极管将-Vee 二籍定到0.8V ,如图2b 所示。 3 、通断电源时的扬声器保护在接通或断电源瞬间,放大器的正常偏置尚未建立起来,各级处子从不稳定向稳定过渡的状态,输出级可能向扬声器输出较高的直流电压,使扬声器发出“扑扑”声,甚至烧坏扬声器音圈。由于放大器在这种过渡阶段是处于欠压状态,故LM3886 用欠压保护电路来实现通断电源时的扬声器保护。在图1 中,接在Vcc 端的两个电流源和接在Vee端的五个电流源分别组成正、负电源的欠压保护电路,它们在Vc 信号的控制下进行导通或截止。在正电源线与负电源线之间的总电压差尚未超过14v 和负电源线的电压尚未低于-9v 之前,Vc 控制信号使全部电流源均处于截止状态.此时输出级处于高阻输出状态,放大器输出端的直流电压保持为0V 。如果接通电源后正、负电源电压同时升高,则在负电源尚未达到-9V 或正、负电源电压之差尚未达到18v 之前,各电流源均处于欠压保护的截止状态。由于欠压保护的-9V 阀值电压是以地电位作参考的,因而可以防止电源可能出现的尖峰脉冲电压使相应的14V 欠压保护电路提前导通。 必须注意,当输出端处于高阻状态时,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出端之间的隔离程度要视外接元件与电路从板铜箔线条的相互影响而定。 4 、电流限制为了保护输出管不致因输出短路到地而损坏,LM3886 内部的限流电路将短路电流限制到7A ( |V + | = |V -|=20V , 导通时间Ton = 10ms ,输出电压Vo=0V )。如图1 所示,该电路检测输出驱动管的发射极电流,当检测的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开始减小输出驱动管的基极电流。放大器的输出电流愈大,输出驱动管的基极电流就愈小,从而把输出管的最大电流限制到7A 。当输出端与正、负电源线短路时,则两个限流电路分别起同样的限流作用。但这种保护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进几秒钟,否则IC 的长期可年性得不到保证。 5.过热保护 放大器的热失控是由于互补晶体管的特性不一致或高温下因Vbe补偿不足而使输出管的功耗和热量过度增大所致。如果散热器使用不当,则放大器在长时间驱动中产生的热量不能很好散发,IC芯片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当芯片温度上升到165℃ 上限时,LM3886内部的过热保护电路将输出管关断。此时扬声器的音乐声会突然中断,直到芯片温度降到155℃时输出级才导通并再次恢复正常工作!
附件

http://www.pchifi.cn/viewthread.php?tid=12141

网友:
7293BTL推4欧喇叭,很容易烧坏(我已烧掉6块),据说接成主从并联就成驱动较低阻抗,但没试过!

网友:
大功率集成电路要求散热和供电电压还有负载阻抗是十分苛刻的,如果喇叭阻抗低的话,很容易使内部功放管功耗严重加大,来不及发热就玩完了,要是使用了国内南方小厂做的伪劣电路就更惨了,以前我用达华厂的傻瓜175和275功放模块一直都很好,后来这个厂没有了,市面上的电路基本上是假冒产品,声音开大后电路发热严重,没多久我的两只100W惠威就冒烟了。

楼主:
烦恼呀。烦恼呀。

大家用过BTL3886推4欧姆喇叭吗?双20伏交流,400W变压器,这个不容易坏了吧?

网友:
建议还是考虑考虑STK系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恼呀。烦恼呀。

大家用过BTL3886推4欧姆喇叭吗?双20伏交流,400W变压器,这个不容易坏了吧?

你如不听上述网友忠告.要厶烧IC要么3886出的声和压着鍋盖煮粥一样.我们不能代替IC说话的呀.话上面不是讲尽了吗?
我更没听过厚膜就可以BT4欧的.从来没听过.
可能的好象只有KIA6220.如果板画得不好.散热板夹不好.也是加不上BT4欧的.不过它不能工作于这个电源值上

网友:
一般的功放块输入电压都有限制的。现在电脑数码的输出电压一般可以达到2V,很容易引起功放过载,烧掉。功放的输入端加钳位,可以预防。8欧姆和4欧姆负载。影响不大。

楼主:
生活中的一半是烦恼,另一半是解决这些烦恼。

网友:
TDA7293是一款场效应管,功率大,BTL输出时要求管子配对,要求高,建议并联输出,降低输出阻抗。我用过推12吋350W的低音炮,效果很好。

楼主:
TDA7293是一款场效应管,功率大,BTL输出时要求管子配对,要求高,建议并联输出,降低输出阻抗。我用过推12吋350W的低音炮,效果很好。

你是并联?BTL?
变压器的电压?
喇叭是几欧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DA7293是一款场效应管,功率大,BTL输出时要求管子配对,要求高,建议并联输出,降低输出阻抗。我用过推12 ...

是的,我先用的是双并联,功率已够用,电压用双28V,喇叭4Ω,如果你电压低,功率要大的话,可以采用3管并联。

网友:
3886好玩,不易损坏,刚劲威猛美国声

网友:
双20V的变压器整流出来加电容滤波就是28v,已超25v,如果能响一定的时间则是散热不好。

楼主:
一并回复楼上各位朋友。

朋友的3886主板已经来了。用上了。

依然是两个通道两个3886,另外低音通道两个3886BTL.
音箱都是4欧姆的。

实际使用中,BTL通道会进入保护,所以就不开到最大音量了。目前使用基本正常。

网友:
7293推4欧喇叭,很容易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块大功率功放抗过载能力极差,输出接低阻喇叭或是瞬间短路都会很快烧毁,连发热都来不及

集成块和功率管烧普遍叫炸
胆管烧叫放烟花
精妙

网友(2013-03-31):
我装的7294功放,电压+ - 40伏,用了十几年了,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3886比7293耐操多了,7293里面的功放管是场效应管,3886里面的功放管是三极管。

网友:
我的7293,用来听数字机顶盒,人声很好,DC+-42V,曾经用手接触信号输入端,一点问题没有。排除接线、安装等问题,功放块放烟花的原因很多是自激造成的。我曾经将STK4211厚膜板上输入端的420P对地电容去掉,通电后几秒钟,输出端的RC网络的电阻就冒烟了,赶紧断电,晚了,不仅板子烧了,还烧了两个高音喇叭。

网友:
还是3886好玩

网友:
现在很多7293、7294是山上生产的!

网友(2014-08-18):
IC功放本来电流输出就是短板,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不会干出BTL还去接4欧负载的傻事了。可以这么说, 7293有±50V的供电电压, 如果你不是要去驱动16欧或者32欧的扬声器, 根本就没必要桥接。反之, 如果需要驱动8欧一下负载, 要么降低电源电压, 要么并联。7293是我见过的唯一可以输出级单独拿出来并联的功放IC。这么好的特性, 应该加以利用啊!

网友:
我也有两块,到现在还没敢做,太娇气了,一直玩分,立。

网友:
   刚在淘宝买了一批IC  有1875、SK3875   TDA7265 ,没买TDA7293、94、95、96,就是担心难玩得好

网友:
看着挺漂亮啊、

网友:
我也一直用TDA7293好几年了,电压35v左右,推4单元音箱,偶尔拿来捣鼓捣鼓,一点事没有,感觉很能搞啊!

网友(2014-11-25):
tda7293确实比较娇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恼呀。烦恼呀。

大家用过BTL3886推4欧姆喇叭吗?双20伏交流,400W变压器,这个不容易坏了吧?

上分立吧。抗折腾。不难做,要不30元买个5声道二手板。

网友(2017-01-13):
我的3886在4欧下推箱子刚刚的,这7293没听过,也想赶脚做块玩玩,看到楼主帖子有点怕了,虽然一个7293不贵,但烧不起

网友(2017-07-07):
7293发热量大加大散热片,音箱阻抗不能太低,正负电压不能有误差,散热片做好绝缘。外围电路正常后应该不会坏的。我用的正负40伏都正常工作。

网友:
TDA7293哪有拉么娇气,
那么悲催的结果无非是1:山上的。2:过电压 3:过热 4:自己激动

网友:
学习了不少  谢谢了

网友(2017-08-08):
电路上肯定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