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爸做的6N2推6P1双声道甲类功放

楼主(2012-08-06):
我和我爸打算做一个电子管功放,正好我也有几个从学校报废的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6P1和从工业仪表电子管放大器上拆下来的6N2,于是乎,我爸负责外壳,我负责电路
因为据说电子管的高压不能一下子就给上来,得慢慢的,于是乎,高压整流就用3个6Z4
电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输出变压器,因为当时只拆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所以输出变压器只有一个,但好在学校的官博用的喇叭也拆了,而喇叭上正好有一个输出变压器,但输出阻抗不匹配,一个是8Ω,一个是4Ω,另一个喇叭上的变压器被同学捡走了,我也没空要去(马上就要升初三了,好累呀)只好先凑合一下了,呵呵~~

网友A:
上阵父子兵!

网友:
漂亮~~~
楼主和我一个年纪撒

网友:
飞线那么多,会不会有很重的交流声?

网友:
出声就成功了。支持!

网友:
3个6Z4
很强

网友:
不必要用三个6z4吧?电源牛能行么?    布线有待改进

楼主:
交流声是有一点,但放音乐时听不出来
6P1和6Z4开一会就有100+度
变压器也是从收音机上拆的30W上海无线电二十七厂生产,开一个小时后会很烫手
3个6Z4是因为一个6Z4只能提供75mA两个6P1需要180mA

网友:
不必要用三个6z4,用一个6z4接成并联就足够,

网友:
变废为宝,还童年心愿,赞!效果从图片上看就是一个响字.

网友:
外观还行!布线就差多了?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声是有一点,但放音乐时听不出来
6P1和6Z4开一会就有100+度
变压器也是从收音机上拆的30W上海无线电二 ...

没有这么大电流吧?

楼主:
资料上是这样写的

网友:
2个6Z4就行了。儿子比父亲厉害。

网友:
后生可畏,3个6Z4给两个6PI,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声是有一点,但放音乐时听不出来
6P1和6Z4开一会就有100+度
变压器也是从收音机上拆的30W上海无线电二 ...

这个变压器高压才45mA吧,两个6p1加一个6n1电流95mA就够了

网友:
你将在你的一生中都会有胆相随了,恭喜你。

网友:
下载了电路图准备有时间学造一个!

网友:
调整零件位置,既可以减少飞线又可以减小交流声。
主要是电源部分集中,地线统一。

网友:
做的不错  关键是 在过程中体验快乐。

另外来说,6Z4其实没必要,可以用 晶体二极管代替

网友:
做得很好,外观漂亮

网友:
支持!不在于精,在乎能做出来!

网友:
长江后浪推前浪------好------好-------好=====。

网友:
很好,父子能有共同的爱好!

网友:
线太乱了、、

网友:
很不错嘛,支持做电子管功放

网友(2012-09-13):
布线凌乱,焊点粗糙。重做,再交作业。

网友(2012-11-02):
一做就响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声是有一点,但放音乐时听不出来
6P1和6Z4开一会就有100+度
变压器也是从收音机上拆的30W上海无线电二 ...

一个6P1的阴极电流小于60ma。两个加在一起小于120ma,不知道,谁告诉你180ma?

网友:
拔去1个6Z4好点, 要注意电源变压器的温度, 如太热, 就改用晶体二极管

网友:
用不上三只六Z四,一只就够用了,把里面的两只二极管并联,就够用了,如果你认为还不够稳妥,可以用两只,三只是肯定没必要的。如果用一只的话前面要用晶体管整流,然后加并联的六Z四作缓冲,效果很好。那样一来你的机器不是更简洁漂亮了嘛。

网友:
支持DIY做的不错,有创意。

网友:
     现在看来一个初中生做出这么好的电子管功放已经很好了。首先要鼓励和肯定。严格一点说,既然知道一个6Z4不够用,那一个收音机的电源牛也不够用,况且三个6Z4也很耗费电源牛的功率的,没看到它的灯丝很亮吗?所以建议有条件时加一个电源牛,或者换一个大容量电源牛;减一个6Z4或者用晶体二极管整流。

网友B:
三个6Z4变压器的负担太重,一个就可以,把那两个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声是有一点,但放音乐时听不出来
6P1和6Z4开一会就有100+度
变压器也是从收音机上拆的30W上海无线电二 ...

30W的变压器也就能推一个6P1,严重过载啦,弄两个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6Z4变压器的负担太重,一个就可以,把那两个拆掉。

一个肯定不行,刚开始能用,用不了多久就烧掉了,用两个刚好,三个是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声是有一点,但放音乐时听不出来
6P1和6Z4开一会就有100+度
变压器也是从收音机上拆的30W上海无线电二 ...

谁告诉你“两个6P1需要18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6Z4变压器的负担太重,一个就可以,把那两个拆掉。

你的建议是错误的,是误人子弟!一个6Z4并联,可以给两个6P1供电?你知道吗,全波整流就是两屏同时工作,交替导通,给负载提供75ma电流的!

网友(2013-04-22):
记得6p1有个40ma就够了吧^_^?楼主用的是收音机上的电牛?什么型号的?

网友:
好像是db_45_160,嘿嘿,z这可不是三十瓦,四十五瓦德,不然早灭了,用两个4007整流吧,可以节约至少10瓦功率,害怕管子挂就多加一个开关在高压上,手工控制高压开启,也可以的

网友:
看到这此东西,我就兴奋!

网友:
"输出变压器只有一个,但好在学校的官博用的喇叭也拆了,而喇叭上正好有一个输出变压器“——广播喇叭上的变压器是线间变压器吧,它没有空气隙,用于单端输出会产生磁饱和,至少把铁片拆出来重新插一下。

网友:
一个6Z4就够了,用晶体管整流在过6Z4 , 电源变压器温度也能低点, 用几个6Z4 没有必要又浪费管子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阵父子兵!

我最喜欢这张图了。还保留了这本无线电杂志呢。

网友:
拔掉一个6z4正好

网友:
父子二人是手忙脚乱,线乱如麻 ,好好整理下就漂亮了,

网友:
不会有很重的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是这样写的

这个线路就挺好,省去了6Z4,三个。

网友:
出声就好!支持

网友(2018-02-06):
变压器严重超负荷,我用50W收音机变压器,一只6Z4,测试电流90毫安,一只6Z4灯丝电流0.6A,6N2灯丝0.34A,6P1两只1A,一般收音机变压器灯丝电流只有6,3V2A,你三个6Z4都消耗1.8A了,严重虚脱

网友:
上阵父子兵

网友:
初中学生有这动手能力很不错。不玩游戏玩电子更值得肯定,努力!

网友:
这个图6N2的100和1K电阻接法是有问题的。

网友C:
12年的帖子,5年过去了,不知道楼主现在考上大学了没?

网友:
三个6Z4太给力了,好。

网友:
点赞,矿坛新人代代相传!

楼主(2018-10-30):
引用 网友C:
12年的帖子,5年过去了,不知道楼主现在考上大学了没?

考上大学了 把矿坛的密码忘了,结果今天突然灵光一现,想起来了,赶紧登陆改成常用的密码。。。

网友:
精神可嘉,只要出声,就是最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上大学了 把矿坛的密码忘了,结果今天突然灵光一现,想起来了,赶紧登陆改成常用的密码。。。

欢迎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