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电压负反馈的偏置电流对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

楼主(2012-08-07):
一,实验材料,锗3AX31A,β值70
二,测量工具:500机械表,胜利 VC9805A+数字表;
三,试验电源:
6.2V---9.1V,电流0.2A
五,实验电路与数据
六,实验总结:
1, 实验目的,:
a,对比验证在使用集电极电压负反馈的条件下,简易偏置与分压器偏置电路对电源电压变化的适应能力。
b,对比验证在使用集电极电压负反馈的条件下,发射极电流负反馈的作用;
2,电路设计工作点:电源电压,7.5V,工作点4ma,电压变化范围:6.2V—9.1V.
3,分析参照量;
a,放大器工作点 7.5时,集电极电流2.02ma(0.98V);
b,当电源电压在6.2V—9.1V范围内变化时,集电极电流变化量Δ。
4,总结(锗管):
a,分压器式偏置电路对电源电压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简易偏置路。根据是:
当电源电压从6.2V到9.1V变化时,无发射极电流负反馈:
使用分压式偏置时,电流变化时1.8ma;
使简易偏置时,电流变化仅1.06ma。
b,有发射极电流负反馈时,分压器式偏置电路的适应能力也比简易偏置电路差,证据是:前者的电流变化量为1.04ma,后者的是0.94ma,
最后说明:
实验结果,仅供参考,理由是:
仅仅试验了这一只管子,也只用了一套电阻,恐怕不具有普片性。

网友:
使用电压负反馈Rc越大越好,不需要下偏置电阻,有了反而降低了负反馈的效果。

网友A:
对设计时选择偏置电路的形式具有指导意义,谢谢分享。
第一组数据中的“0.79(6.8)”,可能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设计时选择偏置电路的形式具有指导意义,谢谢分享。
第一组数据中的“0.79(6.8)”,可能输错了。

的确输错了,已经纠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