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广播电台集中点一覽表

楼主(2012-08-09):
短波段频率广宽.用途多.制式多.
以频率计;从1.8MHZ-----30MHZ
从用途看;有民用广播.邮政.电信.新闻.卫星图象.气象数据.工.农.科技.能源.交通.遥感遥控.海难通报.数据传送.业余通讯.军事通讯.宇航.
从调制方式有;AM/FM/USB/LSB/数据/CW/数据包/慢扫电视/图片传送.文传/FAX......

如果知道广播电台集中在那几点.对于新兴的短波矿机热潮.是个福音.对线圈制造.抽头确定.多波段分段线圈的确定/设计.小可变电容的选值.或自制.就有了计算原始频率数据.就可制出某频段的超高Q值短波谐振回路.解决短波强弱串台提出一个标准数据平台
频点波长段名称                    频率范围
90M               3.04------3.48MHZ
75M               3.74-----4.16MHZ
60M               4.74-----5.46MHZ
49M               5.84-----6.35MHZ
41M               7.04-----7.63MHZ
31M               9.46-----10.10MHZ
25M               11.45-----12.26MHZ
21M               13.39-----14.46MHZ
19M               15.11-----15.90MHZ
16M               17.45-----18.36MHZ
13M               21.19-----22.35MHZ
11M               24.64-----25.95MHZ

这个表是八.九十年代通用.不知现在有否修改.如有.请指正.但我依这个表在今年五至七月份搜索过数十次.验证合乎实际情况
波段内有些地方是与其他用途复叠的.听到如电报声.数传声.不必怀疑其准确性.短波段在一个范围.有重叠用途是常见的事
把一个波段.设计成只包括一个广播波长段或一.二个广播段的做法.称为频率展宽技术.空气电容的变量极少.只有数PF.故Q值极高.〔也可用原可变电容串极小固定电容形成〕这种方法造的机全刻度盘只有卄个左右短波电台.就如中波强台那么宽.调谐/找台非常容易.欧州高级管机经常有七波/十一波段收音机.我们预祝不久.矿区就有这种频率展宽技术矿机帖的出现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原敬启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保贵资料。

网友A:
建议前辈对频段划分的用途上注明一下,那些是民用电台频段。免得在制作中触及(雷区)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了!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表对应的频率范围有点宽了,前后都超出广播频率范围了,例如41M的7.04-7.63MHz,从7.00-7.199MHz 是业余频段,广播频段是在7.20以上。一般情况下,短波收听效果最好的是19M/25M/31M/41M,其中31M使用最广。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bands

Band Frequency Range Remarks
90 m 3200–3400 kHz Tropical band
75 m 3900–4000 kHz Shared with the North American amateur radio 80 m band
60 m 4750–5060 kHz Tropical band
49 m 5900–6200 kHz
41 m 7200–7450 kHz Shared with the amateur radio 40 m band
31 m 9400–9900 kHz Most heavily used band
25 m 11,600–12,100 kHz
22 m 13,570–13,870 kHz Substantially used in Eurasia
19 m 15,100–15,800 kHz
16 m 17,480–17,900 kHz
15 m 18,900–19,020 kHz Lightly utilized; may become DRM band in future
13 m 21,450–21,850 kHz
11 m 25,600–26,100 kHz May be used for local DRM broadcasting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和5楼朋友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表对应的频率范围有点宽了,前后都超出广播频率范围了,例如41M的7.04-7.63MHz,从7.00-7.199MHz ...

非常感谢这个更正.因我的资料出自我老板之前与另一合伙人开的公司的资料.95年那公司己卖出.所以资料无法查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前辈对频段划分的用途上注明一下,那些是民用电台频段。免得在制作中触及(雷区)

这与触雷无关.全部是广播电台集中点.中法英美苏印澳.全集中在频段内广播.不会在外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与触雷无关.全部是广播电台集中点.中法英美苏印澳.全集中在频段内广播.不会在外面的

.我见过某单位一个领导太无知既可笑。看到玩矿石机的更以为是搞非法发射和接收无关波段,更有甚者认为可以偷听别的东西。再则在早年有位矿友带框机去承地铁被误认为是土炸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更正.因我的资料出自我老板之前与另一合伙人开的公司的资料.95年那公司己卖出.所以资料无法查 ...

不谢。现在短波广播电台越来越少了,著名的BBC、VOA等都逐渐停止短波波段的部分广播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谢。现在短波广播电台越来越少了,著名的BBC、VOA等都逐渐停止短波波段的部分广播节目。

短波电台是少了一点.但主要是不熟各台的广播时段.熟了听起来比光听卖药有意思多了
我回想置顶帖各文章/MAK1939等前辈的文章.总觉得无论中外.对中波天线.由于是尺寸关系.无法做到准确控制阻抗.这就给矿机留下两个不可控区;一个是天线.另一个是馈线.人们只能被动迁就来DIY矿机.很吃力.很不讨好.
但短波就不一样了.由于整堆电台集中一点.其四分一波长乘上一个0.92---0.95的缩短系数造条数米十数米精准调谐天线.是每个矿机DIY者都会计算会架设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这种调谐天线的阻抗是在50欧附近的.刚好就有50欧馈线和比较低价的75欧电视馈线
那就是说;原来矿机的各部分;【天线】【馈线】【调谐】【检波】【阻抗变换】【电声转换】由原来四部分可计算/可控.一下子变成全部可预设计.全部可控
举个例子;根据置项帖;抽头会严重破坏Q值的.我们不必 制造十数个抽头的调谐线圈.只精确计算设定50欧.20k/3m欧的四头单调线圈.就可得到有载Q达600的短波线圈了.而且实测与计算相差不大
由于波段内频宽少.只变数PF即可.帶来的惊喜是可建造L/C数极大的谐振回路.用单股镀银.脱胎线圈.等短波线圈技术.并把AM/FM 陶瓷支点空气四连中FM连启用.或自制以ABS粒.陶粒.聚四氟乙烯粒为支点〔胶水小心粘连〕20/5PF可变电容.或购5KV高压空气电容.应很容易谐振回路Q过1100吧
我估计;很可能只用几段互相夹角为几度的数米/十多米天线.就能调谐准全部广播频点〔例如90/31/11共用一段天线〕
【五十年河东.五十年河西.  】               『上世纪西方矿机走在领先 』     现有那么多HAM高手涌至矿坛.并把天线调谐技术先于西方帶进短波矿机.是否会导致一场大风暴在神州大地掀起.有如奥运体健儿一样?使得『矿机廾一世纪;由东方领先!』
在家用天线或门框线圈都收不到中波台的矿友,零件没丟垃圾箱吧.调谐短波天线矿机.等您领奥运金牌哇

                                                                                             纽 约市布鲁克林区原上

网友A:
(根据置项帖;抽头会严重破坏Q值的.我们不必 制造十数个抽头的调谐线圈.只精确计算设定50欧.20k/3m欧的四头单调线圈.就可得到有载Q达600的短波线圈了.而且实测与计算相差不大
由于波段内频宽少.只变数PF即可.帶来的惊喜是可建造L/C数极大的谐振回路)前辈能对这段话祥细说说吗?四抽头用多大空气连合适?几P一个频宽不易调谐呀!有关资料希望多发帖谈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置项帖;抽头会严重破坏Q值的.我们不必 制造十数个抽头的调谐线圈.只精确计算设定50欧.20k/3m欧的四头单 ...

这个事坛里是高手如云.我只是砖.玉还未动身呢!
例如;把调谐线圈设计为9.4MHZ--9.8MHZ为一波段装在电子管八脚插头上而八脚插头焊上与串在空气连的有关数PF云母电容和并于上面的数PF的云母电容.〔这可概算出线圈电感/高低两点频电容再用半可调DIY校正复盖〕不过变换波段要拔插座
再则可用数个刀波段开关转换
也可用旧电视机转轮式十三频波段开关.可惜体积小.不能装高Q空心大线圈.只能装磁芯短波线圈
也可用废电子管底盘上几波段琴键开关
亦可先造9MHZ单波段成功后再想其他波段.因这一段联通状态佳.持继时间长.各国设台多.只有中下午和下半夜状态差
建议设置时看自己拥有的线材/线圈管材.可变电容Q值.而尽量取大的L.小的电容量.以建造有载Q值远远超过中波的矿机.也不知多个检波管并联.采用中阻检波器是否对有载Q有好处.这留待高手前辈来指导定论.前期制作还是要多抽头.选到最佳点才减去无用的抽头.或如光线间绕.则可用微型锷魚夹而不必抽头.试验最理想
线圈计算/调谐电路计算.置顶帖应有尽有.十分详尽

网友:
思路较理想。

网友C:
个人感觉90M、75M、60M、15M、13M、11M国际广播段上没什么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90M、75M、60M、15M、13M、11M国际广播段上没什么台

那您就要知道短波为什么要分这几个广播段了
原来短波由天波传播并不象中/长波以地波传播那么稳定.是受各层电离层.太阳光.太阳黑子.太阳暴.慧星.流星雨等影响
划分给广播段的.己是最好的几段.
问题是每波段都有最佳工作时段.并非卄四小时可用.捕捉这个规律性.正正是我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天职和工作.而并不只限于拿电烙铁那么简单.
例如六月份一个下午.在宾夕法尼亚州.我拿起收音机一试;各个热门波段都象进入了冬眠一样.没有电台.我失望地扳到最后一个波段---11M.在这个所有业余者一致认为最臭档的频段.这时一支独秀有数个广播电台------全短波段唯一.!一直持续到下午七时.
你试想;如果这时发生一个八.二级大地震.电厂自动跳了闸.业余爱好者在那段呼救有效?显然要到10米业余段去呼救〔业余电台己关注災难呼救.电源一律采用与汽车电池相同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就要知道短波为什么要分这几个广播段了
原来短波由天波传播并不象中/长波以地波传播那么稳定.是受各 ...

可能是我收听时间不对,向您学习了
不过大陆地区在这些广播段貌似没有电台播音,更不用说VOA什么的,所以无从尝试在这些广播段的接收效果
另:您知道120M波段有什么用么?有一台牡丹牌电子管机,能收到120M波段,但是收到是一片杂音

网友(2013-08-07):
玩短波的俺记住了,19.25.31.49米。这四段米波,电台最多是不是的?俺看应该电台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某单位一个领导太无知既可笑。看到玩矿石机的更以为是搞非法发射和接收无关波段,更有甚者认 ...

这样领导不但无知,而且可悲,就是一现代的唐吉.柯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收听时间不对,向您学习了
不过大陆地区在这些广播段貌似没有电台播音,更不用说VOA什么 ...

120米从前有个灾难紧急呼救.现早被卫星电话取代.原说SOS系统仍还留守120米一段时期.但什么时侯结束我们不知道

120米的确是不设广播段.有些区域有时会有报社.通讯社的报业传真讯号.破释这些讯号没意思.那只是报章上大片大片的文章.社论

有时有些短波频段是一两个季度没传播的.而不是按24小时守侯会有结果可记录收集经验的.

地球的电离层.被人类破坏得体无完肤了.前几年你的记录经验.过几年的今天.又作废了---完全又不是那样了

电视节目越办越好.各国官办短波台越来越少.听说米国停了华语节目.我在纽约现也收不到台湾的华语节目和米国加州的短波华语节目了

原来一楼的表是为了防止收音机调整人为/仪器误差.是人为加宽了频率.以保批量产的机每台收程都合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0米从前有个灾难紧急呼救.现早被卫星电话取代.原说SOS系统仍还留守120米一段时期.但什么时侯结束我们 ...

我那个牡丹电子管机的短波段很奇怪,分别是2~6兆和6~18兆,弄不懂2~6兆有什么用处,
听说是出口用,所以短波低端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牡丹电子管机的短波段很奇怪,分别是2~6兆和6~18兆,弄不懂2~6兆有什么用处,
听说 ...

你查一下电路图---本振线圈个数吧 很搞笑的-------我估计.虽然我没有看这机线路图

但我看到它复盖的频率刚好是......

这在中外中档机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你是说上一帖吗?肯定你把频率算出结果了.说来听听? 给你开个玩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查一下电路图---本振线圈个数吧 很搞笑的-------我估计.虽然我没有看这机线路图

您意思是说短波用了二次谐波变频?我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意思是说短波用了二次谐波变频?我去查查看

怎么算的大学生?6除2    18除6

要你老爸管住你抄一百次九诀歌-------这是古代的教育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算的大学生?6除2    18除6

要你老爸管住你抄一百次九诀歌-------这是古代的教育方法

电子管收音机也能谐波变频啊?只在半导体收音机上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也能谐波变频啊?只在半导体收音机上见过

节省镀银线线圈.尽量使价钱劳苦大众买得起                  不过谐波重现台很多------还以为很灵敏.收很多台

网友:
现在娱乐项目多,不必像以前那样晚上矿石手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