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疑似银线做短波矿机

楼主(2012-08-11):
以前感到短波矿机很神秘,后来看到大家都在做,很多成功,于是自己也想试试。随意在直径70毫米电木骨架上缠了10圈,接44

00高阻耳机,30米天线,真出声了,忽忽悠悠的,挺有意思。

见地摊卖一种“宽带变压器”,如图。是淘汰的军用短波电台器件。暗黑色的粗线圈,估计是镀银线,年代太久了,表面氧化严重。

做短波矿机可以试试。于是买下来拆开看。这种短波天线宽带变压器是标称2-16兆,宽带耦合。主线圈两组反绕串联,骨架直径

80毫米,线径2.5毫米。先直接将一组当天线线圈,双回路试试,可以出声,但是耦合太紧,本地中波强台串入,决心大拆重绕。

拆去一组,剩下的一组仍感觉间距太大,似对短波不利,于是就压缩成现在这样10圈。再加缠一组2.5粗漆包线20圈做天线线圈。

可变是双连45皮大间距,典型双回路。常用检波二极管可5种选择。普通军用高阻4400欧耳机,顺便在收音机上充了磁。

效果很可以。傍晚台多,日本和朝鲜台最强,一阵阵声音强似中波台。

拆线时感觉很硬,不像铜线镀银很软。镀层厚,擦去黑皮,露出银色,使劲擦仍不会露铜色。干脆用刀刮,使劲刮,仍是银白

色。

难道军用电台器材不计成本,全银线材做?两组线,2.5的,200多克啊!   如果真是银线,这矿机够奢侈了。要是地摊主知道了

还不得后悔死。

有认得这种宽带变压器的吗?

网友:
好机器 用料讲究,效果一定不错

网友:
    空气可变不错,得意这个

网友A:
不够奢侈,找一根1600W雷达发射机链条用才够奢侈,你这个不是全银的,镀的很厚的说,这东西我拆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够奢侈,找一根1600W雷达发射机链条用才够奢侈,你这个不是全银的,镀的很厚的说,这东西我拆的太多了

为啥不用银条慢慢拉丝?

网友:
再把银线抽成再细的银丝,做个全银的线圈不更爽

网友B:
空气可变的质量确实好.线圈的骨架也不错.

网友:
线圈做得好,学习!

网友:
能不能是铝线,但是从这做工上看好像是银线

楼主:
好像就是全银线。狠狠地用刀刮去了0.3毫米,里面还是银白色。镀层一般不会达到如此厚的。

也不会是铝线。用刀削,铝线的硬度比它低多了。

效果确实好,白天也可以轻松收听到日本,朝鲜和中国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可变的质量确实好.线圈的骨架也不错.

空气可变也是淘汰军用短波电台的,瓷架。

线圈骨架是电木的,卡在两端尼龙支架上。 军用的东西就是质量好,做工精细,用料讲究。

旧货市场见到过更大的空气可变大间距式,长度大约有30厘米,可惜没人要,被摊主拆了卖铝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可变也是淘汰军用短波电台的,瓷架。

线圈骨架是电木的,卡在两端尼龙支架上。 军用的东西就是质 ...
旧货市场见到过更大的空气可变大间距式,长度大约有30厘米,可惜没人要,被摊主拆了卖铝了。可惜了。

暴殄天物呀!

网友:
好线圈,好可变,好矿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就是全银线。狠狠地用刀刮去了0.3毫米,里面还是银白色。镀层一般不会达到如此厚的。

也不会是铝线。 ...

不懂不要乱讲误导同学,我敢保正是镀银而非老师讲的全银

网友C(2012-12-10):
不明白,想问老师,两线圈反接,信号不会互相抵消吗?

网友D:
应该是含银的,灵敏度高,美国的电子雷达先进且造价高,就是因为有很多用金银等贵金属做的大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想问老师,两线圈反接,信号不会互相抵消吗?

这个宽带变压器很奇怪,相当于两组旋向相反的线圈串联,因为它们是" 双线并绕 ”的。旋向同向,接头在一侧。也可以断开一个开关,相当于两组圈数相同的线圈,旋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要乱讲误导同学,我敢保正是镀银而非老师讲的全银

很抱歉,我狠狠刮去厚厚一层,还是银层,没有看见铜芯,误以为是全银。        您说的对,不是全银。

后来,费点劲,焊下了端部的接线片,露出直径,再用锉刀磨出截面,终于看见心部有铜色了。但是铜芯较细,大约占直径的三分之一。可见镀银层相当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宽带变压器很奇怪,相当于两组旋向相反的线圈串联,因为它们是" 双线并绕 ”的。旋向同向,接头在一侧 ...

知道了,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含银的,灵敏度高,美国的电子雷达先进且造价高,就是因为有很多用金银等贵金属做的大型器件

就是镀层很厚的银线,毫无疑问。     年代久远了,表层已经完全漆黑色。但是很好擦。

佩服当年的军工产品啊,肯用银子。

网友E:
想问问老师,两线圈反接,信号不会互相抵消吗?

网友F:
这种变压器是传输线式宽带变压器,材料俗称铜包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问老师,两线圈反接,信号不会互相抵消吗?

原变压器是两根线并绕,对两头来说就是两个反向的线圈串联。我拆掉了一根用作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变压器是传输线式宽带变压器,材料俗称铜包银。

谢谢介绍资料。好复杂啊。这个是3根并绕,我的是两根并绕。   好像就是交联很紧的线圈组。

网友(2013-01-25):
实在难得啊 现在要是自己买这么粗的银线 还不得几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变压器是两根线并绕,对两头来说就是两个反向的线圈串联。我拆掉了一根用作次级。

查一查【健力士世界纪录】.矿机纪录是澳州至非州.好象四千多公里.
.你细心听一听.有没有俄国电台.如果有.就己接近或己创了新的世界纪录.

我米国这边近来接收极差.多天听不到10.000MHZ米军关岛时标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