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自制一台无电源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08-13):
        台风天刚过,天终于晴了,总算是可以到外边去试验这台刚制作完成的无电源矿石收音机,接上天地线,至少可以收到三个台,本地台最强。
     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1、纸筒一个,长十五厘米,直径五厘米。
     2、漆包线。
     3、铜丝一根。
     4、二极管一个 2ap9和2ap7,硅二极管均可。
     5、滤波电容(可省略)。
     6、木板。
     7、图钉若干。
     8、电线若干。
     9、砂纸。
     工具自备。

     买来一卷2.5平的铜芯线,在花园里顺围墙绕一圈然后从空调洞里接入卧室做天线;同法从空调洞里再穿根铜芯线到地面做地线(住底楼也方便),找不到铁棒之类的插入地,就把铜线系在报废光驱铁壳上,在花园里挖个坑埋好,再像种花一样给它浇些水,嘿嘿,良好接地!

天地张铺好了,该做矿石机了。矿石找不到、买不到,就到矿坛里看看,有高手用2B铅笔和烧过的单面剃须刀片代替矿石检波,也有高手用注射器针头和砸碎了的7805等大功率晶体里的碎硅片做检波……看来是技术活,暂时放下,还是用晶体二级管来弄响了再说。于是周末跑城隍庙河边二手摊,花1元钱淘个报废晶体管收音机,只看中它的2AP7检波二级管和密封双连可变电容器。

接下来是绕线圈,翻出电子垃圾堆里的一圈漆包线,找个纸质的茶叶筒,一圈一圈地绕,漆包线用完,刚好绕了70圈左右。

天线、地线、二极管、线圈都齐了,最简单的矿石机基本材料只差一只高阻耳机了。找了半天仍然没找到合适的,于是再上网查资料,说可以用变压器来匹配阻抗再接普通16欧之类的低阻耳机。于是照上面的电路图开始搞弄。

上锡、接线、试听…………耳朵里连蚊子叫声都没有,失败!再上网查,无果。于是想可能底楼信号太弱了,得改增强型电路。那好,再加个副线圈弄成双回路再试(图上可看出两组线圈,实际最后副线圈没有使用),仍然失败。

再查资料,关注到谐振频率,于是加上密封双连可变电容,仍然不响!只有线圈抽头没做了,已经绕好了的不可能再抽头。于是学老外的做法,用砂纸在线圈上磨出一条路来!将天线在磨掉了漆的线圈上来回晃触找谐振点——有戏了,耳机里有蚊子声了,但还是得把耳塞塞紧耳道才能分辨。

既然有了广播声,说明电路可行,谐振也行了,不想再做复杂的花蓝线圈、双回路、空气可变调谐等玩意儿了,只剩下高阻耳机问题了。

再上网再查,有人说用压电陶瓷代替高阻耳机,于是又试验N小时,无效;上淘宝搜高阻耳机,几十大洋一个!甚至早年的、几乎是矿石机专用的1500欧左右的“万里”牌高阻耳塞居然售价高达100大洋!不行,得再找替代品或者自制!再查资料,自制太难,几乎没法弄。几番查询,终于查到有人用电话手柄听筒来代替高阻耳机,这个我还没试过,先试了再说!

再从垃圾堆里拆出两只听筒喇叭,每只测得直流电阻120欧(居然标注的是150欧)。两只串联分别接二级管和地线,再调节天线与线圈的触点,有声,但跟变压器加耳机差不多,太小声!换个法,再把它接到变压器次级,响了!再仔细调节天线触点,哇,居然最强的台不用帖紧耳朵也能听到!有高频杂音?并个2200pF的电容作高频滤波,哈哈,纯净的音质!

由于没加可变电容调谐,所以有混台现象,但也能收到三、四个台。深夜以后,强台消失,也居然能收到中央台的短波传送和全是一串english的短波台,虽然声音较小,但是也能分辨了。

总结:简单电路的矿石收音机成功与否的关键点:一是高阻耳机。虽然网上有各种普通耳机的匹配方案,但对初制者来说,做好适当的匹配是难上加难的,即便做好了,没听过蚊子声的电台信号的新手也很容易就“放跑”了信号以至于以为电路失败;二是调谐振频率。线圈加可变电容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新手加了也难以在线圈与电容之间来回调好,所以线圈抽头的办法比较可行——先解决响的问题;三是天线和地线。尤其是天线,老外讲过“用你手中尽可能长、尽可能大(我理解为粗)的线来绕天线”,因为矿石机不用电池不外接电源,电路工作和推动耳机发声等等所有的能源全部来自于天线所“截获”的电磁波能量!懂得能量守恒定律就不难理解了。最后是线圈。有高手不用天地线的,线圈则是第一位关键。尽可能用多股的纱包线或丝包线,没有的话用直径粗些的漆包线也不错,纸桶直径似乎大些的好。网上有人用多股的塑料花线绕在大塑料瓶上,接上舌簧喇叭哇啦哇啦地响!

不足:制造粗陋、调台不便、用的是2AP7而不是真正的“矿石检波器”。由于是第一次做,先解决能响的问题,今后才能学学别人做出更有味道的矿石机来。

网友A:
初学者装矿石机的要点:
1.天地线要给力.天线要长,要高.地线要深,要潮湿.
2.线圈要适当大点,用的漆包线要粗点.有现成的中波磁性线圈也行.
3.可变.初学者没有空气可变,用薄膜可变也行.最好要新一点的.
4.矿石.不必追求真正的天然矿石.用任何一种锗二极管就行.如2AP9等.
5.高阻耳机对初学者可能是个难点.可用质量好点的MP3耳机,手机用的耳机代.不过要用小功率(1~3W,越小越好)的220/9V左右的电源变压器作阻抗变换.效果不比高阻耳机差.
6.最后,电路不要太复杂,开始用单回路就可以,等装响了再做双回路或更复杂的矿石机.

网友:
讲解详细

网友:
从来没玩过矿石机的学习了

楼主:
做这收音机挺简单的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找时间做个试试!

网友(2012-09-29):
楼主,我也是成都的,有机会向你学习几招。我做的有点点蚊子声音了。QQ 13642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装矿石机的要点:
1.天地线要给力.天线要长,要高.地线要深,要潮湿.
2.线圈要适当大点,用的漆包线要粗 ...

你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