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关于示波器接地

楼主(2012-08-13):
    大家不是说示波器在无隔离情况下接地会烧毁示波器,根本原因是示波器的外壳和被测物的外壳连在一起吧,使用的时候把示波器的底线个拔掉,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失真和很大的测量误差,反过来想,这样行吗?斩断示波器的地线无非就是不让示波器的地线和被测物的地线相连接,浮地测试最让人头痛的是浮地电容效应,精度较差,安全隐患也较大,而且有时候被测物还要打火花,我是家庭使用的,没有隔离变压器,更没有高昂的差分探头。咱们反过来想一下,我们把被测物的地给斩断,示波器还是接地这样不就没有浮地电容了吗精度和安全有了保障,而且也无形的保护了示波器呢?

大概这样吧

大概这样吧

网友:
今天你修电磁炉,真的好累

把“被测物”你的电磁炉加隔离变压器也一样,可以的

楼主:
那电磁炉的现象很奇葩呀

网友:
修电磁炉都用上示波器了??

楼主:
我个人的要求比较高,要以看见的来确定,而不是以所谓的经验来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要求比较高,要以看见的来确定,而不是以所谓的经验来猜

精益求精,我支持你。

网友(2012-09-15):
您的用电器是直用市电为高压的.那你的探头地马上烧成一团.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看问题要双向.不能单向.你的突发奇想我己烧过一条探头地网线了.我不希望你步我后尘.我那次是因漏电

网友:
楼主是初生牛犊啊!

网友:
没有试过不知行不行得通吗

网友:
示波器不接地线好像不是那回事啊
那么接了以后示波器探头夹子不还是碰着火线就爆嘛

网友:
为了安全还是买个隔离变压器,遵循安全规定!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2016-09-26):
我用两个同型号的1KW的隔离变压器并联当2KW的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应该可以吧,直接接地从原理上行得通啊

网友(2017-02-25):
会影响到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