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超简单却很实用的中波发射器电路

楼主(2012-08-14):
这是无线电杂志1981年第1期上的 虽是老电路却完全可以实现 一些喜欢听中波的朋友可以用上 自己发射自己听

楼主:
这个换成9018

网友:
太简单了,价值不大,就算DIY的价值都不大的

网友:
做过的,声音稍微一大就失真的厉害,而且也就能发射1米左右的距离

网友:
有时间试验一下,喜欢这显老电路。

网友A:
以前我也用8050制作过类似的中波发射电路,距离最多只能达到1m。不如在短波频段那么容易拉开距离。

网友:
换成2078就好了!

网友:
就是个最普通的高频振荡电路

网友:
简单实用业余条件下用来统调很好.

网友:
中波各项指标都远远比不上FM

网友B:
上初中时候做过,距离很短,但是也很好玩,对元件要求不高,那时候FM还不普及,用的都是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初中时候做过,距离很短,但是也很好玩,对元件要求不高,那时候FM还不普及,用的都是AM

这个只能近距离,而且声音一般…

楼主(2013-01-23):
这个拉根天线肯定能增加发射距离 这样的磁棒效果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也用8050制作过类似的中波发射电路,距离最多只能达到1m。不如在短波频段那么容易拉开距离。

要是短波段只要改下线圈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种电路形式,导致调幅成分很少。所以致使接收距离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