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两个小程序

楼主(2012-08-16):
用gtk做的界面,带上dll文件体积有点大,所以先只能把主程序发过来,没装gtk的坛友就没法用了。
而且还有个小小的bug,就是程序启动后无法输入,要最小化这个程序后面的某个窗口(比如IE什么的)才能正常使用。。。

一个功能稍强点的计算器

楼主:
这是计算电感量用的函数

double NDl_to_L(double *p)
{
        double a,b,c,K;
        double Dl=D/l;

    if      (Dl<1.0)   {a=1.2317,b=3.745 ,c=3.05  ;}
    else if (Dl<4.5)   {a=4.663 ,b=0.3803,c=6.4147;}
    else               {a=6.135 ,b=0.007 ,c=5.71  ;}
        K = a*log(Dl)+b*Dl+c;
        return K*N*N*D*1.0e-7;
}

欢迎坛友提供更多计算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计算电感量用的函数

double NDl_to_L(double *p)

玩过大富翁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大富翁4吗

这个和大富翁有什么暧昧的关系吗。。。。。。

N:匝数
D:平均直径
l:线圈轴向长度
L:线圈自感量

函数名称是根据计算功能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和大富翁有什么暧昧的关系吗。。。。。。

N:匝数

能编写代码控制游戏人物行走步数吗?有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编写代码控制游戏人物行走步数吗?有酬谢~~

汗,这不是外挂,作弊器之类的东东么。。。俺不会鼓捣这玩意。

网友:
楼主可以通OFFICE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