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液晶显示屏 万能驱动板一套

楼主(2012-08-16):
求 液晶显示屏 万能驱动板一套   我这里有个  笔记本的14寸屏 主板坏了 就拆屏当显示器 但手头没有合适驱动板了  所以求万能驱动板一套,有闲置就拿出来把 。。。。

网友:
淘宝二十多块钱还帮你写程序方便多了。

网友:
还有万能的驱动板啊,可以驱动天下所有的液晶屏啊

网友(2012-12-15):
用MT6820万能驱动板吧,此板无需编程器烧录程序,即可支持90%以上的10-42寸的LVDS液晶屏,驱动板通过ABCDEFG 23种跳线方式点屏,跳线说明也在驱动板背面有打印,使用超方便,驱动板采用高清主控芯片方案,最高支持1920*1200分辨率,高清品质 超强大 超方便的一款驱动板

使用时,注意屏的电压和接口定义就行,笔记本的屏电压大多数是3.3V,普屏的大都是20针,30针,14针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