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扫频仪(MSW-721E)的原理与使用 用扫频仪测收音机方法

楼主(2012-08-18):
一、中频扫频仪的检测原理:

  中频扫频仪为一种附加有扫频信号发生器的示波器,其基本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
二、中频扫频仪的使用:

  下图为中频扫频仪与被调试收音机的接线图。

  其中,扫频仪的输出按照图示接在收音机的天线输入回路(调节收音机在低端无台处),扫频仪的输入端接在收音机的检波输出端。

  调试过程中选择中波波段调整,并检查其它波段本振是否出于停振状态,以及切断AGC电路。
三、扫频结果的判别:

  典型故障现象如下图所示。
中频扫频仪      Meguro(目黑) MSW-721E
基本参数
扫频范围 A: 400-500 KHz
  B: 9.5-11.5 MHz
扫频宽度 A: 0-50 KHz
  B: 0-1 MHz
输出电平
(50Ω负载) Uout 30-100 dBu
  准确度 1 dB
输出控制  10X6 dB
频标频率 A: 445/450/455/460/465 KHz
  B: 10.55/10.625/10.7
/10.775/10.85 MHz
最小设定频率 A: 0.1 KHz
  B: 1 KHz
垂直灵敏度 S 1 mv/格
频率响应   0-10(-3dB) KHz

基本参数
外形尺寸 190(W)X275(H)X340(D) mm

重量 5 Kg
   MHz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虽然没这仪器,

网友(2012-10-03):
这个扫频仪的AM中频是不是455kH的?

网友:
中频扫频仪的检测原理:

网友:
好文。打个标记先。

网友(2013-05-08):
谢谢学习了!买了一台,不会用!

网友(2013-07-26):
谢谢楼主详细介绍,特别是扫频结果的判别,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自己DX接收,调试调频调幅收音机需要什么仪器仪表

网友(2014-01-06):
我想问下可以用示波器看这种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