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红灯753是怎么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8):
一台红灯753,1977版全锗管的,无修,收台多,就是开一小会2个功放管3AX31A就烫手。测电流高达300mA,查了相关电容好的,拆下这两管子,测电流正常了。换2个新的好管子,测电流又是300mA了,拆下新管子,电流又正常了。这是怎么了?问题出在哪儿?头都大了,没招了,请坛内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手里没有图,上图分析
不知功放电路,变压器耦合,下偏置电阻问题大(虚焊)
直接耦合,前级耦合电容漏电,直流耦合管有问题(虚焊)

网友:
检查一下输入输出变压器和配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没有图,上图分析
不知功放电路,变压器耦合,下偏置电阻问题大(虚焊)
直接耦合,前级耦合电容漏 ...

上、下偏置电阻全查了,阻值、焊接没问题。机子是能收音的
上图,请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下偏置电阻全查了,阻值、焊接没问题。机子是能收音的
上图,请分析

估计功放的下偏置电阻虚焊,或有问题,换掉试试,另外注意此处的印刷电路是否年头一长暗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着两个电阻,其中那只标称100欧(棕黑棕金)的就是下偏置,可能是它虚焊或损坏。判 ...

这只标称100欧的下偏置,测了阻值和焊接是好。这个机子电阻是绿袍的,而且是铜脚。上了电路图,请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功放的下偏置电阻虚焊,或有问题,换掉试试,另外注意此处的印刷电路是否年头一长暗断

我拆下测量,好的。能收台变压器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先短路1oo欧电阻电流能否下来,上偏流坏也可能大电流,另自激也会大电流

网友:
重新调下偏流,看能不能调下来。

网友:
注意,测量零件好坏的同时,尤其要注意线路是否通,拿放大镜仔细看下,会有帮助.反正就这么几个零件的事情.输入输出变压器也都测量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下偏置电阻全查了,阻值、焊接没问题。机子是能收音的
上图,请分析

用8550代换3AX31,并在下偏流电阻上并联一个1N4148(红圈所示)。再开机试听同时监测电流,如电流恢复正常,则是原功放管热稳定性差,若还不行,则要考虑输出变压器局部漏电的问题了,有条件可换个输出变压器试试

网友D:
也可能是上偏流电阻的值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550代换3AX31,并在下偏流电阻上并联一个1N4148(红圈所示)。再开机试听同时监测电流,如电流恢复正 ...

有条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上偏流电阻的值变小了。

上、下偏流电阻都拆一脚测过好的,重焊好。感觉电流300多,应该是哪儿有短路或管子击穿,可能的元件也查了,都没查出,不知哪儿出问题了,要不再换2只新管子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短接,短路。查下。R21,22电阻。看看。C22,23有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