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德生R911起死回生重放光彩!

楼主(2012-08-18):
同事送我一台病态的R911说让我拆件用,我看它外观还行就决定修复它并努力把它打造到巅峰状态,经测试发现该机AMSM状态良好,FM灵敏度低,该机所用电路是D1691m,用导线触碰改集成块12脚(FM射频输入)FM无反应,触碰9脚(FM谐振)灵敏度大增,由此断定该集成块FM高放损坏,需代换,我手中现有D1691m和cxa1019m个一块,由于1019在原机(R818)经调试曾表现不错,于是决定用1019,但由于1019无静噪功能因此线路需做小改进:去掉原线路板1脚上的电阻(10k)和电容(103p),改为直接接地。为提高FM灵敏度我又做了一下改进: 一,给天线加匹配电感,这样在天线短时就可以良好的接收信号,电感是用漆包线绕制。 二,改谐振电感为垂直磁芯调节,这样使得谐振.带通.本振三电感符合三维垂直分布的最佳布局,最大限度的减少相互干扰,并且磁芯调节能更好的调到最佳位置。 三,经统调给谐振加了4p的垫整电容。 四,该机FM信号输入为12p明显偏小,改为30p后效果明显,对其它波段无影响。 五,原机鉴频是LC鉴频,至于LC鉴频和晶振鉴频孰优孰劣有各种说法,由于晶振免调试加之我手中有一对匹配良好的陶瓷滤波器和晶振,不管别的——换:去掉原机的中频陶瓷滤波器和LC鉴频中周以及与其串联的30p电容,换成新的陶瓷滤波器和晶振并串联150欧电阻。 如图: 照片  照片  经上述改动并经仔细调整,该机FM灵敏度基本能满足要求,在沧州市四楼把天线拔出一根筷子的长度,能清楚的收听到距离120公里外的天津电台的调频广播。 另外我对该机的音质做了如下改动:把音频耦合电容由203p改为403p,把电源滤波电容由220uf加大到470uf;把原机喇叭换成一表现优异的同规格喇叭,可能是由于个体差异,该小喇叭来自一台909TV,音质非常好;我还把指针做了一下向上的调整,使之不与刻度盘接触,避免了大音量时的震动噪音。 照片  照片  CXA1691系列集成电路常常让人欢喜让人忧:AMSM常常表现优异,省电,声音洪亮;但FM常叫人失望,有的手感严重,该机经我如上改动已经能够满足我的日常收听要求,成了我的随声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91的FM灵敏度低,可以外加S9018补偿。原集成块的FM高放损坏,可以直接把9018集电极的输出电容接到高放负载 ...

加高放的方法在以前维修中曾用过.电源取自8脚但效果不理想.特别是要重新统调位置不准.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能够让其起死回生!+9分,以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不错,能够让其起死回生!+9分,以资鼓励。

多谢!您高抬举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您高抬举我了!

不用谢,好像这个机器(R911)本来就有9018的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好像这个机器(R911)本来就有9018的高放。

德生所有用CXA1691系列的低端机(909.9012.910.911.920等)FM都没加专门的高放,就是带通后接12脚,该系列块FM高放易被静电击穿。

网友B:
解决方法是:用2个二极管(比如1N4148)一正一反并联接在天线输入端与接地之间,一些用1091.1191系列的SONY的机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C:
顶!沧州老乡,动手,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是:用2个二极管(比如1N4148)一正一反并联接在天线输入端与接地之间,一些用1091.1191系列的SONY ...
您说的没错.在本机只安装了一只到地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沧州老乡,动手,乐在其中

老乡你好!

网友:
谢谢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高放的方法可行。我以前曾经给一些没有高频前置放大的CXA1691和CD2003的收音机增加高放,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

但是还要考虑到高放噪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在本机只安装了一只到地的二极管。

我还见有在天线端与接地端之间并联电阻的,例如10k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放的方法可行。我以前曾经给一些没有高频前置放大的CXA1691和CD2003的收音机增加高放,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

  请问老乡“省去输入输出电容,集电极直接焊在拉杆天线的地方”不明白怎么的接法,不分高频低频直接放大若不自激,那强信号是否阻塞,我的原则是调频能不加高放最好别加:一般管如9018——噪声大;强信号易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见有在天线端与接地端之间并联电阻的,例如10kΩ。

我也见过,在用2003的收录机上,我想这可能是怕阻塞吧!

网友:
阻塞应该可以考虑一下使用AG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见过,在用2003的收录机上,我想这可能是怕阻塞吧!

我在Kaide kk-222 收音机的9088电路上看见的。

网友D:
高人,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Kaide kk-222 收音机的9088电路上看见的。

9088是一块自动搜索的低档调频电路,以前玩过,音质不好,它的信号输入不同于其他电路——接在带通谐振的分压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人,领教了

客气,我不是什么高人,业余爱好而已!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E:
偶尔过来,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偶尔过来,顶一下。

谢了.在这个坛子看看DIY作品也挺不错的.

网友(2014-06-20):
楼上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赞一个!

网友F:
看了楼主对911的检修与改进和楼上坛友的讨论,本人受益非浅。我这里也有一台与楼主相同的收音机,只是波段开关坏了,虽然用清洗(从机上拆下)方法,好了一段时间,到头来还是不行了。如今仍在那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波段开关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卖的。

网友:
牛叉这也能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对911的检修与改进和楼上坛友的讨论,本人受益非浅。我这里也有一台与楼主相同的收音机,只是波段开 ...

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返厂维修。。。

谢谢坛友的建议,只是机子已经使用多年,返修不划算。

网友H:
天线的匹配电感要几圈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线的匹配电感要几圈直径多少??

这个贴子己经很长时间又被挖出来了,哈哈,首先通过我现在的理解,LC签频器还是有优势的:可调!一般的集成电路是在无台处调到沙沙声最小时为正确。这个匹配电感可如此做:在小十字螺丝刀上裹上二层白纸,用漆包线绕十圈即可。

网友(2015-05-25):
我有一个r911,fm和sw一靠近大面积金属就无声了,怎么回事

网友(2018-12-04):
有一台德生R911,中波底噪严重,还不如我的熊猫2005收音机。波段开关接触不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已经更换。声音没有熊猫2005收音机柔和。

网友(2019-07-08):
学习了!回头我也把我的R911拿来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Kaide kk-222 收音机的9088电路上看见的。

以前拆过一台kaide-KK222,核心电路用的是TA7642,外形像三级管。

网友(2023-12-15):
这个机器,台都糊成一片,感觉根本没滤波,有台的地方,占据很大带宽。玩具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