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三极管来做FM的功放?

楼主(2012-08-20):
大家都用什么三极管来做FM的功放?怎么辨别三极管的真假?比如1971.1972等等。

网友:
你说的管子功率太大了点

网友:
一只2SC2053或2SC3355足够了,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才是上上策

网友:
题目有问题,是问高放吗?最简单的用C9018,稍好些用2sc3355或3358.一个机子FM灵敏度的高低不只在于是否有没有高放,线路布局很关键。

网友:
现在FM,AM和功放都是单片机了,不必搞三极管功放。

网友:
最常见的,C2053,C1970,C1971,C1972,但是假货很多
前级里用2N3866代替C2053效果很好,而且金封管散热还好,假货也少
如果有钱的话,2SC1946,MRF151,MRF247都是FM功放利器
或者就买三菱的功放模块,M67741,M68702都很不错
目前无锡华高出了很多国产的三菱高频大功率管,价钱便宜,用了几个也可以
他在淘宝有个店,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话题在这里是不被允许的

网友(2012-11-18):
M67741,M68702三菱的功放模块,是136--160M的

网友:
2SC33552SC3355

网友:
小功率的够用了,没必要

网友:
0.5瓦的C25381,2瓦的C1970,5瓦的C1971,15瓦的C2539,30瓦的C1946,50瓦的C2630,再大的没做过啦

网友A(2013-04-20):
楼上的0.5瓦的C25381是C2581吧?

网友:
小功率的话 末级或推动级功放用 2N2219A 2N2222A 2N2222 PN2222A

                                            2N3866   2N4427   2N3553  2N5109

                                            2N3904   2N4401   KTC9018就是C9018进口的

                                            SS9018   2SC1907  2SC1906   2SC3357

                                            2SC2053  2SC2055  2SC2538  2SC2851 2SC3355

                                            2SC2570  2SC2407  2SC4910  MRF581

稍大功率三菱的常用一些假的也多2SC1970  2SC1971 2SC1972

网友:
假的多 三菱的最为严重

用三菱的管子 我有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841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0.5瓦的C25381是C2581吧?

呵呵 估计是 2SC2538 对了 问一下你的那个C2851松下的管子试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