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K439的妙用

楼主(2012-08-21):
我处的中波从600μA→400一300一200一60一15μA,拉好天线我不愿!走头无路只好焊个有源天线,立刻见效,加个电位器终于可调至最大900μA,所用管子是张兄处的2SK439!太好鸟!L1是友谊电子张兄处的470μΗ色码电感。友谊电子张兄有2SK439。实际效果:我的电话天线矿机才10μA,加了它达900μA。

实际效果:我的电话天线矿机才10μA,加了它达900μA。

楼主:
大家不必担心有源两字,由于拉天线条件限制,用它等效2、3十米天线做好矿机。

网友A:
  又学了一招,很实用呀,玩矿机,单管机,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或不备架设天线的环境中都能用上,还相对安全。勿须担心高大的天线引雷击。只要做个简易短天线,就安全多了,也省事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学了一招,很实用呀,玩矿机,单管机,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或不备架设天线的环境中都能用上,还相对安全。勿 ...

楼主:
谢老矿版主!

楼主:
焊接时注意分布电容影响,输入的470pf电容改为贴片51pf电容好很多

楼主:
这东西有何作用?
主要是摸拟强天线下矿机的性能,同步、统调、耦合、选择性,在弱信号时的反映与强信号时不同,假如您在天线不好的情况下调好的矿机,拿到良好天线环境中去玩,必然会大乱,或者拿实物去参赛会更糟。有了它可调输出强度,只要在输出电容和地之间加个4.7K电位器,电位器中心输出便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有何作用?
主要是摸拟强天线下矿机的性能,同步、统调、耦合、选择性,在弱信号时的反映与强信号时 ...

很好的附助措施.

网友B:
整天玩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天玩花样

比麻将好玩多了。

网友C:
谢谢梁老师,又学了一手。

网友:
可以解决许多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梁老师,又学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