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功放制作中,慢----

楼主(2012-08-21):
手里一木盒子,准备自己装个1969功放,散热刚好从旧电脑取下一CPU散热器,看四角开口处刚好可以用自攻螺丝固定1969的功率管,因为手里什么工具也没有,就螺丝刀和电烙铁,和几块烂电路板,希望制作成功,
,

网友:
tu用简单的东西做出不简单的东西,祝楼主成功

网友A:
即使12V供电的话这个散热也显得小了点,这是我这两天才做好的,开机一小时没办法摸机箱

楼主:
11.jpg 22.jpg 33.jpg 44.jpg 55.jpg 66.jpg 77.jpg 88.jpg 22222.JPG ,
,
,
那个木盒子开孔太难了,抛弃,今天用了一个圆小盒子,装糖的塑料盒,散热是坏主板的南桥散热片,2片分开,各一个功率管,放了2小时,温度一点点温高,功率我控制得很小,静态电流350MA,音量不是很大,只能开50%,开大了失真,于是我就在电位器前端用电阻先控制音量一半,现在旋扭开完都可以,
,在自己小房间听还是很足够的,看看连续剧听起来特别舒服的音质,
,
不多说,大家自己看图吧,工具只有,电烙铁,刀片,螺丝刀,万用板,..本来想去买2N3055这样的三极管的,看起来也特别舒服,可是在一坏电脑电源里看到2个13007这样的管子,牛头对马嘴,快速接了电路,一试,音质棒棒的,比我那30元买的电脑小喇叭好几十倍不知了,
,,,,,,,,,,,,,,,,,,,,,,,

网友:
1969标准版的直流28伏供电,静态电流1.2A才比较爽,这样才能发挥他的威力,能加个前级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12V供电的话这个散热也显得小了点,这是我这两天才做好的,开机一小时没办法摸机箱

楼上电流多大?室内没必要过大电流。有5w就够室内听了。总功率早20W以内那个壳应该不是很烫

网友:
二楼那些散热器装在密闭空间里面,有散热效果吗?

楼主:
我忍不住又出现了,现在一直用自己做的这个圆桶功放听着,音箱是有一次意外捡的垃圾,品像不怎么好,6.5寸喇叭,带高音的一个木头无源音箱,总想别人扔也要扔一对啊,在原地徘徊3个小时没看到另一只, (有点夸张),单声道的,我把接如音源L和R用1K电阻并在一起放大.
现在听着还不错,自己小房间里,看电影,听音乐声音足够了,音量不能很大,大了就失真了,所以这350MA用得挺好,一天都开着,温度手摸上去还能接受的感觉,,就这样把,以后在做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2012-12-09):
楼主也忒厉害,哈哈,不错,楼下的做得很像样,肯定出好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12V供电的话这个散热也显得小了点,这是我这两天才做好的,开机一小时没办法摸机箱

兄弟,1969做得不错啊,有空能否指教一下,我也想做,你的qq能否留下啊

网友:
1969,我还是喜欢28V,1.2A的声音。不过大部分东西对比您30块钱的,都会不错,做好的2030A,都不错

网友:
       散热器大小且不说,闷在那个罐子里,何谈散热效果啊,你脑子没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