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旧CD机改装成数字音频解码器可行性讨论

楼主(2012-08-21):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矿坛潜水了,在此先向各位坛友打个招呼:大家好!
闲话少说,进入主题吧...

    今天从朋友手中得到一套先锋P920组合音响,92年产的东西,日本进口的,拆开检查并执行清洁操作,发现磁带卡座的皮带都化灰了,手上没有能代换的皮带,只能放弃维修,留作装饰(反正现在很少用到磁带,其实修不好心理总是很纠结)。

    检查光驱,这部机是六碟连放的,卡盒手动放置碟片,转盘是先锋经典的倒置转盘,不过已经是缩水版本了。光碟卡盒曾经被强行撬出,导致机械部分出现不可修复的物理损伤,并且光碟压盘已经丢失。这基本无法修复,而且找不到可以代换的机芯,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
    通电试机发现机芯执行换碟动作已经开始运行不畅,可能因为塑料老化或者润滑不良引起的,也出现卡死,机械越位的问题。
但激光头还能工作,这让我感到十分之可惜。

通过调用DAC部分电路,加入DSP电路处理SPDIF同轴信号或者光纤信号,就可以对CD机进行二次利用。因为现在的电脑主板普遍带有SPDIF输出接口,高级一点的主板还带有光纤输出,以输出数字音频信号,此时我们对CD机进行改造,使其与电脑连接在一起以实现数字音频解码,这是十分有趣的事。

电脑主板板载的声卡音质总是令人不满意,所以我想到了改CD机,而且很多老一代的CD机因为找不到备用激光头而废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改造成功意味着你得到了一个高品质的外置声卡,而且是低成本的。

楼主:
拆开机壳,分析一下大体结构
换个方向看看

楼主:
卸下主机板,分析一下板载器件的功能

楼主:
改装需要从DAC电路开始入手,研究一下DAC的PDF手册

看一下芯片的引脚和标准电路

接着看引脚解释

在此贴上DATASHEET的PDF链接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HIBA/TC9237BF.html

楼主:
我在BAIDU 上搜索了很多DAC电路原理图,并且都进行了了解。DAC改装一般需要调用BCK(时钟同步) DATA(数据传输)LRCK(采样率时钟)   3个定义的引脚。
对于TC9237的PDF,我也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它与本机DSP连接的引脚有6个,分别是19、23-27脚
当中包括时钟输出、去加重电路开关、数字滤镜选择、音频数据、位时钟同步、LR时钟同步。
而23脚(去加重) 24脚(数字滤镜)是可以通过外部跳线进行功能切换而实现操作的,真正需要改动的是25脚(DATA)26脚(BCK)27脚(LRCK),对这3个引脚进行调用,切断这3个引脚与本机电路的连线。

楼主:
我对这台PO-P920的主电路进行了分析,忽略了供电部分,因为供电电路不涉及改造。
我用VC9808+数字万用表对TC9237的引脚进行了离线测量,通过这个操作,可以了解到硬件线路的设置和芯片功能。
原本以为芯片的静音功能是受处理器控制的,其实芯片2脚已经接地,强制取消静音。
取样、工作速率、去加重的功能都已经受硬件连线控制,而不是受CPU控制。

楼主:
未完待续....

网友A:
根本没法改,CD机解码芯片是和光头驱动电路以及CPU协同工作的,检测不到光驱信号或是CPU不发出指令,则电路完全不工作,而且都是贴片电路改动很难,费半天力量改出来也都是落后电路,可能还不如电脑自带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法改,CD机解码芯片是和光头驱动电路以及CPU协同工作的,检测不到光驱信号或是CPU不发出指令,则电路 ...

RF电路和DAC分别是独立的,RF解码是受CPU控制,DAC解码则不受CPU控制,所以通过DAC的数据接口仍然可以对DAC进行数据连线。

DAC的3个数据引脚通过470欧的贴片电阻连线到CD信号处理器,已接收解调出来的数字音频信号。而DAC的19脚接了一个1K的电阻,向CD信号处理器发送384FS的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I2S总线   stm32中端型号就 带I2S接口   寄存器设置一下就可以驱动了

你说到的是重点。
关键是要将SPDIF/光纤信号进行调解,转换成I2S数据与CD机的DAC连线。
这台P920的DAC是1BIT的,设计可以转换16bit 44.1khz的音频数据

网友:
JI  XU  GUANG  ZU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太深奥了,我也有台建伍的,放在那好及年也没动过,整好也没啥用处。

网友:
精神                  可佳

网友:
学海无涯,支持探索。

网友:
不错,应该这样玩!这样多玩玩。一来会分析电路。二来能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2012-10-11):
你可以看一下96年左右出版的《家电维修》经常以XXCD机加解码板改装成VCD的文章
里面应该有对CPU以及解码部分的详细介绍
以前我倒是改过VCD

网友:
楼主 研究的怎么样了?

网友C(2013-03-08):
如果是光纤用光电模块转换,然后输入应该可以。

主要问题在于编码格式

网友D:
能不用电脑直接用USB,输进APE.

楼主(2013-06-16):
引用 网友D:
能不用电脑直接用USB,输进APE.

可以,可以用USB声卡,抽出I2S总线接到CD机的DAC输入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光纤用光电模块转换,然后输入应该可以。

主要问题在于编码格式

编码需要通过一片前置芯片处理,将SPDIF转换成I2S总线,这片芯片有成品,如果自己设计电路可能有点难度,毕竟高频电路走线设计不容易

网友E(2014-03-09):
买一个mp3播放器,想办法用cd机的按键控制。再输出到功放。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mp3播放器,想办法用cd机的按键控制。再输出到功放。不知行不行?

那相当于将MP3的操作面板移植到CD机上面而已
如果想把MP3面板外的功能也移植到CD机面板上面就不实际了
我也不建议你这样移植,直接用AUX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需要从DAC电路开始入手,研究一下DAC的PDF手册

请问;CD机的这些资料都能从这个链接寻到吗?

网友F:
你这是分体机,卡座不要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分体机,卡座不要也罢。

电路结构一样,也可以改
而且解码通常是独立的

网友G:
此机找出数字输出信号,可当转盘用,再外挂DA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机找出数字输出信号,可当转盘用,再外挂DAC。

遗憾的是机械组件报废了
不过当时很多产品的电路分离程度都很高,改DAC和转盘都可以,那是一个交界点,看你怎样取舍

网友H:
楼主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干什么的?

你问的是?

网友:
楼主和参与讨论的都是高人啊,这个只能以后慢慢学习了

网友I(2014-04-08):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I: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学无止境,,,,,,,,,,,,,,,,

网友:
只要敢想,离成功就不会太远。支持楼主!

网友:
如果说专注于折腾则无可非议,但是真正实用还不如用套件做个DAC来的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到的是重点。
关键是要将SPDIF/光纤信号进行调解,转换成I2S数据与CD机的DAC连线。
这台P920的DAC是 ...

支持看结果,我还有三台CD机 ,一点用也没有,还有四台VCD,一台DVD.

网友(2014-10-10):
我也在折腾,等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下  支持楼主实践

网友(2014-12-18):
  不错不错 记号 记号 可以 顺便在CD内装 个胆缓冲级哈哈

网友(2016-01-14):
记号,楼主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天龙2560G吗?我也想改

网友J:
楼主看看dac是这个吧?我刚找的资料

网友:
和你的dac引脚不大一样,你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看看dac是这个吧?我刚找的资料

把几个信号调出来加装外置音频输入而已,淘宝上面很多卖DAC板,找到有I2S输出的就能用
我这个懒得改了,不值得花这个钱

网友:
tc9237改dac   9237   2脚接地取消静音  拆下16兆晶振16脚接接收板的MCK     接收板设成16位MSB优先右对齐

网友(2016-08-12):
有一台松下的CD机只有光纤输出,刚好手上有一块拆机的DAC解码器,不知用索尼的解码板需要那几条线与松下CD机的DSP相连,不同牌子的机器是否可以解码?谢谢!

网友:
楼主这台鸡看起来不怎样啊。起码是红铜外壳的那种cd鸡才有改的价值吧。
还有个问题,cd   vcd时代那些信号的格式有些邪门。并不是现在所谓的标准i2s  i2c之类。dvd时代就好很多了。我也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不过是随身听cd  1bit解码的。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暂停了。芯片资料少,及数据格式观察和调整估计得上一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