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出声了,效果满意

楼主(2012-08-22):
原来胆整流电压不够电流小,弃掉胆整流改晶体管整流。

整体效果满意..呵呵

机板下重料了,折腾到手酸脚软......3mm厚的304不锈钢板,硬是拿600号水砂纸磨到亮。

中间的原来预设猫眼,后来觉得不好看就空缺了,电容夹用管座改的

输出牛和电源牛距离为5mm,音量开关最大时候左边声道1.5毫伏,右边现在12毫伏。
希望老师们找出不妥之处

网友:
做得真好。

网友A:
您做的这个胆机的铁底板是喷塑的吗,另外两边没有翻边吗?

网友B:
手艺不错,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欣赏

在这里也只能献丑了,希望老师们找找不妥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做的这个胆机的铁底板是喷塑的吗,另外两边没有翻边吗?

不是喷塑的哦,有点像

那些纹路是水砂纸磨出来的

3mm的304翻边也做过,不过折出来的效果是弯曲角度太大,不好看

我这样做是准备四边木板嵌入式安装,现在木板好难找

网友C:
因为这是块不銹钢厚板!请问楼主!
板上各孔是用什么工具及方法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是块不銹钢厚板!请问楼主!
板上各孔是用什么工具及方法打出的?

小螺丝孔是用钻床钻的,管座孔是用开孔器钻,一边钻一边滴水冷却,要不然钻头会发热烧损。

电源插孔是小钻一圈,再用手动锉。

变压器大方孔是用手磨机割的,那个一基棒磨割很好用,先磨掉70%圆周再去磨割钢板,

那样才能放进方孔平衡切割。

所有孔都要预先打定位哦 总之就是苦力活

网友D:
做工不错,牛牛也漂亮。
开孔用硬质合金刀头的开孔器要好用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螺丝孔是用钻床钻的,管座孔是用开孔器钻,一边钻一边滴水冷却,要不然钻头会发热烧损。

电源插孔是 ...

谢谢回复告知!佩服佩服!
我还是用鋁板算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热烈祝贺楼主!

网友E:
    “不锈钢”这三个字已经让我头疼 眉头紧了,关键还是304的,更要命的还是3mm厚度!单单打孔这事就是个麻烦事,不得不佩服一下楼主的手工毅力。另外说一下,砂纸用到600目还不算光亮, 多磨一下换800目,磨到看不见600目的痕迹后再换1000目,同样方法换2000目,2000目可得慢慢来了,2000目上完后在用3000目上一下,最后用金相砂纸来几下,最后打蜡,保证镜面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这三个字已经让我头疼 眉头紧了,关键还是304的,更要命的还是3mm厚度!单单打孔这事就是个 ...

抛光304真心蛋疼的活  之前抛光一块10cm的铜镜就费了我3小时  水啊 砂纸啊 浪费啊。。。

网友F:
手工抛光是很费力,建议LZ用园竹棍夹于钻夹头上,竹棍头部劈开一裂缝,把砂纸裁剪成条,一头夹于裂缝中,其余卷在竹棍上,开机电动抛光,要省力多。用手电钻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这三个字已经让我头疼 眉头紧了,关键还是304的,更要命的还是3mm厚度!单单打孔这事就是个 ...

哈勃望远镜上的反射镜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吧

网友G:
不锈钢.... 楼主阵厉害,膜拜一下
做的这不错

网友H:
这活不好做哦。

网友I:
手工真好!我想了多年一直没勇气动手。

网友J:
不锈钢加工确实难度大,我等家庭作坊只能用铝板了。
楼主手工了的赞一个!
老规矩上电路图和内部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牛牛也漂亮。
开孔用硬质合金刀头的开孔器要好用的多。

对的,我原先用普通的开孔器,一个孔只能下去30%左右就烧了。

另外普通开孔器开孔钢板发热会发黑,之前一个板就报废了。

后面也是买的硬质合金钻头,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这三个字已经让我头疼 眉头紧了,关键还是304的,更要命的还是3mm厚度!单单打孔这事就是个 ...

哈哈,600目我都手酸脚软了,单单磨到这种程度,开空调全身也湿透

钢板到这程度也很滑了,不加水砂纸多多都不够用,加水嘛滑溜溜。

要是按无烟版主的做法,会死人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抛光是很费力,建议LZ用园竹棍夹于钻夹头上,竹棍头部劈开一裂缝,把砂纸裁剪成条,一头夹于裂缝中,其 ...

那样的话要造成板面漫反射哦,钢板所有地方受力都要保证平衡,那样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锈钢.... 楼主阵厉害,膜拜一下
做的这不错

谢谢海版夸奖,学生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活不好做哦。

确实是苦力活呀,裁料.开孔.磨光前前后后花了五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工真好!我想了多年一直没勇气动手。

我给你打气,去动动手,对健康有益的哦 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锈钢加工确实难度大,我等家庭作坊只能用铝板了。
楼主手工了的赞一个!
老规矩上电路图和内部 ...

电路是海版的6J8.6P6哦,内部照要翻过来才能照,等把木板安装了一起发上来

网友:
三毫米的不锈钢做菜刀都够用了。一般人加工不成。做底台一毫米厚薄已经很厚了,但由于很硬很黏,工具不到位也加工不了。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600目我都手酸脚软了,单单磨到这种程度,开空调全身也湿透

钢板到这程度也很滑了,不加水砂 ...

呵呵,600目看起来还是有点拉丝纹的,值得钦佩了

网友:
用6SQ7推更加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要造成板面漫反射哦,钢板所有地方受力都要保证平衡,那样效果才好

粗抛用电钻,最后细抛手工完成,可以达到镜面!年轻时做塑料模具的型芯、型腔抛光都是这样干的,现在工具、工艺更加先进了,但我等已成为老朽矣,不懂了,也干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