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台胆机 逐步改善中

楼主(2012-08-22):
先上图

未加MP3前正照

未加MP3前正照

加了个30元的MP3解码器

加了个30元的MP3解码器

ING--

ING--

花73淘的石机 自己换了电容

花73淘的石机 自己换了电容

50元收的一对落地音箱

50元收的一对落地音箱

白居士的图

白居士的图

楼主:
低音不是很好   石机音量开最大后杂音较大   开2/3时微弱杂音   总体上还满意    准备动作重做外壳   有机玻璃太难伺候了   废了好大功夫结果还是很烂

网友A:
挺不错, 支持一下。

有点小建议,您最好改下昵称 。

网友B:
做得不错,支持!想问 下有机玻璃是怎么切割和怎么粘合?

网友:
锯条切割,502粘合

楼主:
YES    锯条锯开   用砂纸打磨    用AB胶粘   主要是电子管的管脚不好打孔   没有合适的撞头  比较费力     建议想用有机玻璃的找加工厂做  自己画图   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我的6N2+6N1正在制作中
没看到LZ的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我的6N2+6N1正在制作中
没看到LZ的输出牛?

我做的是前级   直接输出到晶体管功放  所以不用输出牛    你的机子可以加个双联开关  做耳放和前级切换    方便输出到家中功放带大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 支持一下。

有点小建议,您最好改下昵称 。

谢谢支持    昵称怎么改还在研究中```                请教老师我把N2直接换成N1会不会有风险  因为N2 放大倍数有点大  觉得低音没力度  我用N1换上去感觉好些   如果改电路 请问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前级   直接输出到晶体管功放  所以不用输出牛    你的机子可以加个双联开关  做耳放和前级切换  ...

看你那个电路图上是有输出牛,...
原来是前机。领教了 我说怎么小胆机大音箱。(看帖不仔细)
再领教,加双联开关能给出个电路图吗?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那个电路图上是有输出牛,...
原来是前机。领教了 我说怎么小胆机大音箱。(看帖不仔细)
再 ...

很简单   去电子城买个6个脚的拨动开关和RCA接头座就行了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   去电子城买个6个脚的拨动开关和RCA接头座就行了

感谢!再谢,祝玩的开心,每天好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支持!想问 下有机玻璃是怎么切割和怎么粘合?

切割不知道什么方法最好,粘接最好用四氯化碳(有机玻璃溶于四氯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