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股线花蓝线圈矿石机

楼主(2012-08-23):
主振线圈L1使用0.04X660里兹线采取+1-1方法绕制,直径130mm。蓝色线圈34匝,红色线圈20匝,电感量332uH,Q值在800KHz时为1008。

楼主:
天线线圈L0用0.07X80线绕在5mL注射器针筒上/60匝,内置80mm长中波磁捧一只。

楼主:
L2用0.04X175线采用+1-2方法绕在20mL针筒上/60匝。

楼主:
谐振线圈支架用10mmX10mmABS方管制作。穿钉用直径5mm有机玻璃管两端套扣。天线支架用3mm有机玻璃板,然后用砂布打出磨纱效果。

楼主:
可变电容使用一种廉价的瓷轴、瓷支架三连。它的结构较特殊,容量在6p/40p左右。

楼主:
谢梁老师加分。

楼主:
改造后可以得到N种组合、三个动片可分别并联,也可单独使用。六个定片可分别并联,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后可以得到N种组合、三个动片可分别并联,也可单独使用。六个定片可分别并联,也可单独使用。

咬了!

网友:
向你学习啦!好工艺。

楼主:
电原理图。用场效应管检波,直接使用两只串联的SC2-300收听,灵敏度即高又省了变压器。

楼主:
将频率分成两段接收,开关就近装在可变旁以减少损耗。3DQ和4700p贴片焊在洞洞板后面,用铆钉中转连接。

网友A:
请教什么叫[+1-1方法绕制],很想也做个花篮

楼主:
整机全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什么叫[+1-1方法绕制],很想也做个花篮

这个就是+1-1绕法。(图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