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完成的6N2+6N1小胆机

楼主(2012-08-23):
菜鸟第一次做胆机,希望老师们多多指教
装机并未完成,只是摆出来乐一下。
是用光驱的箱体,做机壳。
拆了一个收扩机的收音头,得到一些零件。
拆了两个充电器,做输出牛(铁芯改顺插并垫纸)。
电源牛用6灯机牛。
任重道远...
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马上就来

网友:
自己制作就要支持

网友B:
不错 DIY 就地取材 变压器好像我也有一只双 200V 6.3V2A的灯丝绕组 能改输出变压器还算菜鸟吗?楼主谦虚

网友:
欢迎加入胆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DIY 就地取材 变压器好像我也有一只双 200V 6.3V2A的灯丝绕组 能改输出变压器还算菜鸟吗?楼主谦虚

第一次做胆机,不知道能不能出声。万一出声了,效果也一定是惨不耳睹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关注和鼓励,我决心努力把 J J 做响

楼主:
再上图
没有双联电位器,装了两个470K的单联

待续...

网友C:
加油   搭接的时候接地要处理好 电源线路和信号线路要隔离 不然电流音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搭接的时候接地要处理好 电源线路和信号线路要隔离 不然电流音不好控制

谢谢老师雪中送炭的指教

网友D:
我前天刚做好,能出声,但是不输入音源时候噪声不能解决,期待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刚做好,能出声,但是不输入音源时候噪声不能解决,期待一起探讨……

是什么噪声?是电源滤波不好?排线问题?灯丝线路?

楼主:
谢谢海版,谢谢党组织关怀和鼓励

网友:
6N2+6N1,玩玩不错 ,期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