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网友问输出变压器阻抗及提高直流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23):
某网友在电话里问:
一、为什么标注5000/8的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只有300欧姆?
答: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与直流电阻不是一回事,初级阻抗是次级负载(喇叭)阻抗反射到初级的值,设变压器变比为N1/N2,其阻抗比为N1/N2的平方(没有考虑效率问题)。
二、直流高压比图纸标注的低怎么办?
答:电子管工作范围很宽,手册给的是典型值,允许在一定范围变化,可以通过调整工作点(包括负载阻抗)达到较理想状态。
提高直流电压有多种方法:
1、把电子管整流改为晶体二极管整流,可以提高电压20~40V,直热式整流管换为旁热式整流管可以提高电压20V左右。
2、左右声道直流高压分开供电。
3、适当加大滤波电容容量,降低滤波电阻阻值或改为扼流圈滤波。
4、如果功放管是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可以将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接接整流管直流输出端,帘栅极及前级接滤波后,这个方法交流声略大一些。
5、选择功率较大的电源变压器,降低内阻,如变压器次级有富裕灯丝绕组,与次级高压绕组的一半串联(注意相位),改为桥式整流,电压相差过大可以考虑倍压整流。
6、偏压较高的功放管,改为固定偏压,这个方法需另行解决栅负压。
   以上方法可以单独或综合使用,但电压提高后电流随之增加,因此改变电路后要观察变压器发热问题,防止过热烧毁。

网友A:
支持白居版主,我之前做的6P6就是把电子管整流改晶体管整流后屏极电压提高。

没改前屏极电流38毫安,改后44毫安并功率增加了

遗憾的是滤波电容标注220微法,实测是184微法,看来杂牌电容信不过

网友:
感谢版主提供的知识。我等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白居版主,我之前做的6P6就是把电子管整流改晶体管整流后屏极电压提高。

没改前屏极电流38毫安,改后 ...

谢谢王老师指教.我又学了些电子知识.但是我自已还不敢改动线路

网友:
白老师所言中肯,
真心希望,刚刚步入此道的 朋友 还是踏踏实实多学点基础知识的好

网友:
学习中...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王老师指教.我又学了些电子知识.但是我自已还不敢改动线路

不要怕,大胆去改吧,电子管的特性是比较弹性的。

随便改改不会烧管子的,只要注意管子的负偏压就好。

最好就是出故障,那样记忆就比较深刻

楼主:
初学者要培养动手能力(当然不能盲目),理论与实践结合逐步积累经验,达到举一反三,大不了出错再改回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白居版主,我之前做的6P6就是把电子管整流改晶体管整流后屏极电压提高。

没改前屏极电流38毫安,改后 ...

电解电容允许误差较大,普通纸质电解电容为-50%~+100%。

网友:
谢谢白版主知识普及
对提高坛友理论和实践水平大的益处

网友:
普及基础知识。理论经验老到。

网友:
白老师;您好!每次来论坛都有收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学者要培养动手能力(当然不能盲目),理论与实践结合逐步积累经验,达到举一反三,大不了出错再改回来就 ...

.............积累経验.达到 举一反三. 这是成功者的经验之談.

网友C(2013-01-22):
单端牛的初级阻抗好理解,关于推挽牛(初级带中心抽头),有一点疑问。

开始我一值以为是从抽头处看进去,结果今天找来一只4K的推挽输出变压器,加电测试两边电压再计算,原来4k阻抗所指整个初级绕组,根本不用管抽头。

为什么推挽输出牛,初级组抗是从两端看进去的阻抗呢,而没有考虑抽头。但实际使用时是从抽头处注入信号,正负半周,上下管轮流导通的,匹配导通管的阻抗只用到牛的一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牛的初级阻抗好理解,关于推挽牛(初级带中心抽头),有一点疑问。

开始我一值以为是从抽头处看进去, ...

6P1单端5K,推挽变压器P-P10K,其实初级绕组串接后从次级反射过来的阻抗应当是25K,这个数字没什么用,因此P-P阻抗10K表示两个绕组各为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