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手电脑体感游戏棒 使用体会帖

楼主(2012-08-23):
坛友大家好,买这个棒子的童鞋很多了,我的也已经到货了,可按说明实验了体会如下:
鼠标功能基本上和说明书一致,但是棒子右侧的上下滚轮键没有作用。
简报笔没有试出来,我的office是2003简版的。
多媒体播放功能没有成功。
体感游戏没有找到对应 游戏,并且说明书上的网站已经失效。
等其他兄弟的体会交流。
感觉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残品啊,当然没有针对卖家的意思。毕竟价位在这儿摆着呢。
忘了说了:在把接收器接到电脑时的确是自动安装的,但是开始的两个驱动出错,然后后面的几个驱动一直按下去了。

网友:
辛苦了,谢谢分享使用心得

网友:
卧槽,,,不会吧,,,我的还没到,,顶起啊

网友A:
你的还好啊!最起码还可以用鼠标功能,我的链接好以后鼠标指针一直往屏幕的左上角移动,根本用不了,我已经联系楼主,答应了更换,具体情况到时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还好啊!最起码还可以用鼠标功能,我的链接好以后鼠标指针一直往屏幕的左上角移动,根本用不了,我已经 ...

楼上,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我解决了,你检查下是不是那个像U盘样的东西上的小按钮卡住了。多插拔就好了。

个人感觉,东西对得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我解决了,你检查下是不是那个像U盘样的东西上的小按钮卡住了。多插拔就好 ...

按钮很好啊!而且按按钮时声音很清脆,按钮手感强,我在不同的电脑尝试了好多次了,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才敢下定论!

网友:
其实我真想能用,我还联系楼主试好帮我多发一套!希望不会再有问题!

网友:
买这东西做什么用呢

网友:
评测不够详细,请详细说说。
比如鼠标功能是怎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还好啊!最起码还可以用鼠标功能,我的链接好以后鼠标指针一直往屏幕的左上角移动,根本用不了,我已经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先把手柄放在桌面,再按开机按钮,不要马上拿起来,稍等几秒钟再拿起,鼠标指针就不会自己跑了。
我猜这应该是刚开机时手柄内的陀螺仪拿在手上开机时,由于手是在运动着的,以至于其无法找到基准位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我的解决办法是先把手柄放在桌面,再按开机按钮,不要马上拿起来,稍等几秒钟再拿起 ...

定位准确,移动迅速吗?

网友:
移动很迅速,但是你要是想当鼠标一样点某个按钮,就有点难了,得很小心的控制你的手腕,不过还是可以准确地点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位准确,移动迅速吗?

移动很迅速,但是你要是想当鼠标一样点某个按钮,就有点难了,得很小心的控制你的手腕,不过还是可以准确地点得到的

网友:
其实要用无线鼠标功能还是买个无线鼠标,要游戏功能还是买个WII体感游戏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移动很迅速,但是你要是想当鼠标一样点某个按钮,就有点难了,得很小心的控制你的手腕,不过还是可以准 ...

是不是手稍微动一点就对不住了,手臂得蹦紧,稳住才能点中某点。

我用WII手柄就这样,太灵敏,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手稍微动一点就对不住了,手臂得蹦紧,稳住才能点中某点。

我用WII手柄就这样,太灵敏,没法用。 ...

是的。 字数不够,还不够?要不再加几个?

网友:
我的买了还在路上 没有游戏可以玩  莫非就打的那个鼠标?

网友E:
玩了半天网球游戏 我发现只能发个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玩了半天网球游戏 我发现只能发个球

不能挥舞棒子打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挥舞棒子打球吗

根据前面坛友的链接下了网球,可以玩,发球、打球都行。
就是没有其他游戏实验。
还有媒体播放功能么有实现。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几轴的。

网友F:
游戏我基本上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游戏我基本上都找到了

在那下的好玩吗

网友:
在广坛30块买了一个,结果是个坏的,鼠标怎么都不起作用,联系卖的人说发货前测试都是好的就把我敷衍了,没多少钱,也不高兴烦了

网友:
能发个说明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游戏我基本上都找到了

可以给个链接吗?
完全的中国式山寨品。估计移置了手机的重力感应功能,与游戏体感还是有巨大差异。。

网友:
我找到一个网球游戏可以用,其它游戏不是很好用

网友G:
明显的楼主不看说明书 呵呵 我自己买了两个 都很好用 简报笔 多媒体 网球游戏 赛车的极品飞车 都能正常玩  只是说实话确实灵敏度 反应速度 准确度都很差 我只是看中它的鼠标功能说实话
要启用简报笔 手柄前段向左 按键面向自己 按o健  其他的看说明书了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明显的楼主不看说明书 呵呵 我自己买了两个 都很好用 简报笔 多媒体 网球游戏 赛车的极品飞车 都能正常玩   ...

游戏下不灵敏是怎么会事
wii是通过红外发射条定位才准确定位的,如果不用鼠标基本定不准,这个什么都没有鼠标能迅速定准位,那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游戏下不灵敏是怎么会事
wii是通过红外发射条定位才准确定位的,如果不用鼠标基本定不准,这个什么都没有 ...

陀螺仪的精确度和反应速度都很差  不过说实话对得起这个价格 里面的2.4g模块接收器跟手柄2个都10多了  用来当做鼠标还是能用的  鼠标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是25包邮那个吗?

网友:
我发现用手柄控制鼠标围着屏幕的同一个地方打圈,顺时针的时候就慢慢的偏左了,逆时针的时候就偏右了,就是说就算控制的时候,鼠标没有跑出屏幕的的话,手柄也要不断的按锁定键然后调整手柄对着鼠标,再按锁定键解锁,这样才能控制好鼠标,不然用着用着,手柄挥到背后才能控制了

网友:
不能精确定位?
体感手柄迅速移动鼠标尖能同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