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初学者制作的三晶体管微型功放

楼主(2012-08-25):
周末闲着没事,寻思着做点啥打发时间,于是就有了这个小东西。首先按照电路图找齐元件,个人喜欢怀旧风格,所以尽量选老元件,三只晶体管都是以前收藏的,镀金脚,只翻出1只PNP管,那就只做单声道吧。

接着是傻瓜软件layout,然后是油性笔画线、腐蚀、清洗、钻孔、镀锡、焊接调试,一气呵成。

通电测试,因为没有3.3欧电阻,用5.1欧代替,后来发现电流偏小,背面并了4.7欧贴片。电路稍作了修改,主要是加了自举,电压从5V到14V都可以工作,14V发热严重,目前用闲置的6V开关电压供电,也算物尽其用。由于该电路输出功率比较小,喇叭选择方面比较讲究,尽量选择老式的高灵敏度大口径纸盆喇叭,否则容易产生失真,这里选了个人收藏的飞乐8寸羊毛双纸盆全频喇叭,跟其他4种喇叭对比,只有这个匹配效果最好。

实际效果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zMjExNDI0.html

优酷空间有更多视频

网友:
电路做的不错,非常好,喇叭很好

网友A:
互补OTL的特点,少不了自举电路.否则削弱功率增益,在二只1N4148处并联2K可调电阻,调整功放管的静态电流(电压高时好调控).  5.6K换成22K可调,便于调整中点1\2的工作电压.二只3.3欧的换成1欧即可.有利于输出功率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补OTL的特点,少不了自举电路.否则削弱功率增益,在二只1N4148处并联2K可调电阻,调整功放管的静态电流(电压 ...

谢谢你的建议,制作的时候已加入自举,其余的有空再试试

网友B:
教坏人的东西,估计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会把这个做到产品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坏人的东西,估计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会把这个做到产品里去。

教科书式电路,无聊玩玩,实际效果还说得过去,请看视频

网友:
画的板子是亮点,很漂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制作的时候已加入自举,其余的有空再试试

可以报一下互补管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报一下互补管的型号吗?

3DK8和3CK10

网友:
引用 楼主:
3DK8和3CK10

老国产硅开关管是不错的管子。裸扬声器的效果已经很好,如果放在音箱中效果会提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坏人的东西,估计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会把这个做到产品里去。

这个电路中规中矩,没啥不对呀,做收音机功放完全可以胜任吧。

网友:
OTL,应该是晶体管收音机的终极发展方向,很不错![不包括集成电路]···有几点建议:为了音质,要用就用全锗管,喇叭应该用4---5吋飞乐的,用8吋的显得很累的样子,

网友D:
电源电压选择在9V~12V时,音质比较饱满。

网友E:
做的不错,工艺精益求精。+6分,以资鼓励。
音质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电压选择在9V~12V时,音质比较饱满。

目前没有合适的电源,现在的也挺好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工艺精益求精。+6分,以资鼓励。
音质怎样?

音质用合适的喇叭很不错,不合适的喇叭容易过载,帖子里有我录的视频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印刷板上的线路是用油性笔画的,画完之后放到腐蚀液里腐蚀的吗?还有腐蚀液用的是什么?

是的,油性笔和环保腐蚀剂

网友:
把两个1N4148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代替也行,有成品电话机的低放这么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油性笔和环保腐蚀剂

对绘图和制板特感兴趣,图和板都很漂亮,请问LZ“layout”软件有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绘图和制板特感兴趣,图和板都很漂亮,请问LZ“layout”软件有下载的吗?

有的,请搜索Sprint-Layout50,相当傻瓜的软件

网友:
很典型的OTL,很怀念!更加怀念以前高灵敏度的喇叭,功率虽然0.5瓦以下,磁体大,磁力强,口径也大,声音效果很饱满丰润,听着很舒服,比现在所谓3-5瓦的效果都好

网友H:
软件画好图怎么复制到板上的呢?另外Sprint-Layout50软件格式不是PCB,可以拿到工厂直接制版吗?

网友:
做得不错,有的山寨电脑音响也用这样简单的电路

网友:
那些元件看起来还很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画好图怎么复制到板上的呢?另外Sprint-Layout50软件格式不是PCB,可以拿到工厂直接制版吗?

我只是用这个软件布置一下元件使连线合理,电脑画好后就凭感觉在板上手工画了,这个软件做热转印或者光感很方便,输出的格式虽然机器能认,但是厂里基本只接收pcb格式

网友:
再做个全锗是听听,3AX31,3AX81,3BX81

网友I:
无自举电路,音量达不到应有的功率,电源利用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自举电路,音量达不到应有的功率,电源利用率不高。

电路稍微改了下,制作的时候已加入自举

网友:
什么是环保腐蚀剂?

网友(2012-10-08):
好手艺! 好闲情!!